用GCC写的PCF8563和FM24C256程序,已经在MEGA8L调试通过,欢迎大家使用

楼主(2005-08-03):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twi.h>

#include <avr/signal.h>

#define                fosc                7372800

#define     sla                        0xa0

#define     slav        0xa2

#define                TW_WRITE        0

#define                TW_READ                1

#define     max                        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void Twi_Init( void )

{

        TWBR = 0x20;//设置波特率

        TWSR &= 0xfc;//设置预分频因子,则SCL频率为92160Hz

}

/*----------------------------------------------------------------------

功    能:将读出的时间数据的无关位屏蔽掉

说    明:hym8563时钟寄存器的有些无关位的状态是不定的,所以应该将无效位屏蔽掉

----------------------------------------------------------------------*/

void Datajust(void)

{

        trdata[0]=trdata[0]&0x7f;

        trdata[1]=trdata[1]&0x7f;

        trdata[2]=trdata[2]&0x3f;

        trdata[3]=trdata[3]&0x3f;

        trdata[4]=trdata[4]&0x07;

        trdata[5]=trdata[5]&0x1f;

        trdata[6]=trdata[6]&0xff;

}

uchar FM24C256_Write( uint address,uchar write_data )

{

        uchar twst,n=0x0,rv=0x1;

        restart:

                if(n++>=max)

                        goto error;

        begin:

                TWCR = _BV(TWINT) | _BV(TWSTA) | _BV(TWEN);//发送开始信号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发送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REP_START://有可能出现

                        case        TW_START:

                                        break;

                        case        TW_MT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TWDR = sla | TW_WRITE;//发送SLA+W

                TWCR = _BV(TWINT) | _BV(TWEN);//清TWINT,开始传输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传输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MT_SLA_ACK:

                                        break;

                        case        TW_MT_SLA_NACK://器件忙,有可能处于内部写周期

                                        goto        restart;

                        case        TW_MT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TWDR = address>>8;//传输地址高8位

                TWCR = _BV(TWINT) | _BV(TWEN);//清TWINT,开始传输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传输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MT_DATA_ACK:

                                        break;

                        case        TW_MT_DATA_NACK:

                                        goto        quit;

                        case        TW_MT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TWDR = address;//传输地址低8位

                TWCR = _BV(TWINT) | _BV(TWEN);//清TWINT,开始传输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传输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MT_DATA_ACK:

                                        break;

                        case        TW_MT_DATA_NACK:

                                        goto        quit;

                        case        TW_MT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TWDR = write_data;

                TWCR = _BV(TWINT) | _BV(TWEN);//清TWINT,开始传输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传输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MT_DATA_ACK:

                                        break;

                        default:

                                        goto        error;

                }

        quit:

                TWCR = _BV(TWINT) | _BV(TWSTO) | _BV(TWEN);//发送停止信号

                return        rv;

        error:

                rv=0x0;

        goto        quit;

}

uchar FM24C256_Read( uint address  )

{

        uchar twst,n=0x0,rv=0x1;

        restart:

                if(n++>=max)

                        goto error;

        begin:

                TWCR = _BV(TWINT) | _BV(TWSTA) | _BV(TWEN);//发送开始信号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发送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REP_START://有可能出现

                        case        TW_START:

                                        break;

                        case        TW_MT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TWDR = sla | TW_WRITE;//发送SLA+W

                TWCR = _BV(TWINT) | _BV(TWEN);//清TWINT,开始传输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传输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MT_SLA_ACK:

                                        break;

                        case        TW_MT_SLA_NACK://器件忙,有可能处于内部写周期

                                        goto        restart;

                        case        TW_MT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TWDR = address>>8;//传输地址高8位

                TWCR = _BV(TWINT) | _BV(TWEN);//清TWINT,开始传输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传输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MT_DATA_ACK:

                                        break;

                        case        TW_MT_DATA_NACK:

                                        goto        quit;

                        case        TW_MT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TWDR = address;//传输地址低8位

                TWCR = _BV(TWINT) | _BV(TWEN);//清TWINT,开始传输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传输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MT_DATA_ACK:

                                        break;

                        case        TW_MT_DATA_NACK:

                                        goto        quit;

                        case        TW_MT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TWCR = _BV(TWINT) | _BV(TWSTA) | _BV(TWEN);//发送(重新)开始信号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发送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REP_START://正确的状态

                                        break;

                        case        TW_MT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TWDR = sla | TW_READ;//发送SLA+R

                TWCR = _BV(TWINT) | _BV(TWEN);//清TWINT,开始传输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传输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MR_SLA_ACK:

                                        break;

                        case        TW_MR_SLA_NACK://器件忙,有可能处于内部写周期

                                        goto        restart;

                        case        TW_MR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TWCR = _BV(TWINT) | _BV(TWEN) ;//清TWINT,开始传输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传输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MR_DATA_NACK:

                                        rv = TWDR;

                                        break;

                        default:

                                        goto        error;

                }

        quit:

                TWCR = _BV(TWINT) | _BV(TWSTO) | _BV(TWEN);//发送停止信号

                return        rv;

        error:

                rv=0x0;

        goto        quit;

}

uchar SetHym8563(uchar suba,uchar *s,uchar no )

{

        uchar twst,i,n=0x0,rv=0x1;

        restart:

                if(n++>=max)

                        goto error;

        begin:

                TWCR = _BV(TWINT) | _BV(TWSTA) | _BV(TWEN);//发送开始信号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发送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REP_START://有可能出现

                        case        TW_START:

                                        break;

                        case        TW_MT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TWDR = slav | TW_WRITE;//发送SLAV+W

                TWCR = _BV(TWINT) | _BV(TWEN);//清TWINT,开始传输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传输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MT_SLA_ACK:

                                        break;

                        case        TW_MT_SLA_NACK://器件忙,有可能处于内部写周期

                                        goto        restart;

                        case        TW_MT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TWDR = suba | TW_WRITE;//发送SUBA+W

                TWCR = _BV(TWINT) | _BV(TWEN);//清TWINT,开始传输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传输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MT_DATA_ACK:

                                        break;

                        case        TW_MT_DATA_NACK://器件忙,有可能处于内部写周期

                                        goto        restart;

                        case        TW_MT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for(i=0;i<no;i++)

                {

                        TWDR = *s | TW_WRITE;

                        TWCR = _BV(TWINT) | _BV(TWEN);//清TWINT,开始传输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传输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MT_DATA_ACK:

                                                break;

                                case        TW_MT_DATA_NACK://器件忙,有可能处于内部写周期

                                                goto        restart;

                                case        TW_MT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s++;

                }

        quit:

                TWCR = _BV(TWINT) | _BV(TWSTO) | _BV(TWEN);//发送停止信号

                return        rv;

        error:

                rv=0x0;

        goto        quit;

}

uchar GetHym8563(uchar suba,uchar *s,uchar no)

{

        uchar twst,i,n=0x0,rv=0x1;

        restart:

                if(n++>=max)

                        goto error;

        begin:

                TWCR = _BV(TWINT) | _BV(TWSTA) | _BV(TWEN);//发送开始信号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发送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REP_START://有可能出现

                        case        TW_START:

                                        break;

                        case        TW_MT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TWDR = slav | TW_WRITE;//发送SLAV+W

                TWCR = _BV(TWINT) | _BV(TWEN);//清TWINT,开始传输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传输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MT_SLA_ACK:

                                        break;

                        case        TW_MT_SLA_NACK://器件忙,有可能处于内部写周期

                                        goto        restart;

                        case        TW_MT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TWDR = suba | TW_WRITE;//发送SUBA+W

                TWCR = _BV(TWINT) | _BV(TWEN);//清TWINT,开始传输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传输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MT_DATA_ACK:

                                        break;

                        case        TW_MT_DATA_NACK://器件忙,有可能处于内部写周期

                                        goto        restart;

                        case        TW_MT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TWCR = _BV(TWINT) | _BV(TWSTA) | _BV(TWEN);//发送(重新)开始信号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发送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REP_START://正确的状态

                                        break;

                        case        TW_MT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TWDR = slav | TW_READ;//发送SLAV+R

                TWCR = _BV(TWINT) | _BV(TWEN);//清TWINT,开始传输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传输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MR_SLA_ACK:

                                        break;

                        case        TW_MR_SLA_NACK://器件忙,有可能处于内部写周期

                                        goto        restart;

                        case        TW_MR_ARB_LOST:

                                        goto        begin;

                        default:

                                        goto        error;

                }

                for(i=0;i<no;i++)

                {

                        if(i==(no-1))

                        {

                                TWCR = _BV(TWINT) | _BV(TWEN) ;//清TWINT,开始传输(无应答)

                        }

                        else

                        {

                                TWCR = _BV(TWINT) | _BV(TWEN) | _BV(TWEA) ;//清TWINT,开始传输(有应答)

                        }

                        while((TWCR & _BV(TWINT))==0x0);//等待传输完毕

                        switch((twst = TW_STATUS))

                        {

                                case        TW_MR_DATA_NACK:

                                case        TW_MR_DATA_ACK:

                                                *s = TWDR;

                                                s++;

                                                break;

                                default:

                                                goto        error;

                        }

                }

        quit:

                TWCR = _BV(TWINT) | _BV(TWSTO) | _BV(TWEN);//发送停止信号

                return        rv;

        error:

                rv=0x0;

        goto        quit;

}

网友:
楼主的.H库文件我是没有的,请给个附件吧

网友(2006-03-08):
装一个winavr就有了

网友:
I2C接收口的铁电还没用过!SPI的用过了。

收下看看。谢谢!

网友(2006-05-27):
为什么按照楼主的程序,在我的工程里,是非常规律的40s正确,20s错误呢?

错误现象为:小时的十位和月份的十位周期性错误,经查是读出的数据错误。

为什么啊?

网友:
我找到原因了,没有用楼主提供的void Datajust(void);

网友(2006-11-17):
先不看程序,顶一下,楼主和我的硬件用法应是一样的,我的是M64+at2408+8563,哈哈,程序都不用编了

网友(2007-01-26):
谢谢楼主的程序!但我用你的程序,我用的是MEGA128,晶振7.3728M,TWI设置我用的

DDRA  = 0xff;

DDRD  = 0x00;

PORTD = 0xff;

TWBR = 0x73;//设置波特率

在执行uchar SetHym8563(uchar suba,uchar *s,uchar no )函数,

TWCR = _BV(TWINT) | _BV(TWSTA) | _BV(TWEN);//发送开始信号

while((TWCR & _BV(TWINT))==0x0)dis_str(2,1,"error\0\0");//等待发送完毕

执行到WHILE就死在那了!不往下执行了,小弟刚学AVR,希望有人能够解答一下!谢谢!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
GOTO ,不喜欢用

网友(2009-04-14):
不得不说 这段代码 不怎么地 乱就一个字

网友(2019-07-05):
保存下来,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