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 麻烦请帮我看一下我的M16接以太网的电路图方案

楼主(2005-08-04):
下面是放大清晰图

在这里有个问题向马老师请教:

用M16,是用模拟I/O(数据线和控制线等), 不知道对传输数据有没有影响

-----此内容被quben于2005-08-04,10:12:47编辑过

网友:
不建议使用M16,因为M16不提供并行口的扩展,用I/O模拟数据线、地址线和控制线,在简单的应用中可以,在本应用中不合适(能实现),因为会使数据通信的速度大大减慢,同时处理起来也相对复杂的。

楼主:
谢谢马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