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串口程序调通,贴出来大家共同分享!(汇编)

楼主(2005-08-05):
;---------AVR.mega128版本(晶振为4M)----------

;--------------------------------------------------------------------------------------------------

.include "m128def.inc"                                ;mega128系统头文件

.def   AL                  =r16                       ;通用寄存器

.def   AH                  =r17                       ;通用寄存器

.def   BL                  =r18                       ;通用寄存器

.def   BH                  =r19                       ;通用寄存器

;--------------------------------------------------------------------------------------------------

  .CSEG

  .org $000                                           ;ORG汇编器伪指令   设置程序起始位置

     rjmp   RESET                                     ;单片机复位中断,跳入程序复位入口

   .org  URXC0addr

      rjmp     USART_Receive                                                        ;通信数据接收服务程序;(INT_ERR)

;--------------------------------------------------------------------------------------------------

                                    ;--------主程序--------

                                    ;-----循环周期(3ms)----

  RESET:

                ldi     AL,low(RAMEND)

                out     SPL,AL                          ;初使化堆栈指针

                ldi     AL,high(RAMEND)

                out     SPH,AL                          ;初使化堆栈指针

                ldi     AL,0x0f

                sts     PORTF,AL                                              ;设置MPU的D端口

                sts     PORTF,AL

                sts     DDRF,AL

                sts     DDRF,AL

    ; wait:        rjmp        wait

USART_INit:

                ldi        r17,00

                ldi        r16,25

                out     UBRR0L,r17

                out     UBRR0L,r16                        ;设置波特率2400(4MHZ晶振)

                ldi      AL,0x98                            ;接收器与发送器使能

                out      UCSR0B,AL

                 ldi      r16,0x06

                 sts      UCSR0C,r16                          ;设置侦格式:8个数据位,2个停止位

                 sei

                 ;nop

                 ;nop

               ;rcall   delay

               ;rcall   delay

               rcall   delay

               rcall   delay

;-----------------------------------------------------------------------------------------------------

  USART_Transmit:

                sbis        UCSR0A,UDRE0                       ;等待发送缓冲器空

                rjmp    USART_Transmit

                ldi     AL,0x6b

                out     UDR0,AL                          ;将数据放入缓冲器,发送数据

                rcall   delay

                     rjmp    USART_Transmit

USART_Receive:

                push    BL

                push        AL

                in     r1,SREG

                in     AL,UDR0

                sbic   UCSR0A,FE

                rjmp   RXC_end

                cpi    AL,0x3f

                brne   RXC_bit

    light:

                ldi    BL,0x08

                sts    DDRF,BL                          ;DDRF是F数据方向寄存器

                sts    DDRF,BL                          ;SBR对寄存器指定的位置位

                ldi    BL,0x07

                sts    PORTF,BL                          ;PORTF是F口数据寄存器

                sts    PORTF,BL

                rcall  delay

                rcall  delay

                rjmp        RXC_end

    RXC_bit:

                ldi    BL,0x08

                sts    DDRF,BL                          ;DDRF是F数据方向寄存器

                sts    DDRF,BL                          ;SBR对寄存器指定的位置位

                ldi    BL,0x08

                sts    PORTF,BL                          ;PORTF是F口数据寄存器

                sts    PORTF,BL

                rcall  delay

                rcall  delay

               ; rcall  delay

                ;rcall  delay

                ;rcall  delay

                ;rcall  delay

                ;rcall  delay

                ;rcall  delay

                ;;rcall  delay

                ;rcall  delay

        wait:   rjmp        wait

   RXC_end:

                out            SREG,r1

                pop            AL

                pop        BL

                reti

;-----------------------------------------------------------------------------------------------------

delay:

t1ms:

        ldi        BH,101                                        ;延时1ms子程序

        push        BH

del2:   push        BH

del3:

        dec        BH

        brne        del3

        pop        BH

        dec        BH

        brne        del2

        pop        BH

        ret

;------------------------------------------------------------------------------------

最后就是在开始发送的时候加了两个Delay,就调通了,至于为什么我还不太明白!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谢谢你们!

网友(2006-01-02):
谢谢楼主

     我正在为串口的汇编程序郁闷呢

     你这只是发送一个字符

     你写过发送字符串的汇编吗?

     可否告知

网友(2010-06-19):
路过,汇编以前上学时学的,现在用惯了c,反而没心思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