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于atmega16、gcc上的时间调度器程序(多任务处理)

楼主(2005-08-05):
首先感谢sunhorse和原作者,思想什么的可以参考《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pattern for time-triggered edmedded system ,building reliable applications with the 8051 family of microcontrollers)或者http://www.21icbbs.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1

时间调度器说明:我感觉是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比如1ms)扫描所有现有,执行该执行的,其他任务做删除或等待处理。和合作机制(就像排队等车),不是抢占的。

声明,对原作者的感谢和代码的所有权等问题同sunhorse所说。以下程序中不再另注。

还有,我是头一次发个比较正规的贴,希望大家多提意见。:P

说明:移植的sunhorse提供的所有代码,并将闪灯例子加入方便实际应用。

代码结构:

MySch.h   调度器公用头文件。

SCH.c     调度器内核程序。

MySch.c   实际应用主程序

LED_FLASH.c LED_FLASH.h 闪灯例子用户代码

硬件连接: PB0接一个灯

功能: 暂实现一个任务--灯1s间隔闪烁,用户可以自己加任务。(每一个任务消耗 7 bytes RAM)

-----此内容被greatsnows于2005-08-10,17:48:40编辑过

楼主:
//MySch.h : header file for the MySch project

//

#ifndef _SCH51_H_

#define _SCH51_H_

#ifndef __AVR_ATmega16__

#define __AVR_ATmega16__

#endif

#define OSC_FREQ                 (8000000UL)

//#define __MCU_CLOCK_FREQUENCY__ _8.0000_MHz

#include <io.h>

#include <wdt.h>

#include <sleep.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sig-avr.h>

#include <inttypes.h>

/////////////////////////////////////////////////////////////////////////////

//MySch

// Misc #defines

#ifndef     TRUE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FALSE)

#endif

#define RETURN_NORMAL             0

#define RETURN_ERROR              1

///////////////////////////////////////////////////

//函数声明和任务结构体定义

// 定义调度器数据结构

// 每一个任务消耗 7 bytes RAM

typedef struct data

{

   //定义函数类型指针,const关键字意思是这是一个指向flash的指针

   const void (*pTask)(void);

   uint16_t Delay;      // 任务第一次被执行前的延迟时间,如果为0则立即执行

   uint16_t Period;     // 任务的执行间隔时间,如果为0,则只执行一次

   uint8_t RunMe;          // 任务执行标志为,1 等待执行,0 不需要执行

} sTask;                 //sTask是结构体变量

#endif

// 调度器内核

// 本文件所有函数

//*****************************************************

void SCH_Init_T0(void);

void SCH_Start(void);

void SCH_Manual_Timer0_Reload(void);

// 调度器对外部接口

void SCH_RUN_Tasks(void);

uint8_t SCH_Add_Task(const void (*pFunction)(void),

                   uint16_t DELAY,

                   uint16_t PERIOD);

uint8_t SCH_Delete_Task(uint8_t TASK_INDEX);

// 调度器支持的任务个数,用户在调用调度器的时候必须设置

#define SCH_MAX_TASKS               1

楼主:
#include "MySch.h"

/////////////////////////////////////////////////////////////////////////////

//SCH.c 调度器内核函数

//   任务调度器数组

sTask SCH_tasks_G[SCH_MAX_TASKS];

/*

***********************************************

*  void SCH_Init_T0(void)

***********************************************

*/

void SCH_Init_T0(void)

{

    TCCR0 = (1<<CS01)|(1<<CS00);        //1024分频

    uint8_t i;

    for (i = 0; i < SCH_MAX_TASKS; i++)

    {

        SCH_Delete_Task(i);                //删除不必要的任务

    }

    // 定时器0,8位定时,手动重装

    TIMSK &= 0xFD;         // Clear all T0 bits (T1,2 left unchanged)

    // 设置定时器0的初志

    SCH_Manual_Timer0_Reload();         //填装函数

    //  Interrupt Timer 0 enabled

    TIMSK |= 0x01;

}

/*

************************************************

*  void SCH_Start(void)

***********************************************

*/

void SCH_Start(void)

{

   sei();                            //开启全局中断

}

/*

************************************************************

*

* void SCH_Update(void) interrupt INTERRUPT_Timer_0_Overflow

*

*************************************************************

*/

SIGNAL(SIG_OVERFLOW0)

{

    uint8_t Index;

    SCH_Manual_Timer0_Reload();

    for ( Index = 0;  Index < SCH_MAX_TASKS;  Index++ )

    {

        if (SCH_tasks_G[Index].pTask)

        {

            //**********************************************************

           if (SCH_tasks_G[Index].Delay == 0)

           {

                  // 给可以被调度的任务设置标志位

                // 说明:任务运行标志位不具有存储功能,也就是说,如果在规定的

                //       间隔内没有被运行,则机会丧失

                SCH_tasks_G[Index].RunMe += 1;  // Inc. the 'Run Me' flag

                   if (SCH_tasks_G[Index].Period)//将任务需要的延时装入

                   {

                       SCH_tasks_G[Index].Delay = SCH_tasks_G[Index].Period;

                }

             }

            //************************************************************

            else

             {

                    SCH_tasks_G[Index].Delay -= 1;//延时-1

             }

            //************************************************************

        }

    }

}

/*

************************************************************

*

* void SCH_Manual_Timer0_Reload()

*

*************************************************************

*/

void SCH_Manual_Timer0_Reload()

{

   // Stop timer

   TCNT0=0X83;                        //64分频下1ms

}

/*

********************************************************************************************************

*

*                             任务调度器内核

*

********************************************************************************************************

*/

/*

************************************************************

*

* void SCH_RUN_Tasks(void)

*

************************************************************

*/

void SCH_RUN_Tasks(void)

{

   uint8_t Index;

   // 调度器调度任务

   for (Index = 0; Index < SCH_MAX_TASKS; Index++)

   {

      if (SCH_tasks_G[Index].RunMe > 0)

      {

         (*SCH_tasks_G[Index].pTask)();  // 运行任务

         SCH_tasks_G[Index].RunMe -= 1;  // 清除任务标志位

         // 如果任务只要求运行一次,则删除任务

         if (SCH_tasks_G[Index].Period == 0)

         {

            SCH_Delete_Task(Index);

         }

      }

   }

}

/*

************************************************************

*

*     uchar SCH_Add_Task

*

*************************************************************

*/

uint8_t SCH_Add_Task( const void (*pFunction)(void),

                    uint16_t DELAY,

                    uint16_t PERIOD)

{

   uint8_t Index = 0;

   while ((SCH_tasks_G[Index].pTask != 0) && (Index < SCH_MAX_TASKS))

   {

      Index++;

   }

   // Have we reached the end of the list?

   if (Index == SCH_MAX_TASKS)

   {

      // Task list is full

      return SCH_MAX_TASKS;

    }

   // If we're here, there is a space in the task array

   SCH_tasks_G[Index].pTask  = pFunction;

   SCH_tasks_G[Index].Delay  = DELAY;

   SCH_tasks_G[Index].Period = PERIOD;

   SCH_tasks_G[Index].RunMe  = 0;

   return Index; // return position of task (to allow later deletion)

}

/*

************************************************************

*

*     uint8_t SCH_Delete_Task(const uchar TASK_INDEX)

*

*************************************************************

*/

uint8_t SCH_Delete_Task( uint8_t TASK_INDEX)

{

   SCH_tasks_G[TASK_INDEX].pTask   = 0x0000;

   SCH_tasks_G[TASK_INDEX].Delay   = 0;

   SCH_tasks_G[TASK_INDEX].Period  = 0;

   SCH_tasks_G[TASK_INDEX].RunMe   = 0;

   return 0;       // return status

}

楼主:
//MySch.c : source file for the MySch project

//

#include "MySch.h"

/////////////////////////////////////////////////////////////////////////////

//MySch     主程序

extern const void LED_Flash_Update(void);        //用于闪灯,实际中可代替

extern void LED_Flash_Init(void);                //用于闪灯,实际中可代替

static void io_init(void)

{

    //{{WIZARD_MAP(General)

    //}}WIZARD_MAP(General)

    //{{WIZARD_MAP(I/O Ports)

    // PortA

    PORTA = 0x0;

    DDRA = 0x0;

    // PortB

    PORTB = 0x01;

    DDRB = 0x01;

    // PortC

    PORTC = 0x0;

    DDRC = 0x0;

    // PortD

    PORTD = 0x0;

    DDRD = 0x0;

    //}}WIZARD_MAP(I/O Ports)

    //{{WIZARD_MAP(Watchdog)

    // Watchdog Disabled

    wdt_disable();

    //}}WIZARD_MAP(Watchdog)

    //{{WIZARD_MAP(Analog Comparator)

    // Analog Comparator Disabled

    ACSR = 0x80;

    //}}WIZARD_MAP(Analog Comparator)

}

int main(void)

{

    //{{WIZARD_MAP(Initialization)

    io_init();

    //}}WIZARD_MAP(Initialization)

    // TODO: Add extra initialization here

    //{{WIZARD_MAP(Global interrupt)

    //}}WIZARD_MAP(Global interrupt)

    SCH_Init_T0();

    LED_Flash_Init();                            //用于闪灯,实际中可代替

    SCH_Add_Task(LED_Flash_Update, 0, 1000);    //用于闪灯,实际中可代替LED_Flash_Update

    SCH_Start();

    while(1)

    {

        SCH_RUN_Tasks();

        // TODO: Add your code here

    }

}

楼主:
//LED_FLASH.h : header file for the MySch project

//

///////////////////////////////////////////////////////

//用于测试闪灯代码

//#ifndef _LED_FLASH_H_

//#define _LED_FLASH_H_

#ifndef __AVR_ATmega16__

#define __AVR_ATmega16__

#endif

#include <io.h>

#include <wdt.h>

#include <sleep.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sig-avr.h>

#include <inttypes.h>

/////////////////////////////////////////////////////////////////////////////

// Misc #defines

#define LED_ON sbi(PORTB,0)

#define LED_OFF cbi(PORTB,0)

楼主:
#include "LED_FLASH.h"

///////////////////////////////////////////////////////

//用于测试闪灯代码

// ------ Private variable definitions -----------------------------

static uint8_t LED_state_G;

/*------------------------------------------------------------------*-

  LED_Flash_Init()

-*------------------------------------------------------------------*/

void LED_Flash_Init(void)

   {

   LED_state_G = 0;

   }

const void LED_Flash_Update(void)

   {

   // Change the LED from OFF to ON (or vice versa)

   if (LED_state_G == 1)

      {

      LED_state_G = 0;

      LED_OFF;

      }

   else

      {

      LED_state_G = 1;

      LED_ON;

      }

   }

网友:
好贴!

能否做成一个软件包的形式放在网站上作为例子呢?

楼主:
我回去就加上,呵呵
-----此内容被greatsnows于2005-08-08,20:09:29编辑过

网友(2006-08-23):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我很喜欢这本英国人写的书!

网友(2006-10-20):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我也很喜欢这本书!!

网友(2007-05-03):
菜鸟开眼见了,谢谢楼主!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Small RTOS移植到ATmega16,有没有人赶兴趣??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是英文的,还是有中文翻译版?

网友(2009-03-05):
写的很多,有时间回去好好读读

网友:
已经在M8上采用这个调度器做了两个项目了。很爽

网友(2009-12-28):
先MARK一下。有空了再来认真读一下。

网友:
用于时间要求不是很高场合确实不错。

网友A:
学习学习,有点像ucos II啊

网友(2010-06-03):
"时间触发“不是银弹。

网友(2010-08-01):
标记一下

网友(2011-01-01):
看看,哪天移植到ST上试试

网友(2012-07-27):
特意找来学习

网友:
时间调度 mark

网友(2014-07-15):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有点像ucos II啊

哪里像UCOS了。。

网友:
好贴呀,收藏中,思想值得学习。

网友:
还好,我试试在128上可以不~

网友(2016-08-10):
有个问题不太明白,调度代码实际上是一个前后台系统,前台运行的是SCH_RUN_Tasks函数,后台由定时器中断构成SIGNAL(SIG_OVERFLOW0) ,两个函数中共同使用了任务调度数组SCH_tasks_G[],那么就存在共享冲突的问题,这个代码里似乎没有保护。是不是该用临界区(关总中断)保护一下呢?

网友(2017-03-25):
这不就是在定时回调而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