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用2片MEGA8来互相通信

楼主(2005-08-07):
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61466.rar</a

网友:
大哥,请问我想用M8的PWM模式,在OC1A脚上产生个方波,但始终没有波形输出,从仿真的结果看,是进入了PWM 模式,但PB1的值不变.难到我还有什么没有设置到吗?小弟出用M8,请指点.

    DDRB  = 0xff;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FF; //setup

    TCNT1L = 0x01;

    OCR1AH = 0x00;

    OCR1AL = 0xFF;

    ICR1H  = 0x00;

    ICR1L  = 0xFF;

    TCCR1A = 0x41;

    TCCR1B = 0x01; //start Timer

网友(2006-06-14):
TO zhanghong ,建议你看下ATMEGA8的中文数据手册,TIMER1部分中的TCCR1A等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2007-12-11):
正需要呢!

网友:
lz能不能不吝一些笔墨来写写大概的思路?

网友:
粗略地看了一下,很不错.

网友(2009-10-19):
大哥,请问我想用M8的PWM模式,在OC1A脚上产生个方波,但始终没有波形输出,从仿真的结果看,是进入了PWM 模式,但PB1的值不变.难到我还有什么没有设置到吗?小弟出用M8,请指点.
    DDRB  = 0xff;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FF; //setup
    TCNT1L = 0x01;
    OCR1AH = 0x00;
    OCR1AL = 0xFF;
    ICR1H  = 0x00;
    ICR1L  = 0xFF;
    TCCR1A = 0x41;
    TCCR1B = 0x01; //start Timer
To 【2楼】 zhanghong
将OCR1AL = 0xFF;设置成ICR1L  = 0xFF;的一半就可以输出占空比为1/2的方波啦
OCR1A /ICR1 是调节占空比的

网友(2010-04-10):
怎一个顶字了得。。。

网友(2011-11-28):
好啊好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