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90s2310越来越少,按照AVR910,使用m8,做了一个,让大家测试一下。

楼主(2005-08-08):
一周后如果没有问题公布源码。

使用mega 8 的MOSI MISO SCK,和PB0用作RESET,支持1。40版avrprog。

-----此内容被njchenmin于2005-08-08,17:33:47编辑过

网友:
什么都没有,叫人怎么测试?

楼主:
对不起,第一次上传文件,没有弄好,现在好了

网友:
希望尽快公布源码,有问题我们也好指出!

网友:
没有电路图,也没有熔丝说明,使用什么频率也没有说明,叫人怎么测试呀?

网友:
我用4M内部振荡,没有成功

外部的4M、8M晶振也没有成功

究竟是什么频率呀?

有谁制作成功了????

网友:
7.3728MHz 或 3.6864MHz.

搞串行通讯应该要明白系统时钟的重要性。

网友:
我再试试看

因为AVR910用的是4M的呀

网友:
是不是固化程序有问题呀?

换用7.3728M的晶振可以识别我的AVR910,也可以识别出我要编程的芯片,但是下载过程中老是出现问题,害得我的一片M16锁死了,最后用自制的HVProg才重新烧写熔丝位,重新获得了新生;)

你们用的情况如何呀?

网友:
重新连线进行试验,成功了!

速度比用89S52作的AVR910要快!!

我没有用90S2313作的AVR910,也就没有比较的机会了。

刚才试验失败,可能刚才插线没有连接好的缘故吧,大家都来试试看吧

看使用的情况是否稳定,顺便比较一下与用90S2313制作的AVR910的速度之间的优劣吧!

to:njchenmin

你的源码什么时候公布呀?

我想能够在源码中间加入编程指示LED就更加好了!

比如:

开启编程器,红 LED亮

写器件,    黄 LED亮

读器件,    绿 LED亮

这样能够标定编程器的工作状态,是不是更加好一点呀?

当然,我只是建议和我个人的意见!

期待着你的源代码,我想完成上面的设计更改,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

谢谢!!!
-----此内容被zx962032于2005-08-08,22:10:03编辑过

网友:
试了可用

网友:
板子我早做好了,和楼主的只有复位引脚接法不同

前次改m8编译没用通过,不知道要注意哪些地方,希望楼主不吝赐教哦

楼主:
有LED指示,在PB1和PB2上,只是我的试验板上没有用。大家可以试试。今天我也来看看

楼主:
TO 11楼

主要是修改了串口设置。还有需要注销掉一些东西。有冲突。其他好像没有了

网友:
好的,暂时也无时间重来,待看到你的源程序肯定可以明白了,希望尽快公布哦

网友:
刚才重新做了一下实验,确实有LED指示的

启动编程器,PB1上的LED亮,PB2上的LED熄灭;在读写的时候PB1上的LED熄灭,PB2上的LED亮

还是蛮方便的嘛,就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了,期待更多的同仁来测试

网友:
好贴!我也做一个,火狐狸,有什么问题,我要问你请教的!ok

网友:
to:gxll

我实验通过了,晶振要用7.3728的,写的速度还可以的

在最初实验时,可能是连线的接触问题所致,将我的M16熔丝位锁死了,不过在我的HVProg下面又康复了;)

重新连线,成功的进行了实验,速度比我原来用89S52做的要快许多,截止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问题……

你也做一个玩玩吧,很好做的!

如果有问题我们在交流,让我们共同进步吧!

网友:
zx962032 火狐狸:

   你好!你有自制的HVProg的资料吗?这个编程器可以恢复熔丝位吗?

   发一份给小弟吧。yangrf0422@sina.com,谢谢!

网友:
to:yangrufeng

这个编程器很好用的,编程的速度很快,烧熔丝位没有问题的!

资料请参考: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11122&bbs_page_no=1&bbs_id=1000

也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看看:

http://www.der-hammer.info/hvprog/index_en.htm

有详细的介绍

祝你成功!

网友:
njchenmin,

什么时候公布源程序啊,已经有多人说好用了

楼主:
to 大家,谢谢大家关注,特别是 火狐狸和iccavr,现在公布源码,大家如果有修改,希望能够在此公布。

-----此内容被njchenmin于2005-08-10,16:20:09编辑过

楼主:
上面的可能有点问题,用这个

网友:
谢谢zx962032 火狐狸。

请问楼主你的电路图有吗?

网友:
可参照AVR910的电路图!

网友:
下载了!

谢谢了!!

待会研究研究……

网友:
to:yangrufeng

使用mega 8 的MOSI MISO SCK,和PB0用作RESET

PB1和PB2接两个LED,外接7.3728M晶振

再接一个MAX232做RS232的电平转换就可以了!

如果还是不清楚的话,可参照AVR910的电路图适当进行一点修改就可以了!

祝你成功!

网友:
恩,再次感谢zx962032 火狐狸。

请问为什么用PB0作复位?M8不是有PC6(RESET)脚吗?

还有PB1和PB2接LED到地还是VCC?

网友:
yangrufeng:

  是你这个M8去搞别人,而不是别人搞你这个M8.所以RESET脚不能接出去。

  LED的接法请参考 AVR910的电路图。

网友:
非常感谢,下载了很好用,因为我只有3.6864晶体,有了源码一举改好,再也无需用14。318晶体分频

如果可以送分楼主就好了。哈哈哈

网友:
已搞好,不错,挺好用

网友:
to:yangrufeng

PB1,PB2上连接LED和限流电阻到VCC!

楼主:
"是你这个M8去搞别人,而不是别人搞你这个M8.所以RESET脚不能接出去。"

此话经典,比较形象的说明问题

网友:
zx962032 火狐狸:

   我做了个,但下载程序老是FLASH校验出错。

   而且我实验板上设置了外部晶振,但时间走的却不是。

   下载器上的是置顶的.HEX文件吧。我是用它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虽然非常成功,却感觉不如小马好用哦

网友:
usb(ft232),串口,m8,2313 全部都搞了,到头来还是小马好

今天写了300个m8,全部用小马,好用啊

用小马,如果有任何问题导致目标芯片id没有被识别到,小马立马(哈哈,小马立起来了)提醒你,这个910却只会傻乎乎写完校验了才告诉你:……)

所以决定:今后除了做stk500,不想再搞其他烧写器了

-----此内容被iccavr于2005-08-11,23:09:28编辑过

网友:
to:yangrufeng

要烧熔丝位的!

将熔丝位的时钟烧写成外部高频石英晶振3-8M就可以的了

估计是你没有烧写熔丝位,系统默认的是内部的1M的RC振荡

重新烧写熔丝位试试看!

网友:
zx962032 火狐狸:

     昨天时间原因没试了。

     今天又测试了,是在AVRSTUDIO环境中自带的AVRPROG软件里调试的,通过了。熔丝位可以编程的。

    昨天的原因我是这么想的,原来用的是SLISP,双龙的。以前的89S51做的是可以用它来下载的,并口,串口都可以用。但现在M8做的就是不行,老是提示0x40地址校验出错。然后熔丝配置也就不成功,但程序好象是烧进去了。所以我想是不是M8做的这个不支持SLISP下载软件。

大家不仿试试看。

网友:
我没有用过SLISP,不知道究竟是否支持

有机会试试看吧

网友(2006-02-22):
我用了一个3.6864MHz的晶振,选用了两个30PF的电容和1M、1.5K的两个电阻。发现晶振两个引脚上的波形还可以,但是接到芯片引脚时波形就变了。请问该怎么办?????

急需解决????

快救我?????

网友(2006-07-21):
我已做成拉!

网友:
已下我对使用过程进行了动画演示:

更多说明请进:

http://www.nbglin.com/cpjs/dpj36.htm

网友:
不错,我做了USB接口的。不过好象只能在AVRprog里用,速度还可以.比USBASP要快

网友:
我是初学者,想做一个用用,请问烧这个程序的配置,如下图该怎么设啊?

请大家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
源码似乎是3.7e的?为什么不用最新的版本的改?

网友:
我用115.2K波特率无法连机,要使用38.4K才可以

网友(2006-09-21):
这个东西我做了 和ISPPROG 更本联不上。以后还是不要传这种没用的东西上来开玩笑

网友:
这个我做了,成功!

用它写30K的flash(ATmega32)用了22秒。

用SLISP+并口下载线  用了26秒。

速度没有明显提高。要说操作方便,不如双龙的SLISP。

网友:
为何不用TINY2313替换?

网友(2007-08-13):
你这个东西不能烧BOOTLOADER,可把我害惨了,是不是软件有问题啊。

网友(2007-09-23):
怎么老是写完了交验错误

网友:
zx962032 火狐狸:

熔丝位我写的是外部XTAL高频,然后编程却提示地址0x0000处应该是0xc0e0,读到的是0xffff,请帮帮忙,熔丝位编写不了

网友:
搞定,不好意思,我今天早上才发现是目标芯片的miso,mosi与编程器的接反了.呵呵,深夜干活太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