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步进驱动器,大家看看。

楼主(2005-08-08):
2、4、5、10、20、25、50、100细分可选。最主要的是细分角度很准确。

-----此内容被xtihc于2005-08-08,20:04:03编辑过

网友:
问一下你的驱动桥部分是用分离元件做的还是用IR的成品驱动做的,还用是N,P管合用,还是全N管

网友:
可以说说你的实现框图,与ilan2003—小松工程的相同吗??

控制好像是DCDC供电——假如是高频变压器的话(应该是DCDC,附近有整流二极管)。

光欧好像是快速的6N137之类的,不过EN,CP,DIR,应该有3只,他只用了2只。

我看他是用IR的成品驱动做的,是全N管。

本来以为他中间的IC7(正方形的32PIN)是CPLD,但他用了太多芯片,应该不是。

楼主:
光耦共有5个,两个是高速的,还有三个图片上没有装上是低速光耦,作用分别是脱机输入、原点信号输出、保护信号输出

那个是变压器,用来产生双15V电压的。

其它全被混沌的心说了

网友:
xtihc 你好,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请给我发一份功能介绍和说明好不好。

最好有报价!谢谢!我一个朋友是卖步进电机驱动器的!

楼主:
楼上你好!你给个邮件地址什么的啊!不然我不知道怎样发资料给你。

网友:
瞎说一句

这个驱动器效果一定不错

不过我看起来好眼熟(和我COPY的**厂家的一样)

楼主:
APPLEBOY:你是那里的啊?

你的驱动有图片吗?上开看看。

网友:
长春!

没有图片可以QQ聊

网友:
xtihc你好,能发个资料给我吗?

谢谢,我的邮箱是nbg1019@163.com.

网友(2006-01-09):
xtihc你好,能发个资料给我吗?

可能有机会合作。

zfeng1976@sina.com

网友(2006-09-21):
xtihc你好,能发个资料给我吗?

可能有机会合作。 也请你给我报个价,我用于水晶设备上的。

xiao998888@163.com   谢谢!!!

网友(2006-10-28):
xtihc你好,能发个资料给我吗?

我一年要用几十个,可能有机会合作。 也请你给我报个价。

cweld@163.com   谢谢!!!

网友:
xtihc你好,能发个资料给我吗?

你的这个驱动器正是我所要找的那一种,另外有与此配套的控制器吗?如果有的话,我想与你合作,我要的量可能比较多。 也请你给我报个价。  pjylm@163.com    谢谢!

网友(2006-12-11):
很好呀,使用效果怎样?

网友(2007-01-19):
xtihc你好,我们用到的也比较多,能发个给我吗,

我的邮箱是zhouweihello@126.com谢谢。

网友(2007-07-04):
xtihc你好:

  你的驱动怎么卖?你能给我报个价格吗?能告诉我你的联系电话吗?我的Email-pjyuhongbo@jh96345.com

网友(2007-08-12):
这步驱怎么这么眼熟啊.和我用的差不多,细分的正弦和余弦做的不错,

网友:
怎么样8成猜对的吧 不用打磨了

网友:
好想知道楼上猜对多少,呵呵

网友:
TOP

PC817

6N137

ATMage

TLC7528

ir210x

肯定

339 393位置不赶肯定

网友:
可能八成猜对了等几天我给大家放几款

网友:
xtihc你好,能发个资料给我吗?
我一年要用几十个,可能有机会合作。 也请你给我报个价。
jjf9988@126.com   谢谢!!!

网友:
iso9001

339 393位置不对
那几个是4053,084C

我布的板子,
需要这方面资料的可互相交流下.

网友:
哦,所以我不敢肯定 但是肯定有7474
084C有可能
JFET 运放  Voffset很低的。相当于2个TL082
393有

339到未必有

网友:
iso9001
板子上是没有这个7474的

网友:
哦?
TONY怎么积分是0 啊

我一个朋友仿的驱动器

里面就有7528  mega8
7474 393  6N137  TLP521

网友:
几年前在一家港资公司就设计这东东,现在还有这么多人热心呀!

网友:
iso9001,老兄:
你在图上标的7474
可图片上那个元件是16脚啊!7474好像没有16脚的吧

网友:
hoho 是啊

所以才
339 393位置不赶肯定

网友:
他后又上的一个图,从磁动力上得到

网友:
哦!这个图更清楚了。看样子又升级了。

网友:
关注这东东热心人还真多啊!

网友:
新版的最右上角的那个是GAL,右下角的两个8脚IC是555,用来产生三角波.这个电路用的是误差比较放大+三角波来产生PWM信号.

网友(2007-09-11):
楼上的:好像555,贴片很少见哦!我猜想应该是082之类的。最右上角的那个是GAL我想肯定是了,因
为一楼的图上是两个片。变成了一片,肯定用GAL做了两片的活了。那个16脚的我看没有几人能把他猜中

网友:
不是555,是运放082C,用来产生三角波的,斩波用,还有块D/A用来产生细分,
细分后的步进电机运行平稳,噪声小,
  我也在做这款,不明白的可互相交流.QQ-358058597.

网友:
楼上的TONY兄:
  能猜出图上的那个SOP16的型号吗?还有一楼图中右上脚那两片SOP14的型号吗?
最近上班时间很空,就上网在论坛里混了.

网友:
雷赛的也有这样的驱动器 用4层板的

网友:
呵呵,連以前步进驱动版主都来了。
版主你就行行好把那个16脚的告诉大家了吧,相信很好多人会为此受益的。
至于其他的:既然一楼都把图秀上来了,肯定都觉得可以向大家交流了,才会发的吧。
个人觉得该板与一般书上讲的东西是不同的,至少DA出来之后经358 再经SOP16 再经082还原
一般的书哪里会讲哦!还有最后到那个GAL应该不会是像L6506那样有IN1,IN2,IN3,IN4那样的,
而是有反馈信号进去的,可以肯定该GAL跟单片机几乎无关联。相信这两点才是该板的亮点。
我几年前曾见过与该板雷通的一款,看了看。还给用户了,也没用过。瞎说不知推断正确与否

网友:
以前用过雷赛的做工蛮好的..

网友:
猜测其中的一部分电路

网友:
ilan2003 小松工程  真是高人啊!
请问那图中IN7,IN8 后面是不是应该是IF210* 了啊?
那IN1-IN6又从哪里来呢?图中SP5是不是接的三角波呢?
一直没弄懂斩波后的信号怎么变为8路,版主能讲讲吗?

网友:
我最近也在分析这个电路,   SP5好象是接三角波的,三角波的产生是用TL084产生的21Khz方波再经过TL084转换成三角波。我猜想是这样的

网友:
采样控制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结论: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窄脉冲加在具有惯性的环节上时,其效果基本相同.PWM控制技术就是以该结论为理论基础,对半导体开关器件的导通和关断进行控制,使输出端得到一系列幅值相等而宽度不相等的脉冲,用这些脉冲来代替正弦波或其他所需要的波形.按一定的规则对各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既可改变逆变电路输出电压的大小,也可改变输出频率.
PWM控制的基本原理很早就已经提出,但是受电力电子器件发展水平的制约,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未能实现.直到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全控型电力电子器件的出现和迅速发展,PWM控制技术才真正得到应用.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新的理论方法,如现代控制理论,非线性系统控制思想的应用,PWM控制技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出现了多种PWM控制技术,根据PWM控制技术的特点,到目前
为止主要有以下8类方法.

1 相电压控制PWM
1.1 等脉宽PWM法[1]
VVVF(Variable Voltage Variable Frequency)装置在早期是采用PAM(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控制技术来实现的,其逆变器部分只能输出频率可调的方波电压而不能调压.等脉宽PWM法正是为了克服PAM法的这个缺点发展而来的,是PWM法中最为简单的一种.它是把每一脉冲的宽度均相等的脉冲列作为PWM波,通过改变脉冲列的周期可以调频,改变脉冲的宽度或占空比可以调压,采用适当控制方法即可使电压与频率协调变化.相对于PAM法,该方法的优点是简化了电路结构,提高了输入端的功率因数,但同时也存在输出电压中除基波外,还包含较大的谐波分量.

1.2 随机PWM
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当时大功率晶体管主要为双极性达林顿三极管,载波频率一般不超过5kHz,电机绕组的电磁噪音及谐波造成的振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求得改善,随机PWM方法应运而生.其原理是随机改变开关频率使电机电磁噪音近似为限带白噪声(在线性频率坐标系中,各频率能量分布是均匀的),尽管噪音的总分贝数未变,但以固定开关频率为特征的有色噪音强度大大削弱.正因为如此,即使在IGBT已被广泛应用的今天,对于载波频率必须限制在较低频率的场合,随机PWM仍然有其特殊的价值;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消除机械和电磁噪音的最佳方法不是盲目地提高工作频率,随机PWM技术正是提供了一个分析,解决这种问题的全新思路.

1.3 SPWM法
SPWM(Sinusoidal PWM)法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目前使用较广泛的PWM法.前面提到的采样控制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结论: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窄脉冲加在具有惯性的环节上时, 其效果基本相同.SPWM法就是以该结论为理论基础,用脉冲宽度按正弦规律变化而和正弦波等效的PWM波形即SPWM波形控制逆变电路中开关器件的通断, 使其输出的脉冲电压的面积与所希望输出的正弦波在相应区间内的面积相等,通过改变调制波的频率和幅值则可调节逆变电路输出电压的频率和幅值.该方法的实现有以下几种方案.
1.3.1 等面积法
该方案实际上就是SPWM法原理的直接阐释,用同样数量的等幅而不等宽的矩形脉冲序列代替正弦波,然后计算各脉冲的宽度和间隔,并把这些数据存于微机中,通过查表的方式生成PWM信号控制开关器件的通断,以达到预期的目的.由于此方法是以SPWM控制的基本原理为出发点,可以准确地计算出各开关器件的通断时刻,其所得的的波形很接近正弦波,但其存在计算繁琐,数据占用内存大,不能实时控制的缺点.

1.3.2 硬件调制法
硬件调制法是为解决等面积法计算繁琐的缺点而提出的,其原理就是把所希望的波形作为调制信号,把接受调制的信号作为载波,通过对载波的调制得到所期望的PWM波形.通常采用等腰三角波作为载波,当调制信号波为正弦波时,所得到的就是SPWM波形.其实现方法简单,可以用模拟电路构成三角波载波和正弦调制波发生电路,用比较器来确定它们的交点,在交点时刻对开关器件的通断进行控制,就可以生成SPWM波.但是,这种模拟电路结构复杂,难以实现精确的控制.

1.3.3 软件生成法
由于微机技术的发展使得用软件生成SPWM波形变得比较容易,因此,软件生成法也就应运而生.软件生成法其实就是用软件来实现调制的方法,其有两种基本算法,即自然采样法和规则采样法.

1.3.3.1 自然采样法[2]
以正弦波为调制波,等腰三角波为载波进行比较,在两个波形的自然交点时刻控制开关器件的通断,这就是自然采样法.其优点是所得SPWM波形最接近正弦波,但由于三角波与正弦波交点有任意性,脉冲中心在一个周期内不等距,从而脉宽表达式是一个超越方程,计算繁琐,难以实时控制.

1.3.3.2 规则采样法[3]
规则采样法是一种应用较广的工程实用方法,一般采用三角波作为载波.其原理就是用三角波对正弦波进行采样得到阶梯波,再以阶梯波与三角波的交点时刻控制开关器件的通断,从而实现SPWM法.当三角波只在其顶点(或底点)位置对正弦波进行采样时,由阶梯波与三角波的交点所确定的脉宽,在一个载波周期 (即采样周期)内的位置是对称的,这种方法称为对称规则采样.当三角波既在其顶点又在底点时刻对正弦波进行采样时,由阶梯波与三角波的交点所确定的脉宽, 在一个载波周期(此时为采样周期的两倍)内的位置一般并不对称,这种方法称为非对称规则采样.
规则采样法是对自然采样法的改进,其主要优点就是是计算简单,便于在线实时运算,其中非对称规则采样法因阶数多而更接近正弦.其缺点是直流电压利用率较低,线性控制范围较小.
以上两种方法均只适用于同步调制方式中.

1.3.4 低次谐波消去法[2]
低次谐波消去法是以消去PWM波形中某些主要的低次谐波为目的的方法.其原理是对输出电压波形按傅氏级数展开,表示为u(ωt)= ansinnωt,首先确定基波分量a1的值,再令两个不同的an=0,就可以建立三个方程,联立求解得a1,a2及a3,这样就可以消去两个频率的谐波.
该方法虽然可以很好地消除所指定的低次谐波,但是,剩余未消去的较低次谐波的幅值可能会相当大,而且同样存在计算复杂的缺点.该方法同样只适用于同步调制方式中.

1.4 梯形波与三角波比较法[2]
前面所介绍的各种方法主要是以输出波形尽量接近正弦波为目的,从而忽视了直流电压的利用率,如SPWM法,其直流电压利用率仅为86.6%.因此,为了提高直流电压利用率,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梯形波与三角波比较法.该方法是采用梯形波作为调制信号,三角波为载波,且使两波幅值相等,以两波的交点时刻控制开关器件的通断实现PWM控制.
由于当梯形波幅值和三角波幅值相等时,其所含的基波分量幅值已超过了三角波幅值,从而可以有效地提高直流电压利用率.但由于梯形波本身含有低次谐波,所以输出波形中含有5次,7次等低次谐波.

2 线电压控制PWM
前面所介绍的各种PWM控制方法用于三相逆变电路时,都是对三相输出相电压分别进行控制的,使其输出接近正弦波,但是,对于像三相异步电动机这样的三相无中线对称负载,逆变器输出不必追求相电压接近正弦,而可着眼于使线电压趋于正弦.因此,提出了线电压控制PWM,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

2.1 马鞍形波与三角波比较法
马鞍形波与三角波比较法也就是谐波注入PWM方式(HIPWM),其原理是在正弦波中加入一定比例的三次谐波,调制信号便呈现出马鞍形,而且幅值明显降低,于是在调制信号的幅值不超过载波幅值的情况下,可以使基波幅值超过三角波幅值,提高了直流电压利用率.在三相无中线系统中,由于三次谐波电流无通路,所以三个线电压和线电流中均不含三次谐波[4].
除了可以注入三次谐波以外,还可以注入其他3倍频于正弦波信号的其他波形,这些信号都不会影响线
电压.这是因为,经过PWM调制后逆变电路输出的相电压也必然包含相应的3倍频于正弦波信号的谐波,但在合成线电压时,各相电压中的这些谐波将互相抵消,从而使线电压仍为正弦波.

2.2 单元脉宽调制法[5]
因为,三相对称线电压有Uuv+Uvw+Uwu=0的关系,所以,某一线电压任何时刻都等于另外两个线电压负值之和.现在把一个周期等分为6个区间,每区间60°,对于某一线电压例如Uuv,半个周期两边60°区间用Uuv本身表示,中间60°区间用-(Uvw+Uwu)表示,当将Uvw和Uwu 作同样处理时,就可以得到三相线电压波形只有半周内两边60°区间的两种波形形状,并且有正有负.把这样的电压波形作为脉宽调制的参考信号,载波仍用三角波,并把各区间的曲线用直线近似(实践表明,这样做引起的误差不大,完全可行),就可以得到线电压的脉冲波形,该波形是完全对称,且规律性很强,负半周是正半周相应脉冲列的反相,因此,只要半个周期两边60°区间的脉冲列一经确定,线电压的调制脉冲波形就唯一地确定了.这个脉冲并不是开关器件的驱动脉冲信号,但由于已知三相线电压的脉冲工作模式,就可以确定开关器件的驱动脉冲信号了.
该方法不仅能抑制较多的低次谐波,还可减小开关损耗和加宽线性控制区,同时还能带来用微机控制的方便,但该方法只适用于异步电动机,应用范围较小.

3 电流控制PWM
电流控制PWM的基本思想是把希望输出的电流波形作为指令信号,把实际的电流波形作为反馈信号,通过两者瞬时值的比较来决定各开关器件的通断,使实际输出随指令信号的改变而改变.其实现方案主要有以下3种.

3.1 滞环比较法[4]
这是一种带反馈的PWM控制方式,即每相电流反馈回来与电流给定值经滞环比较器,得出相应桥臂开关器件的开关状态,使得实际电流跟踪给定电流的变化.该方法的优点是电路简单,动态性能好,输出电压不含特定频率的谐波分量.其缺点是开关频率不固定造成较为严重的噪音,和其他方法相比,在同一开关频率下输出电流中所含的谐波较多.

3.2 三角波比较法[2]
该方法与SPWM法中的三角波比较方式不同,这里是把指令电流与实际输出电流进行比较,求出偏差电流,通过放大器放大后再和三角波进行比较,产生PWM波.此时开关频率一定,因而克服了滞环比较法频率不固定的缺点.但是,这种方式电流响应不如滞环比较法快.

3.3 预测电流控制法[6]
预测电流控制是在每个调节周期开始时,根据实际电流误差,负载参数及其它负载变量,来预测电流误差矢量趋势,因此,下一个调节周期由PWM产生的电压矢量必将减小所预测的误差.该方法的优点是,若给调节器除误差外更多的信息,则可获得比较快速,准确的响应.目前,这类调节器的局限性是响应速度及过程模型系数参数的准确性.

4 空间电压矢量控制PWM [7]
空间电压矢量控制PWM(SVPWM)也叫磁通正弦PWM法.它以三相波形整体生成效果为前提,以逼近电机气隙的理想圆形旋转磁场轨迹为目的,用逆变器不同的开关模式所产生的实际磁通去逼近基准圆磁通,由它们的比较结果决定逆变器的开关,形成PWM波形.此法从电动机的角度出发,把逆变器和电机看作一个整体,以内切多边形逼近圆的方式进行控制,使电机获得幅值恒定的圆形磁场(正弦磁通).
具体方法又分为磁通开环式和磁通闭环式.磁通开环法用两个非零矢量和一个零矢量合成一个等效的电压矢量,若采样时间足够小,可合成任意电压矢量.此法输出电压比正弦波调制时提高15%,谐波电流有效值之和接近最小.磁通闭环式引
入磁通反馈,控制磁通的大小和变化的速度.在比较估算磁通和给定磁通后,根据误差决定产生下一个电压矢量,形成PWM波形.这种方法克服了磁通开环法的不足,解决了电机低速时,定子电阻影响大的问题,减小了电机的脉动和噪音.但由于未引入转矩的调节,系统性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5 矢量控制PWM[8]
矢量控制也称磁场定向控制,其原理是将异步电动机在三相坐标系下的定子电流Ia,Ib及Ic,通过三相/二相变换,等效成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交流电流Ia1及Ib1,再通过按转子磁场定向旋转变换,等效成同步旋转坐标系下的直流电流Im1及It1(Im1相当于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电流;It1相当于与转矩成正比的电枢电流),然后模仿对直流电动机的控制方法,实现对交流电动机的控制.其实质是将交流电动机等效为直流电动机,分别对速度,磁场两个分量进行独立控制.通过控制转子磁链,然后分解定子电流而获得转矩和磁场两个分量,经坐标变换,实现正交或解耦控制.
但是,由于转子磁链难以准确观测,以及矢量变换的复杂性,使得实际控制效果往往难以达到理论分析的效果,这是矢量控制技术在实践上的不足.此外.它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转子磁链在空间上的位置才能实现定子电流解耦控制,在这种矢量控制系统中需要配置转子位置或速度传感器,这显然给许多应用场合带来不便.

6 直接转矩控制PWM[8]
1985年德国鲁尔大学Depenbrock教授首先提出直接转矩控制理论(Direct Torque Control简称DTC).直接转矩控制与矢量控制不同,它不是通过控制电流,磁链等量来间接控制转矩,而是把转矩直接作为被控量来控制,它也不需要解耦电机模型,而是在静止的坐标系中计算电机磁通和转矩的实际值,然后,经磁链和转矩的Band-Band控制产生PWM信号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最佳控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上述矢量控制的不足,能方便地实现无速度传感器化,有很快的转矩响应速度和很高的速度及转矩控制精度,并以新颖的控制思想,简洁明了的系统结构,优良的动静态性能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直接转矩控制也存在缺点,如逆变器开关频率的提高有限制.

7 非线性控制PWM
单周控制法[7]又称积分复位控制(Integration Reset Control,简称IRC),是一种新型非线性控制技术,其基本思想是控制开关占空比,在每个周期使开关变量的平均值与控制参考电压相等或成一定比例. 该技术同时具有调制和控制的双重性,通过复位开关,积分器,触发电路,比较器达到跟踪指令信号的目的.单周控制器由控制器,比较器,积分器及时钟组成,其中控制器可以是RS触发器,其控制原理如图1所示.图中K可以是任何物理开关,也可是其它可转化为开关变量形式的抽象信号.
单周控制在控制电路中不需要误差综合,它能在一个周期内自动消除稳态,瞬态误差,使前一周期的误差不会带到下一周期.虽然硬件电路较复杂,但其克服了传统的PWM控制方法的不足,适用于各种脉宽调制软开关逆变器,具有反应快,开关频率恒定,鲁棒性强等优点,此外,单周控制还能优化系统响应,减小畸变和抑制电源干扰,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控制方法.

8 谐振软开关PWM
传统的PWM逆变电路中,电力电子开关器件硬开关的工作方式,大的开关电压电流应力以及高的du/dt和di/dt限制了开关器件工作频率的提高,而高频化是电力电子主要发展趋势之一,它能使变换器体积减小,重量减轻,成本下降,性能提高,特别当开关频率在18kHz以上时,噪声将已超过人类听觉范围,使无噪声传动系统成为可能.
谐振软开关PWM的基本思想是在常规PWM变换器拓扑的基础上,附加一个谐振网络,谐振网络一般由谐振电感,谐振电容
和功率开关组成.开关转换时,谐振网络工作使电力电子器件在开关点上实现软开关过程,谐振过程极短,基本不影响PWM技术的实现.从而既保持了 PWM技术的特点,又实现了软开关技术.但由于谐振网络在电路中的存在必然会产生谐振损耗,并使电路受固有问题的影响,从而限制了该方法的应用.

9 结语
本文较详细地总结了各种PWM控制方法的原理,并简单说明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PWM控制技术以其控制简单,灵活和动态响应好的优点而成为电力电子技术最广泛应用的控制方式,也是人们研究的热点.由于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没有了学科之间的界限,结合现代控制理论思想或实现无谐振软开关技术将会成为PWM控制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网友:
希望原作者谅解!

网友:
挖 这么清楚啊 牌的不错

网友:
呵呵,太清楚了。可惜了两年前见过一楼那样的实物,只是看了看就还给用户了,
要不然我就把他测绘下来,共享给大家了。要是哪位大侠有,将它测绘下来。ilan2003 小松工程
大侠就有素材,好好给我们讲讲PWM步进驱动原理了。可惜啊!我想不通的地方就是ilan2003 小松工程
给出的图IN7,IN8后面的部分(IN7,IN8后怎样分配信号给4个IR210*的IN H和/SD)。最近太空了,有这个想想也还充实。

网友:
楼上的联系我ilan2003@163.com

网友:
PIN9 PIN8 PIN11均是MCU的IO

IO0-IO7接四个IR2103

网友:
要是cbcb128给个最后那个SOP20更清的图就好了,ilan2003 小松工程也许就能得出更准确的结论了,
个人感觉IN7,IN8通过一定的逻辑就够了,PIN9 PIN8 PIN11中有一个接单片机IO用于允许之类的功能就够
了。我没有真正动手搞过驱动,瞎说罢了。至于IN7,IN8经怎样的逻辑后就能推动210*,然后让步进电机转起来
我只是想想,想通了也会向大家汇报的。想不通也就罢了。当然大侠高手们把它讲透了相信很多人会为此受益。
毕竟一般的书和论文不会根据实物分析电路和理论的,而且接近实用。

网友:
我不是瞎猜的 这个电路是别的品派的驱动器的电路,基本上一样的

网友:
刚才联系到以前那个客户了,他讲原来那个用两个芯片(可能是7474或40106)那个驱动找不到了,
cbcb128 拍照那个他有实物,我给他看过照片了。等国庆放假我去测绘一下。
如果大家认为这样可以的话,我把测绘的图发上来。得到通知只有1,2,3号放假。
哎,明明很空闲,却不能多放几天!

网友:
国庆去看了看实物,元型号全被擦了,估计着画了H桥部分,大家将就看。跟ilan2003 小松工程发的图有点不同。
我对对这个驱动的关注就到此为止了。要是ilan2003 小松工程能把16V8中的连线跟大家讲讲,也许将来对需要的人
有些帮助吧,

网友:
楼上的看53楼的  我已经说了 但是两个驱动器不知道电路是不是一致

网友:
好象电路很相似啊,前面是一个差分放大器,后面的两者有点不一样

网友:
这个驱动那个TONY好像做好了,不过我了搞不懂的是他的2103上的相序是怎么出来的,单片机只跟GAL有一个脚是相连的,怎么来控制相序的方向及相序

网友:
有兴趣的就去购买一个金坛四海的驱动器,IC的型号都没有擦除。不过大家其实也猜的差不多了,小松图纸都出来了应该是COPY过了
分析分析原理改造一下应该比原来的产品更完美些。GAL是没有必要使用的,可以去掉,他的作用就是FREE而已,我使用的是一个244搞定。20K的三角波是来自模拟产生的方波,我直接用了AVR的方波输出。原作品用的是51运行在30M,一个ATMEGA48运行在内部8M足以。DA是TLC7528(记不清楚这些字母了,大概没有错),接法是典型的应用。Datasheet里面都有的。运放是廉价的TL084,前面的是差分也是典型应用,性能之所以好,就是因为他和常见的集成IC(On/Off)  PWM控制方式不同(正On / 反On)

网友:
哎,看了大家这么多,我的心都凉了。我也做驱动器,看见这个驱动器,我的眼睛已经飞出去,我的心在流泪。老板给我的参考机型,和这个东西感觉上差了十几年,我已经做了两年了,还是不停的有问题(被销售误导的问题也不少)。分析了很久,参考机型始终还是不争气,老是有问题。连着我的机器也不停的有问题。

心疼啊,说实话,我感觉自己做的驱动器好像是80年代的。

看着看着,我快要疯掉了!

咬牙切齿,决定,我自己上一个项目,我不能对不起我的青春,做出这么个落后的东西。

大家帮帮我吧,我需要资料,谢谢各位大侠了。
trinove@gmail.com

网友:
appleboy  呵呵我copy 的就是金坛四海的

网友(2007-10-11):
看你的图纸就知道是了,天下文章一大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借鉴并改进。但是如果全盘的都给人家公开了就不好了。把自己改进的公开无所谓的。我曾经在他家购买过200个驱动器。后来就....,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比他的好。

网友:
金坛四海也是抄人家的,雷塞的也有类似的电路,都是一些变种的驱动器。其实原理都差不多。金坛四海的体积做的太大了。

网友:
xtihc
能不能发份资料给我   87857846@qq.com or zjxstar@163.com
谢谢!~~~

网友:
很漂亮的驱动器啊~~~~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replyid=105921&id=9730&page=1&skin=0&Star=1
这个是他的出处吧~

真想不通M8竟然可以完成这么高级的功能!!
现在周立功在主推的群星ARM好像也在作步进细分~不知道如何~

网友(2008-05-19):
你好,可以加你QQ吗?我的QQ:350313842

网友:
这么老的帖子也挖出来了!我顶一下!

网友:
四海电机M系列驱动器是PWM全电流控制的.D系列已克服M系列的电机温升问题.低速噪音也降低不少.---我是四海电机的.

网友:
估计不便宜额

网友:
问个弱弱的问题,我看过一些资料,直接用3717,或则3977做的,电路貌似很简单,这个和那些有什么区别呢?请DX们指点

网友:
记号
作的真好

网友(2009-09-17):
国内的驱动器给人感觉就个头太大了,因为缺乏使用高集成度的控制驱动芯片:而德国TRINAMIC正是开发了专门用于步进系统的控制驱动芯片,如此以来使体积非常小;集成控制功能不需要控制器另外可以支持多种通讯方式,还具有失速检测功能避免丢步,超载等.

网友(2009-12-31):
开眼了!原还步进驱动也这么讲究呀?

网友:
事情发展的结果让我有点晕。

网友(2010-11-13):
PD-1060
具有电流随负载动态调节集成控制驱动反馈智能步进系统
PD-57-1060是一款集成了步进电机的控制+驱动+编码器反馈智能系统,可以满足用在一些需要高可靠性的场合

■电气参数:
●供电范围9V---51V DC;最大驱动电流3A
●集成57步进电机的力矩:0.55Nm,1.01Nm,1.26Nm,1.89Nm
    60步进电机力矩:1.1Nm,1.65Nm,2.1Nm,3.1Nm
■        集成编码器:
●        集成磁编码器(最大256脉冲/转)可避免和检测电机丢步
■        使用高性能2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TMC262:
●        最大细分可以达到256
●        高效率,电机发热量少
●        输出电流可以根据电机的负载自动动态调节,节省80%能量,避免电机发热,即Coolstep专利技术
●        高精度失速检测功能,用于检测电机负载StallGuard
■        接  口:
●        左右限位输入,一个原点输入
●        2个数字量输入/2个数字量输出
●        MiniUSB,RS485,RS232和CAN通讯
●        Step/dir控制信号输入
●        Shutdown输入可以通过硬件将驱动失去使能
  电路板尺寸:86mm*86mm

网友:
阿莫这里最鄙视 打磨 了,还一个劲上这种图片。

网友:
芯片全部打磨了

网友(2011-01-19):
有谁要完整的芯片,问我,QQ;358058597

网友A(2013-09-01):
大家一起来挖坟
新的方案大豆采用深圳天微的TC1002的方案,现在市场上很多都是用这个方案的。
深圳天微最新出来了TC1005,据说成本上更有优势,电路也很简单

网友(2016-03-03):
引用 网友A:
大家一起来挖坟
新的方案大豆采用深圳天微的TC1002的方案,现在市场上很多都是用这个方案的。
深圳天微最新 ...

高手,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