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了一下ATMEGA128的ADC,不知道为什么ATMEGA128的AVCC和AGND连在一起了,芯片发烫。

楼主(2005-08-10):
我设计了熔丝位,设计为ADC形式

后来AVCC和AGND连在一起了,芯片发烫。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AVCC和AGND连在一起” 为什么要这样做?

楼主:
是芯内部

自己连的

我外面的电路没有连

网友:
除非芯片坏了,否则不可能。

VCC GND 从字面上看都知道不可能连到一起去啦。

认真检查你的PCB和焊接是否有问题,老兄。

网友:
那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
把你的P股贴到嘴巴,保证你的脑子一样发烫。

网友:
电源+地!!当然烫啊!

楼主:
回五楼

说话文明点好不好,先在大家都是在讨论问题。没有素质。。。。!!

网友(2012-10-31):
AVCC 和AGND连接在一起,那不就是短路了吗。短路电流很大。

网友(2020-07-30):
查查电路板吧。还有就是问问大家。AVCC可以独立供电吗?

网友:
不是ATMEGA128坏了,就是外围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