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VS1001k的问题~~~~~~~~~~

楼主(2005-08-12):
我在制作一个ATMEGA16+VS1001的MP3,电路是VS1001的典型电路.

根据AppNote上写的,正常工作时VS1001的RCAP应该有1.3V左右的电压,这表明模拟部分正常,可是我的测不到电压,这是否说明我的芯片坏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呢?

网友(2006-07-03):
量一下不就好了,电阻,和电压{空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