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310主板的键盘按键那个焊盘怎么画啊?

楼主(2005-08-14):
这里

如果画ARC出来的话就会上防焊漆,这样就不是焊盘了。

如果画焊盘,hole设为0,设为TOPLAYER的话,又不能在中间画孔。

请指教!

网友:
修改阻焊层的图形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可否请高手以step by step的示例说明一下,还有谁能指教各个层的主要功能及其在pcb上对应的实物,谢谢!

网友:
画两个同心的焊盘,一个大的有孔,孔径大于小焊盘的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