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P3制作中,已经可以作为U盘使用了

楼主(2005-08-14):
我把以前AVR上编的U盘程序移植了过来(现在使用LPC2132芯片),已经可以实现U盘协议。

不过由于芯片的IO速度很慢,而且所用的Keil编译器效率不高,导致U盘速度低得可怜。

楼主:
-----此内容被qwernet于2005-08-14,22:30:26编辑过

楼主:
是3.750秒啊

网友:
ARM LPC2132 怎么会使用 Keil编译呢? 应该是ADS才对吧。

LPC系列也有带外部存储器接口的,不过脚太多了,也贵好多。

楼主:
我用Keil是看中了它自带的ARTX,比uCOS好用多了。而且Keil的仿真功能,其它开发软件根本没发比。用Keil来仿真,连JTAG都可以省了。

LPC214x的IO速度比LPC213x快很多,而且价钱差不多。LPC213x操作1次IO口要7周期,LPC214x只需2周期。不过还没见有卖LPC214x的。

楼主:
今天改了一下,关键部分改用ARM汇编来写,速度有了一定的提升。不过模拟总线仍然是比较慢,比起以前用M8515做的U盘还差很多。

期待LPC214x~~~~~~

楼主:
正在调试3510液晶。

楼主:
HJJourAVR说的是不是这种ARM?

我有一盒~~~~~

网友:
看脚的数目,这么多,一定是啦。

我记得有好几款这样的LPC ARM.

周立功代理PJILIPS的产品,去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LPC2214, 256KB Flash, 16KB RAM, 32位总线

爽翻了~~~~留着下次做USB2.0硬盘MP3!

网友:
用ARM要比M128实用多了...

最近在做ARM菜鸟,但为几种小ARM的选型而郁闷...都舍不得...

真羡慕小俊同志---不是富婆就是富翁...

楼主:
现在最想用的就是LPC214x,15MHz的IO速度,USB2.0接口,接近LPC213x的价格,爽~~~~~

可惜还没见到有卖的。去Philips申请样片,只给了2138却没给2148,不知道是没货还是不给~~~~~~

楼主:
最近有了新进展:已经可以从CF卡读出MP3文件并传送到STA013了,I2S的接口有数据输出,不过没装DAC,不知道出来的是不是音乐。

另外,还编写了一个递归的树遍历函数,实现CF卡上任意指定层数目录的MP3文件搜索,各目录下的MP3文件按照文件名排序,以组成播放列表。

快要开学了,看来我的MP3 DIY进度要抓紧~~~~

楼主:
把解码得到的音频波形信号显示在LCD上:

网友:
qwernet 小俊真是强人,革_命尚未成功,我得继续努力!

楼主:
可以在播放的同时显示音频波形:

楼主:
还做了一个图示EQ,32段的:

网友(2005-10-21):
恭喜楼主,进度很快啊!

网友:
是可以从STA013中的寄存器读出各段频率的幅度值吗?

小俊是怎样处理的?显示这种EQ

楼主:
不可以直接从STA013读出。

有两种方法:

1、从STA013的I2S接口读出一段音频数据(64个采样值)再计算FFT。

2、利用ARM本身的ADC对音频输出采64个样,再计算FFT。

网友(2005-11-27):
小俊在吗?

目前我也在用LPC2142做U盘,存储采用SD卡,用keil CARM编译器

发现读SD卡的内容到PC 时超快,但是copy MP3的文件时经常出现time out 现象,采用bushound调试发现time out

写SD卡采用SPI协议,LPC2142主频为60M,SPI采用的时钟为60M/8=7.5M左右,用高速FIO方式

单独往SD卡中写一个扇区字节(512),采用示波器量写一扇区的时间为10ms左右,天哪!没想到怎么这么慢,难怪PC老显示没响应,难道采用SPI方式写SD卡本身就很慢

请问你是采用SD卡做存储吗?还有你有量过写一扇区所花的时间吗?你是怎样处理的呢?有加缓冲吗?是不是接收到PC的一个扇区内容后就开始写入SD卡中,还是加入缓冲多接收几个扇区后再一并写入SD卡?

我用示波器量过SPI的时钟信号:133ns,果然跟计算出的7.5M一样.

楼主:
我用CF卡做存储的,利用LPC2148的IO口来模拟时序。

我没用过SD卡。不过传输1个位为133ns,传输512字节(4096位)大概就是0.54毫秒,算上读写SPI寄存器和其它处理时间,加上写入SD卡Flash芯片的时间,应该也不会到10ms,是不是程序处理上出了一些问题?我用CF卡是很快的(主要是因为CF卡是并行接口),大概是差不多3M/s。

做U盘的时候,没有使用缓存,我是从PC端读得64个字节(一次Bulk传输的量),马上传给CF卡,在这个传输过程中,下一次Bulk传输也差不多来了,两者交替,能达到比较高的速度(写U盘差不多有1M/s,基本上是极限了)。

网友:
的确,传输512字节很快,关键在于SD卡写入FLASH好慢啊.我测试了一下,需要写入Flash的时间最快时需要发送5800左右个字节时钟,也就是:5800*8*133ns=6.17ms,在加上其他一些时间的耗费,至少也要7ms左右,实在是太慢了,难怪PC老发脾气,当机没商量.

你可以试一下用SD卡做存储啊,现在SD卡也便宜,如果你没有SD卡座,我可以赞助你,想要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的,

楼主:
是不是SD卡内部电路的时钟也是由SPI时钟提供的呢?如果你改变SPI的频率,那么SD卡写入Flash是仍然需要5800个时钟呢,还是需要6ms?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可是SPI已经做到最快了,我的主频跑到极限60M,而SPI的速度最快也就是60/8=7.5M,都不知道现在怎么办了?

我也是在从新做MP3,方案:LPC2142+STA013+WM8750(DA)+FM+3510i+SD卡

楼主:
SD卡的时钟好像可以用到40MHz的,可惜ARM7提供不了这样的速度。

不过即使写一个扇区需要10ms,也不会令USB超时啊。

网友:
啊!真的吗?你的email是什么?要不我将程序寄给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处理USB那边出了问题

或者将你的USB那部分的程序给我参考一下也可以,明天你能上网吗?我在公司无法上网,我的email:gl@premierimage.com.tw,你明天回个email给我好吗?我将我的程序给你,帮我看一下USB那边哪里没有写对?我都困惑好几天了,谢谢!

楼主:
你发到j820619@msn.com就可以了。

我现在不在学校,明天把USB部分的程序发给你吧,共同研究研究。

网友:
谢谢!我已经收到你的程序了,正在苦心研究,有什么问题还需要你多多帮忙

网友:
小俊你好

能把USB部分的程序发给我看看么?

想用AVR 实现U盘功能

可是不知如何下手

我的Email:elephic@163.com

网友(2006-03-01):
发来发去好不方便啊,大家讨论起来好麻烦哟

网友(2007-02-03):
你们能不能把资料公开呢,一部分也好,你们吃肉我们也喝点汤嘛,最近

在搞LPC2142移植UCOS—II,很晕,有参考的分享一下嘛!你们有很多也是

用别人的嘛,取之与民用之与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