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程序的设计

楼主(2005-08-15):
欢迎大家来中华工控网www.gkong.com

一个按键程序的设计。

常常看到有些小虾米提问一个键按下加1,多按一会连加怎么写,为什么我的按键不松开别的按键按下会无反应,或数码管总是闪动,而一松开又正常显示。下面是我笨笨的一个按键程序的相关段,此程序只做抛砖引入之用,本程已验证通过,如有不明之处请自行处理能 :)

芯片 AVR之ATMEGA8515L 编译环境:ICCAVR6.31A

下面这段程序可放入主程序中

//************************上设定1按键(单次)***********************

if( ((PINB&up1) ==0 )&&( (flag2&0x01) == 0) )

{delay_nms(10);

  if( (PINB&up1) ==0 )

  {flag2|=BIT(0);

                                //****此处是我切入的相关程序*******//

  timelat1--;

  if(timelat1<0) timelat1=99;

  consumer_rd[4]=99-timelat1;

  distime0=0;

                                flag3=BIT(1);

                                //*******************//

  }

}

if( ((PINB&up1) ==up1)&&((flag2&0x01)==0x01) )

   {delay_nms(10);

    if((PINB&up1) ==up1)

  {flag2&=~BIT(0);

  }

    }

下面这段程序请放入时间中断中:

//***************************1号上连调*****************************

if(((PINB&up1)==0)&&((flag4&0x02)==0))

{count11++;

  if(count11>=500)

   {flag4|=BIT(1);

   }

}

if(((PINB&up1)==0)&&((flag4&0x02)==0x02))

{count12++;

  if(count12>=100)

   {count12=0;

                                //****此处是我切入的相关程序*******//

  timelat1--;

  distime0=0;

  if(timelat1<0) timelat1=99;

  consumer_rd[4]=99-timelat1;

                               //******************************//

   }

}

顺便送一个添头 (单键启停)

//************************启停1开关********************************

if( ((PIND&star1) ==0 )&&( (flag1&0x02) == 0) )

{delay_nms(10);

     if( (PIND&star1) ==0 )

      {flag1|=BIT(1);

                     flag_runstop^=BIT(1);

                     flag3=BIT(1);

      }

}

if(((PIND&star1) ==star1 )&&((flag1&0x02)==0x02) )

     {delay_nms(10);

      if( (PIND&star1) ==star1 )

{flag1&=~BIT(1);

                 }

      }

-----此内容被sgxluck于2005-08-15,10:22:20编辑过

网友:
先研究研究。

能不能在语句后面加上注释?

楼主:
不会吧!提供的原程序还要提示?我闪。

网友:
呵呵!

牺牲你的一点时间,将给大家节约大大的时间。

看别人的程序真的有点头痛。

网友(2006-08-29):
这段程序缺乏美感。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2012-07-17):
  mark 后再研究!

网友(2013-06-16):
按键确实有很多学问,最好还是状态机结合定时器来写。

网友(2016-12-05):
这个必须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