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非门组成的振荡电路(有图)

楼主(2005-08-15):
我在做用晶振+非门组成的振荡电路时(晶振是20MHz的)

老不起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诀窍啊

楼主:
怎么就没人回答呢

网友:
可能是晶振频率太高了

网友:
上图正确,电阻可在470~2k之间选择。把晶体当作串联LC谐振回路来用。

下图两处错误,非门应该是74HC04,电阻应该在100k~10M之间。如果用74HCU04,可以省略电阻。

在大多数仿真软件中,以上两图均无法起振。因为这两种接法都是把非门当作反向放大器来使用,属于模拟电路;而仿真软件中只有数字电路的模型。

楼主:
上图我换11。0592MHz 的晶振也不能振,图没接错,郁闷

网友:
两个图怎么看 电阻都是470欧,当然不行啦。

可否改成 74HC04 + 470K欧呢?

网友:
Rundstedt说的对。这两张图我都作过,都没问题的经典电路。上图是串联谐振,下图是并联谐振的克拉泼(Clapp)电容三点式。

关键是这里的非门是当作反向器来用的。R1、R2、R3都是偏置电阻。对于74LS04来说,必须使用小的电阻偏置电阻使其进入线性状态,但这个电阻又是负反馈电阻,阻值过小导致放大器的放大倍数过小,如果按照下图来接的话,会因为增益太小而不起振,只好两个放大器串联组成同相放大器构成串联谐振。所以上图是上个世纪60~80年代TTL时代的标准接法。下图就是MOS时代的经典了,MOS管的输入阻抗极高,兆欧级别的电阻就可以让其进入线性。

楼主把各点电压测一测,光是说不起振有效信息太少了。

楼主:
信号都很微弱,用示波器测过,有微弱的振荡信号

无法触发后级的缓冲门工作

网友:
把470换成2k~4.7k试试。

网友(2005-09-23):
15MHZ是高频你把74LS改用74HC的就可以了

网友:
LS换成HC04

反馈电阻换成1M欧.
-----此内容被fsclub于2005-09-26,08:13:35编辑过

网友:
以下针对图2:

1 不能使用LS04,最佳选择是74HCU04,HC04工作频率不高且我实测过其输出波形也较差,相同电路换用HCU04后波形改善,近似正弦。

2 反馈电阻取值太小,应该100K到1M这个级别。

网友:
我觉得下图的电容用30p的可能更好些,在51的板子上,12m晶振用20p都不是太好的!

网友(2011-01-20):
没图没真相!

网友(2011-02-26):
回复 网友A:
ls换成hc04
反馈电阻换成1m欧.
-----此内容被fsclub于2005-09-26,08:13:35编辑过

同解。

网友(2014-08-12):
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