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的CVAVR 1602B4数据线的显示问题

楼主(2005-08-16):
马老师您好!1602B液晶4数据线,我用MEGA8做,没有完整的C4~C7数据口,可以用D4~D7做吗?估计要修改CVAVR的库LCD的C compiler library file文件,能修改一个给我吗?  感谢感谢!

   我的邮箱:jantw996@163.com

网友(2007-07-05):
同顶,马老师,我也是不知道怎么改lcd.lib啊,自己试了一下,不成功。

我是用M8+1602

D4-D7做数据

B4-B5做控制

采用6线,在网上找了很多程序都不能在portexxs上面不能仿真,只有用向导产生的lcd驱动才能正常运行,请马老师指教!!!

网友:
改或自己编写LCD的驱动都比较麻烦的。

建议使用BASCOM-AVR的环境,如果系统不是非常复杂,一定需要用C写的话(主要考虑以后不需要移植)。

如果坚持用C,只能自己编写LCD的驱动了,我帮不上忙。抱歉。

网友:
如果是cvavr自带的头文件

在这儿或者向导是可以改的

#include <mega16.h>

// Alphanumeric LCD Module functions

#asm

   .equ __lcd_port=0x1B ;PORTA

#endasm

#include <lcd.h>

#include <stdio.h>

把0x1B改成对应的PORT就可以,不过不能把控制和数据线分成两个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