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GCC下的一个时钟的程序,请求帮忙解释

楼主(2005-08-17):
while(1)

{

//查询定时器方式等待一秒

//4000000 /1024 /256 /15 ≈ 1Hz

for(i=0;i<15;i++)

{

loop_until_bit_is_set(TIFR,TOV0);

sbi(TIFR,TOV0);//写入逻辑1 清零TOV0 位

}

//查询定时器方式等待一秒

//4000000 /1024 /256 /15 ≈ 1Hz

这个是怎么得来的,还有关于这个循环while(1)到底是个什么条件?

网友:
这是采用4M晶振,先1024分频,再设置定时器初值为0,相当于256分频(采用的大概是8位定时器),这样得到约15Hz的中断,所以中断15次约一秒。

while(1)是无穷循环,也就是无条件循环,除非在其中执行了break;否则一直执行该循环。
-----此内容被c7140于2005-08-17,16:41:47编辑过

楼主:
谢谢了!!这回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