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无刷电机控制原理.

楼主(2005-08-17):
请教.

拆了个20G的硬盘.和好几个光驱.玩玩.哈哈.

网友:
我也想知道,现在常见的航模用无刷是怎么检测转子相位的,是通过反电动势来检测的吗,而且外转子无刷的定子有至少6极,却只有3根引线,谁知道是怎么绕的

网友:
我做过电脑里面的机箱风扇,cpu风扇,显卡风扇,都是直流无刷马达,用霍尔IC检测转子的位置,然后切换通电的绕组,这种马达和有刷的不同,有刷马达转子上是线圈,无刷马达转子是磁铁,上传一个便宜的霍尔IC资料给你看看。

楼主:
我说的是无感无刷的.硬盘电机是没有霍尔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