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我的AVR studio连接MKII仿真器的时候电脑会重起?

楼主(2005-08-19):
我以前用的好好的,用了有一个月了。昨天开始出现这种情况。我用的是4.10,昨天出现这种症状后改成4.09用了一天,今天两个都不能用了。急啊!

楼主:
换另外一台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我是用usb连接的。目标板电压是5V。

楼主:
我改用串口后不会重启了,谢谢阿莫!

网友:
可能不是冲突。看是不是你的MKii有问题!看这个症状(因为在在两台PC上面都出现了)很象是由于主板的USB口因为短路保护而重启的!建议检查一下MKii的USB线和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