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参考电压芯片TL431应用经验。

楼主(2005-08-22):
mega内部的AD是可能以达到其DATASHEET标称的精度,如果AD结果有3个字以上的飘动请关注ADC的参考电压的纹波,如有示波器可用示波器查看,如果没有可用万用表的交流档估算一下,正常的用AC2v档测得最终电压示值应尽量小,在布线时注意将AD参考电压的噪声滤除。

附件有实例TL431正确使用和错识误使用原理图。

网友:
有点意思,我也试试。谢谢。

网友:
建议将R27 10K电阻后所有电容取掉,这样纹波会更小,电压精度更高

楼主:
谢谢3楼提醒,

仔细查看电路图,实际电路的C43应是在R27之前。

网友(2006-09-15):
我这样画对吗?谢谢!!

网友:
都不对,下面相当于给运放加了一个积分电容,严重影响线路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有些开关电源在431的这个位置加电容是给大环路做补偿的。局部反馈,已经很稳定了还搞这些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网友(2006-11-24):
我的没有加,效果很好

网友:
个人认为5楼的比较好,不过电阻取240欧,电容在0.01-2uf有可能不稳定,不加或加10uf都没有问题,我是一直加10uf的

网友:
个人用mega32L,Vref 外接 104,内部 2。56 V 都很好(10个,2。55V,常温) ,所有把tl431 取消了。

下一批 芯片再试试。

网友:
TL431贵了点,一般场合有点舍不得用。

我都是用的VCC作电源的,不过7805的误差比较大,差不多能达到+-0.2V,这样采样得到的值偏差就比较大了,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看你要求高不高啦!

我是用来测电池电压的。大概准就好。

网友:
试了一下8楼说得对,不过我用了1K的电阻,供电电源为开关电源.

网友:
【6楼】 fetish 的观点是正确的,其实431内部就是一个运放做误差调整和检测,建议学一点运算放大器的常识。

网友:
谢谢楼上提醒,不过我只管效果,不管常识.

当然同样的电路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效果.

网友:
楼主的实践是正确的.有些场合没有C44是不行的.

实践出真知,没有实践经验只有理论的人别瞎说!

网友:
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支持6楼

网友:
TL431接容性负载时可能会自激,所以要注意负载电容的大小,用一个小电容也是可以的,只要不自激还是有好处的。TL431有最小电流要求,具体多少看数据手册,R27为10K可能是大了。

以上观点记得在哪家厂的数据手册内有过说明,可惜找不到了。

网友:
我按手册接了431,结果电压照样波动的厉害,最后从做板子去掉431了.

另外ATMEGA8L的内部基准电压真的很不稳定吗?比照外部7805的正负0.2V如何?

网友:
18楼说的没错,下为手册里的测试电路:

我上次的测试结果和上图也是差不多的,当然楼主的用法也是对的,我曾看到过资料介绍,不过在我现在的电路中确实没什么效果.我的电路中直接在输出端并10uF电容示波器看到的效果确实是比没有好,当然我并不是想让大家也跟我一起用,我相信各位高手都有自己成熟的应用了,对此或许也是不屑一顾,我只不过说说我做的测试结果.

网友(2007-11-24):
老贴子了 我来顶上来 好贴
谈谈我使用Mega16得adc采样(AREF采用外部基准源TL431稳压到5V)的一些收获
参考电压接线图如下

程序写好后测试 发现液晶上电压读数跳变得厉害 一点都不稳定 我怀疑是程序那里写的不对 可是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 头都大了
没办法 搜ADC的帖子 直到最后 发现有位大哥说他的AD采样用内部AVCC做参考很准,但是使用外部参考电压后就不行了 似乎有了点苗头 我就把程序改成内部参考电压 果然很稳定 液晶显示都不跳动
看来和参考电压有关 郁闷TL431不是很稳的吗,怎么会有波动啊 找啊 找啊 参考楼上的一些大虾的经验 我试着把AREF引脚上的对地0.1uF的电容(即上图中C273)去掉了再试试 哇 很稳定 不再跳动了 问题找倒了 是AREF引脚外加滤波电容在搞鬼 手册里只说使用内部参考电压是AREF引脚上要加滤波电容 没说在使用外部参考源时是否使用
希望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们能同样的解决问题

网友:
这么多讨论,其实花点心思仔细阅读,思考下DATASHEET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1、首先TL431自身要有一定的功耗,要保证流过TL431的电流大于1mA,所以,(Vin-Vout)/R>1mA+工作负载电流,否则工作不正常。

2、TL431对工作环境有一定的要求,否则容易引起自激震荡,要注意20楼的那张图,在中间一段区间内的电容值是容易自激的,要么不接Vout端对地的滤波电容,要接的话最好是10uF的钽电容,并且最好能并联一个小的10nF陶瓷电容以改善电解电容高频阻抗,这样能取得最好效果。一般建议还是把这2个电容接上这样工作状态最稳定,并且可以起到限制频带,降低整体噪声水平的作用。
   可以对照下它0.1HZ~10HZ低频噪声的图表(用作基准这些主要要关注该频段的噪声水平),接上这2个电容后能明显降低TL431输出的噪声。一般TL431的宽带输出噪声有一两百个VPP,所以,一般用在12BIT以下的电路比较合适,对于更高分辨率的要求也可以通过增加一个低频LPF来降低噪音输出。曾经看到INTERSIL的一篇AN,上面是用TL431加一个2阶的巴特沃思LPF将噪音降低到了30uV左右。
   TL431还是非常好用的基准,并且性能也不错,价格便宜量又足,我们一直都用它,呵呵:)

网友:
楼上的不show个图啊??

网友(2008-03-19):
越是基础的,越要好好学,顶起

网友(2008-06-04):
果然,去掉了0.1u的电容后稳定多了!

网友:
是这样,有的芯片内部稳压不能外接电容。

网友:
FreeDriver的图已经能够说明问题的所在了,在不稳定区域内的输出,都是不稳定的.
它主要由Vak和它的电流,以及输出电容的大小决定了.

网友(2008-09-03):
基础的东西很有深度啊,哈哈

网友:
基础的东西很有深度啊,怎么高手都不留下个电路呢?

网友(2009-08-10):
336 (原文件名:336.jpg)
这个是我的基准源

网友:
很汗的说用示波器后第一次接431就弄出了个振荡来.2K+50K为了调到准确的2.5V...

网友:
很好的贴。

网友:
收藏!正好可以用上.

网友:
不错,最近也在用TL431,学习。。

网友:
在低频段和小功率应用,LM7805的稳压效果不会比TL431差。

网友:
7805的问题在温漂   431温漂好些

网友:
学习了!最近在研究ad这部分,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
看完了,,,,还不知道那张图可供菜鸟直接套用

网友:
嗯,好贴呀,经验之谈,确实去掉电容会好很多

网友(2009-10-15):
有点晕,不知道怎么好了

网友(2010-02-21):
fetish的观点是对的,楼猪的下图相当于给运放的输出和负输入加了个电容。在静态条件下确实会使输出更稳定,但是降低了电路的动态性能,说白了就是反应慢了。所以是画蛇添足完全没有必要的。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仔细研究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项目用tiny26, 用内部ADC REF,测量不准。最后用了431,稳定了。

网友(2010-05-05):
我刚做  很受启发 多谢各位 哈哈

网友(2010-07-30):
M16内部基准的一致性不好, 前几天刚用了下, 发现一个芯片输出的是2.38V, 后来换了一个, 输出2.57V(当然了, 俺的万用表也不准)

网友:
TL431以前屡用不爽,原来原因在那个输出电容啊!

网友(2010-08-30):
431要真正的用好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应用很广泛哦

网友(2011-03-14):
马克一下

网友(2011-06-09):
回复 网友A:

我买的TL431,TI的,3毛一个,零售价

网友(2011-07-22):
mark!!!学习了!!!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这个好 留下有用MARK

网友:
这个帖子要收藏

网友(2011-11-06):
各种电路 学习

网友:
怎么这名有深度。。。。以前用的时候好像什么电容都没加,得出2.5还算可以

网友:
没有实测过,但是个人认为,电容在参考源上的滤波,应该放在电压大的那一端,比如LM317,调整脚和输出固定在1.25V,如果要输出较大的电压如5V,那么电容应该放在(5-1.25)V的那一端进行滤波,否则的话,就比例地放的更大的误差了。

网友:
找资料又找回来了。以前只是改两个电阻的比值来微调输出电压,没设计过。
现在算是了解了一点,回头好好看看datasheet。

网友(2011-12-12):
看来之前用的都是班门弄斧啊,学习了

网友:
    上网查datasheet,发现手册内容上TL431比MC1403复杂多了。

网友(2012-01-24):
找了几个Onsemi原厂的TL431,准备搭个电路,给Jun的电源,当参考电压用。

网友(2012-05-01):
学习了,发现后面这个0.1uf的电容影响很大

网友(2012-07-16):
431没怎么用过,看来积累一些使用者的经验为以后做好储备。

网友(2012-08-23):
做个实验看看

网友(2012-11-01):
好帖正需要做个标记

网友:
收藏了,没想到这里边还有这么多学问。

网友:
这个是老贴子,以前没细看,看完还是有不少收获呀!

网友:
好看这这么多,明天试试

网友(2012-12-14):
难怪今天做了的实验有时候振荡了,就是0.1uf电容造成的。

网友:
学习学习,回头测试测试

网友(2013-05-03):
有机会 实验下下

网友(2013-06-20):
怎么测啊
稳定性

网友(2013-10-09):
的确好贴,现在很多的TL431资料都要说明加一个0.1uF的电容,但是不明确说这个电容具体应用在何种情况下。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
去掉了0.1u的电容后稳定多了!

网友(2014-04-02):
非常感谢,正需要呢!

网友(2014-05-14):
学习了,应该也适用其他的单片机

网友(2014-06-20):
九年前的帖子,精华啊

网友(2022-03-13):
TL431输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