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遥控器解码中易忽视的问题

楼主(2005-08-23):
   想用单片机控制空调,为做试验做了两块板,一块是学习发射板,一块是接收并上传到PC,用学习发射板收到遥控器的红外信号经处理为38K再发出去,由接收上传板接收再传到PC上观察,现在的现象不太理解:接收上传板收到“遥控器的数据”和“学习发射板上的数据”一样,但发射板就是不能遥控空调,实在找不出问题所在了,望做过的同行给予指点,

-----此内容被qiuhuawei于2005-08-24,09:12:06编辑过

网友:
只有足夠小的取樣時間(1us或更小)才能保証你的接收波型是正確的.

网友:
不是吧,

要看你的遥控通讯协议。通讯不但要准确识别还要容错。

我们公司的遥控最小识别约为125us

楼主:
谢谢二位!

补充一下,两个板的接收器件都是一体化接收头SM0038,发射头是普通红外发射管,38KHZ是SM0038的工作频率,

请做过类似项目的朋友能指正一二;

谢先

网友:
发射头有加上38k的載波嗎?

网友:
因为38KHZ载波的问题,过高的采样速率是没什么用的,10us-20us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存储的点数(码长)要多,很多空调需要300个以上的存储码长,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做到对所有的空调都进行有效学习

    建议先拿电视机作试验,成功后再搞空调,那鬼东西好烦的
-----此内容被xrb3115于2005-08-23,22:17:21编辑过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用MCU去模拟38K的,用中断收到的格力空调的数据位带前导才73位(73个逻辑电平变化),是不是有错误?

网友:
空调的数据一般都比较大,73位估计……

康佳电视都不只这么一点(好像是90位左右)。

楼主:
烦心的事天天有,昨天的事没解决今天还得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