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驱动硬盘的步进电机?

楼主(2005-08-25):
麻烦那位提供硬盘的步进电机的资料.

请问怎样驱动硬盘的步进电机?

网友:
硬盘中根本没有步进电机

只有低压3项交流电机用来驱动盘片

磁头定位用的是音圈马达

楼主:
用来驱动盘片的3相交流电机资料吗?

网友:
无刷电机。三角形接法的。

网友(2007-02-05):
无刷电机。星形接法。用无传感器无刷电机驱动电路就可以

网友:
我拆到一个硬盘里的电机,4个接点的,怎么接法?

网友:
老型号的有的

网友(2007-07-22):
我也想知道,可惜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