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用PWM控制直流电机的频率的范围?

楼主(2005-08-25):
我用M16的PWM控制直流电机,PWM加在MOS管的G上,通过控制PWM的频率来控制流过MOS管的电流,电路如下:

我现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但电机有嚣叫声,上网查资料说是电机线圈自激了(我不太懂)。我把频率降到1K左右时(原来是125K),噪声变小了,但还是有,不知道PWM的频率对直流电机的驱动有什么影响,希望懂得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2006-08-03):
MOS管和三极管的型号?

图中的MG1是什么?

网友:
一般来说,直流电机的控制频率采用15.625KHZ(8MHZ晶振),1KHZ频率太低.

网友(2008-05-10):
高于一定频率确实 有噪音,我参考一个设备的 控制频率,发现为6k频率,占空比为3:1

网友:
我们都知道,一个低频的开关信号作用于普通的绕线电感(wire winding coil),会使得电感中的线圈之间互相产生机械振动,该机械振动的频率正好落在上述频率,电感发出的噪音就能够被人耳听见
如果PWM信号的频率正好落在200Hz到20kHz之间,就会产生人耳听得见的噪声.

建议提高PWM频率

网友:
也就是>20KHZ

网友:
建议在电机两端是否要加一个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