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简单细分的构想

楼主(2005-08-26):
步进电机细分的根本目的是使电流平缓变化,减小冲击,在4、6、8这种小细分情况下能不能采用用脉冲控制外部加减计数器来改变电流采样参考的方式实现呢,

网友:
这种方法不太好!

细分做的好,精度和平稳度都能提高!但是如果把你的计数器出来的数据再给rom就可以出来好的了

加减记数器+rom+d/a ------> 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