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CC编译时,提示 “No rule to make target `all'. Stop.”是什么地方没设好

楼主(2005-08-30):
我是刚刚开始学习AVR和GCC。看了网站的AVRGCC入门开始试试,编译时出现如下提示

H:\WinAVR\utils\bin\make.ex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all'.  Stop.

GCC是本网站的20050214

请多多指教

网友:
是makefile的原因。因为用旧版本的makefile,里面没有make all的选项。

建议用mfile重新生成makefile,替代原来的makefile,就可以了。

楼主:
我重新生成了,还是不行。请指教,具体如何做

网友:
把例子贴上来吧,这样清楚些...

楼主:
程序

void main()

{

DDRB=0XFF;

while(1)

  {

   PORTB=0xF0;

  }

}

网友:
恐怕 LZ 没有生成 makefile 吧?

楼主:
我刚刚接触,不太懂。怎么生成

楼主:
我是用MFile选了CPU、改了晶振频率、输出格式后就SAVE了。

楼主:
LZ是什么,怎么用。还有makefile文件应该放在哪个目录下

网友:
LZ 就是 LouZhu楼主

makefile 文件放在C文件所在目录。

最起码要修改以下参数:

# MCU name

# 单片机类型

MCU = atmega16

# Processor frequency.

# 系统时钟频率(Hz),用于生成延时 _delay_us() _delay_ms() 见delay.h

#     This will define a symbol, F_CPU, in all source code files equal to the

#     processor frequency. You can then use this symbol in your source code to

#     calculate timings. Do NOT tack on a 'UL' at the end, this will be done

#     automatically to create a 32-bit value in your source code.

F_CPU = 8000000

# Target file name (without extension).

# 目标文件名(即生成的.hex/.eep/.elf的文件名)

TARGET = main

# List C source files here. (C dependencies 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 C源文件名(不带路径)

# 多个文件名间用空格隔开 例如 SRC = file1.c file2.c file3.c

# 不需要加上 h头文件

SRC = main.c

楼主:
以下是makefile的部分内容

# MCU name

MCU = atmega16

# Processor frequency.

F_CPU = 11.0592

# Output format. (can be srec, ihex, binary)

FORMAT = ihex

# Target file name (without extension).

TARGET = t1

# List C source files here. (C dependencies 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SRC = t1.c

网友:
# Processor frequency.

# 系统时钟频率(Hz),用于生成延时 _delay_us() _delay_ms() 见delay.h

#     This will define a symbol, F_CPU, in all source code files equal to the

#     processor frequency. You can then use this symbol in your source code to

#     calculate timings. Do NOT tack on a 'UL' at the end, this will be done

#     automatically to create a 32-bit value in your source code.

F_CPU = 11059200

不可能还出错?

重装吧。

楼主:
谢谢,马上重装

楼主:
谢谢,重装后,可以用了,十分感谢

网友:
新手,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看了各位的回复解决了,把makefile文件放在C文件所在目录。

网友(2006-09-11):
我在用winAVR 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只是我编译的是工程文件,在编译时出现:

make.ex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ee.c', needed by `ee.o'.  Stop.

> Process Exit Code: 2

> Time Taken: 00:00

其中,ee.c是项目工程中的一个.C文件

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在仔细理解以上各位LZ的解释后,问题解决了!

在按上述方法生成了makefile后,必须把它(makefile)放在相应的工程文件的C文件中!再编译,即可!

网友:
但是,只能编译工程中单个文件,如main.c

而main.c中应用的包含文件(如include "public.h",自己定义的)它就是说没有

列出:

Main.c:10:20: public.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2006-12-19):
make.ex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obj/main.o', needed by `cs.elf'.  Stop.

请教是什么意思?

网友:
> "make.exe" all

-------- begin --------

avr-gcc (GCC) 3.4.6

Copyright (C) 2006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make.ex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obj/main.o', needed by `aa.c.elf'.  Stop.

> Process Exit Code: 2

> Time Taken: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