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完整的项目范例(原创)

楼主(2005-08-30):
这是一个完整的项目文件,程序我已经全部调试完毕,现将软硬件资料全部上传,供大家参考学习。里面包含了M16的AD、EEPROM、定时器、中断、看门狗等内部资源的使用,以及菜单程序、浮点数的存放与取出和显示、液晶显示、数字滤波、按键复用等内容。项目硬件比较简单,AD0、AD1读取两路4-20ma电流信号(由RCV420转换成0-5V的电压信号),AD2读取电压信号

该系统主要完成这样一个工作,从AD0读出温度、AD1读取差压,由这两个值根据一个公式计算出流量并显示,AD2读出全压并显示。系统有4个按键,分别接在4个IO口上,这是个按键是 “设置/退出”、“向上/加1”、“向下/右移”、“确认/保存”,这些按键用于设置3路模拟量的上下限值和其他的一些系统参数。整个系统不算复杂,但程序稍微繁琐,调试较费时。PCB绘制好,正准备制版,等焊好了再发上来吧

因为赶时间,并且项目对运行时间无要求,程序中使用了较多的浮点数,导致HEX文件较大。菜单程序使用了全局变量screen_status来记录菜单的状态。

对于AD值的处理,我使用了一种自己摸索出来的滤波方法,对于AD值在正负2以内的跳动非常有效。具体如下实现:用一个全局变量last_ad来存放上一次AD转换的值,每次显示AD值时都要拿本次的AD值与last_ad做比较,若比last_ad大1,则本次值减1,大2则减2,依此类推,并把处理之后的AD值放入last_ad中作为下次比较的值。这样就可以滤出正负2以内的跳动(对于这样的跳动,平均值滤波是无能为力的,具体原因嘛,自己试验一下便知道了)

使用ATMANAVR4.5编译通过,GCC版本为3.4.1  GCC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库函数,这个程序中的AD、浮点、EEPROM等都是使用函数完成的,稍后我会贴一篇专门介绍浮点数应用的文章,敬请关注。

另外我把12864液晶的驱动单独做了一个范例文件,放在另一个帖子里了

注:仅供学习使用,请勿用于其他用途

项目文件,包括SCH、熔丝、程序

项目硬件

正常画面

主菜单1

主菜单2

主菜单3

测试模式,显示AD值、电压值、电流值

项目中使用的焊接式变压器

电流转电压芯片RCV420

液晶近照

液晶近照

-----此内容被Jacky于2005-08-30,21:46:04编辑过

网友:
哇! 谢谢,谢谢!

为Jacky的无私交流加200分!

网友:
哇,好啊!这里好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英雄了

这才叫真正的无私嘛。

网友:
精神可嘉,真正的英雄.

我想问一下,AD转换时转换后的值跳动一二百,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此内容被dengchongguang于2005-08-31,00:21:55编辑过

楼主:
“跳动一二百”,单靠软件滤波可能对付不了,我想你的硬件电路可能还有问题。

网友:
下了,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我编译怎么通不过,GCCAVR是在OURAVR下的;

请问这个sig-avr.h我那里面怎么没有列?

楼主能不把 "float.h" 也贴上来咯!

提示为:

j.c:24:21: sig-avr.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j.c:48: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float"

j.c:51: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float"

j.c:54: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float"

j.c:56: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float"

j.c:59: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float"

j.c:61: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float"

j.c:64: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float"

j.c:67: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float"

j.c:69: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float"

j.c:200: warning: return type defaults to `int'

j.c:200: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j.c: In function `SIGNAL':

j.c:200: warning: type of "__vector_8" defaults to "int"

j.c:231: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cbi'

j.c:237: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sbi'

j.c: At top level:

j.c:252: warning: return type defaults to `int'

j.c:252: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j.c:252: error: redefinition of 'SIGNAL'

j.c:200: error: previous definition of 'SIGNAL' was here

j.c: In function `SIGNAL':

j.c:252: warning: type of "__vector_14" defaults to "int"

j.c:254: error: `ADCW'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j.c:254: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j.c:254: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j.c: In function `lcm_init':

j.c:349: warning: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delay'

rm -f j.elf

make.exe: *** [j.o] Error 1

楼主:
注意:“使用ATMANAVR4.5编译通过,GCC版本为3.4.1”

我使用的编译器是ATMANAVR4.5,它虽然是使用GCC内核的,但是在WINAVR下我不知道能否编译通过。我上传的是完整的工程文件,在ATMANAVR4.5是绝对可以编译通过的。

至于float.h,只要你安装了ATMANAVR4.5,在它的安装目录下就可以找到了。

-----此内容被Jacky于2005-08-31,20:30:19编辑过

网友:
哦,看来我还的另外装一个拉!谢谢!

网友:
好像没有破解的列!有没有咯!浪子,能把你的破解版传上来,共享,行不咯!

网友:
那个液晶啥型号,多少钱一块呀,谢谢,我喜欢上了它

网友:
将以上范例改写为winavr下的代码。(未测试)

可以用PN打开项目。

楼主:
LCM128645,北京青云创新科技生产,零售价120左右,建议购买成都飞宇达的,与之兼容(管脚不兼容),大概90多吧,还有几种颜色可选,北京网上中发也有买的

楼主:
烧入16楼的HEX代码测试了一下,系统一直不停的复位

网友:
英雄

楷模

网友:
顶一下,别让他沉下去了!

网友:
谁把他改成GCC或ICC的撒!

网友:
致敬,等待你12864液晶的例子!!!

网友:
不简单, 真是精神可嘉.

还有我也是用ATMANAVR的人, 再次感谢你.

楼主:
to: fangmcu 方谭

12864范例早已经贴出来了呢

网友:
有很多厂家作LCD,128X64的30~40元,只是没有外框(放在设备里面也不需外框)。我们公司用的很多。

网友:
不错的东西!好!顶了!

网友:
支持支持~

我也期待自己的这一天,嘿嘿~~

网友:
如此好贴真不简单,谢谢楼主。不过对滤波算法不太理解,

网友:
25楼,avr1008你好,能否给出128X64 30~40元的厂家联系方式?

网友:
这个贴子怎么掉下来了啊.找了半天才给找回来.浇点水!!

感觉像是用来做空调或制冷机类控制的吧.
-----此内容被gongcsf于2005-09-25,20:12:07编辑过

网友:
好啊!我喜欢!

网友(2005-11-30):
现在很少有这样的开源精神的人了。支持一下!

网友:
支持,是呀精神可佳,学习......

网友:
晕~~~函数dtostrf()在什么地方???

网友:
include <stdlib.h>

char *dtostrf (double __val, char __width, char __prec, char * __s);

网友:
向楼主致敬!

ATMANAVR4.5的破解版在哪里可以下到?我的是4.4的 没找到破解 用的郁闷死

有ICC版本的代码吗?

楼主:
可以上网找一个破解包。

ICC的版本没有

网友(2006-03-17):
楼主好样的!向你学习!

网友:
对于AD值的处理,我使用了一种自己摸索出来的滤波方法,对于AD值在正负2以内的跳动非常有效。具体如下实现:用一个来存放上一次AD转换的值,每次显示AD值时都要拿本次的AD值与last_ad做比较,若比last_ad大1,则本次值减1,大2则减2,依此类推,并把处理之后的AD值放入last_ad中作为下次比较的值。

我也来聊下对于AD显示数据跳动的处理吧   同样是用全局变量last_ad  但我还加多两个标志位和一个计数寄存器   标志位用来标志数据是上升还是下降  计数寄存器用来计算上升或下降时比较的次数  AD值计算出来后 与last_ad 比较  上升还是下降  标志不同的标志位  同时计数寄存器加1  当然显示数值由“升转降或 “降转升”都清计数寄存器   连续为升且计数寄存器为3次以上才能变化  否则不变 并把处理之后的AD值放入last_ad中作为下次比较的值   这样可以减少显示跳动的次数

网友(2006-05-27):
呵呵...继续浇水...支持

网友:
那个LCD真的不错,清晰度很高!很清爽

网友:
滤波程序也不错.刚试了一下,效果很好.谢谢楼主和linzhai

网友:
感谢LZ的无私奉贤  顶在说

网友(2006-07-10):
不错的东西,下载试试

网友:
来晚了,下载中。谢谢,4-20mA的电流信号检测。这东西是不是用在反应炉什么上的?

但是看图片你没做一个硬件异常保护措施。万一超温超压怎么办?如果是真的是反应炉,爆了可就惨了。如果只是负责显示和报警的功能,那就没什么事,嘿嘿,当年在学校的时候俺没考虑到,结果烧了学校3W多,被骂了好几个星期。(新手,问错不要骂。嘻嘻!毕业到现在没碰过工控。白学那专业了)

-----此内容被chen112于2006-08-04,14:01:36编辑过

-----此内容被chen112于2006-08-04,14:02:22编辑过

网友(2006-08-09):
好,收藏了。

只是:滤波程序不理解,那样的分度不就是3了吗?

楼主:
滤波程序不会改变分辨率的,分辨率还是1,只不过更稳定了

楼主:
to :chen112

不是用在反应炉上的,只用来显示。

如果用来控制带有一定危险性的压力容器我们一般使用两个传感器来测量压力,一个4-20mA输出的用来测量具体的数值,兼做保护。一个开关量输出的压力传感器,用来做到达极限压力时最后的保护。以避免其中的一个传感器失效时出现爆炸事故。并且压力容器一般还会设置机械安全阀,所有的电子控制测量手段失效后机械安全阀会排出压力。
-----此内容被Jacky于2006-08-25,10:47:32编辑过

网友:
对于这个帖子我是坚决要顶,从中得到很多启发,因为是刚搞AVR,整整一个月,参考网上例子,一个控制项目马上就要完工了。滤波程序帮我解决了大问题,困扰了我一周。终于稳定了。OK,

网友:
请问12864液晶的驱动文件在哪儿呢?谢谢!

网友:
十分感谢楼住的的无私奉献!

向楼主学习!

楼主(2006-09-08):
to starfan :搜索一下我的帖子,有一个LCD的范例,里面就有驱动,这个帖子也有,慢慢找

网友:
好东西呀,我是新手,顶个先!!

网友:
好东西,收藏。。

这才叫无私嘛。

呵呵

网友(2006-10-30):
楼主你好!

   看到你的范例觉得很好,但是您知道RCV420芯片到那能买到吗??我在沈阳,电子市场没有。谢谢!

                       我得EMAIL:chengbaozhigy@163.com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这种精神。

网友:
谢谢 学习了,等看了再发问请教,真是好人!!!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呵呵,晶土电子之前送了一套5.x的正版AtmanAVR给我,正好作为参考!

网友:
如果大家都有这种精神,中国腾飞,指日可待啊!

网友:
确实不错,但是WinAVR无法编译啊楼主!
-----此内容被fuanzwg于2006-10-31,13:18:50编辑过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这段没有看懂。

uint read_ad( uchar channel )

{

        uint        ad;

        uint        sum_ad = 0;

        uchar        i = 0;

        for( i=0;i<50;i++ )

        {

                ad = ( read_adc(channel)>>6 );//右移6位?

                sum_ad += ad;

                asm("wdr");

        }

}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向楼主学习

网友(2006-12-07):
多谢搂住边城浪子强人!!!

网友:
顶顶哈,如此好贴,高手才鸟公享

网友:
十分感谢楼住的的无私奉献!

网友(2007-01-19):
十分感谢楼主的的无私奉献!

网友:
你好啊。你用的是什么压差传感器?怎么没有看到型号?麻烦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2007-07-05):
楼主好样的,顶一下

给好帖增加点生命力

网友:
怎么样根据温度和压差计算流量啊~有麽有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菜单很好....谢谢了

网友:
哦,我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你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不能叫他沉下去,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看了一下,真是不错。

网友:
不错,研究中。

强烈支持

网友(2007-08-13):
我看了这个程序后感觉自己的AVR一下子进步了很多,谢谢楼主!

支持你

网友:
好贴,费了不少心血啊

网友:
为什么我关于串行口以后,系统就不正常了,进不了!看门狗自动重起了~

网友:
向楼主致敬!!!!!顶起来~~~~~~~~~~~~~~~~

网友:
我做电子设计比同要用到,急啊,有没有人知道的,楼主在不?救命

网友:
终于明白了,原来是楼主在初始化的时候要用UART送一个重启标志的字符;

网友:
仔细研究下先,谢谢提供!

网友:
收藏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08-02-25):
好帖,谢谢 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的中文字符怎么直接显示,这让我很迷惑,难道编译器直接支持吗?

网友:
楼主的这种显示方法很好,给我提供了一个想法,我以前用反显来选中菜单项,弄复杂了,不如箭头的方便

网友:
虽然我对AVR不太懂,但我都知道这是个好东西!顶~

网友:
好佩服啊

网友:
收藏了慢慢研究!

网友:
值得慢慢的研究一下,真的是好东西

楼主:
TO:
【124楼】 ralfak
楼主的中文字符怎么直接显示,这让我很迷惑,难道编译器直接支持吗?

这个是编译器自动处理的,这就是使用带字库的液晶的好处

网友:
我最近也做LCD菜单,做了框架,所以复杂度比较低,但是界面不太友好,菜单只有两级,二级菜单都是5×7字符、满屏,看的自己都晕。以后改进吧

网友(2008-08-22):
好东西,我也顶一下~~~~~~~~~~

网友:
好东东`记下了,顶!!!!

网友:
我用楼主那个种液晶屏还弄里一个手形指针了

TO:
【124楼】 ralfak
楼主的中文字符怎么直接显示,这让我很迷惑,难道编译器直接支持吗?

其实没有字库的屏 也可以直接定义中文字符的

比如
const char aa="我是谁!";

具体的的驱动 请看我的贴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6632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aoliu2008&bbs_id=9999

我这帖子都沉了 根本没人看

在这帖子里我写了一个字库查询函数  用来查询字模的

网友:
不知道那个蓝色的T40/E是什么元件

网友:
楼主很有才 记下

网友(2008-10-30):
我在使用AVR Stdio 仿真时软件里没有出现C语言代码,无法进行单步调试,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这东西才叫赞,支持支持楼主

网友:
有个0-25MA的电流 ,,怎么串个电阻到地来测量呢 ?? 这个方法和你你方法有什么不同请指点,,我用串个电阻到地来测量效果很好
 AD0连搞8次取平均值 ,没有滤波 也很好啊

网友:
看了半天有点累,你的12864驱动也太麻烦了,建议你换一个我的12864,邮箱:chang-feiyang@163.com
只要80元,带2级中文字库。
//===============================================================================================
//               运行模式设定
//===============================================================================================
void zuantaiset(void) {   char d=2;
    d=mosi;
    while(1){
               if(f==0){
                           LCD_WriteStr(1,1,"  o 全部关闭  运");
                           LCD_WriteStr(1,2,"  o 自动运行  行");
                       LCD_WriteStr(1,3,"  o 无线监控  模");
                       LCD_WriteStr(1,4,"  o 有线监控  式");
                           LCD_WriteDBC(1,d,26);f=1;
                           //xiansisu(8,1,mosi);
                        }
               key();
               if(c4){ d++;if(d>=4)d=4;c0;f=0;}
                   if(c2){ d--;if(d<=1)d=1;c0;f=0;}
                   if(fanhui){c0;LCD_comm(0x01);f=0;break;}
           if(c1){               mosi=d;c0;
                                         eprom_write(7,mosi);
                                                                 LCD_WriteStr(1,1,"运行模式更改为  ");
                                                                 LCD_WriteStr(1,2,"                ");
                                                                 if(mosi==1){LCD_WriteStr(1,3,"  o 全部关闭    ");LD1;baojing21;baojing11;baojing31;}
                                                             else if(mosi==2)LCD_WriteStr(1,3,"  o 自动运行    ");
                                                             else if(mosi==3)LCD_WriteStr(1,3,"  o 无线监控    ");
                                                             else if(mosi==4)LCD_WriteStr(1,3,"  o 有线监控    ");
                                                             else {;}
                                                             LCD_WriteStr(1,4,"设置完成        ");
                                        }

              }
}

网友:
我在用AVR Stdio仿真时出现的是反汇编窗口,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太NB了,完整的一个项目啊~~~赞楼主一下,我们需要这种奉献的精神~~~

网友(2009-03-07):
楼主这个项目有谁测试通过,所有液晶引脚如何连接?原理图看不明白

网友:
做个记号,向楼主致敬

网友:
楼主这个项目有谁测试通过?我忙了一个星期液晶屏还是未能显示。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09-06-07):
顶一个,太好了,这个咚咚我以前用Atmel 89s52做过,不过液晶显示菜单做的不够漂亮。现在改学Atmega16,下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个项目有谁测试通过?我忙了一个星期液晶屏还是未能显示:
我试过!没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你那个焊接式变压器是在哪里买到的?多少钱哪?

网友:
好啊,我下来看看

网友:
我也来凑一下热闹

网友:
好帖要顶!发现迟了~~

网友:
晕哦,我才做了一个跟楼主类似的项目,不过功能要求更多一点,有继电器控制和DA输出。

网友:
不知楼主为什么要公开啊,这个是公司的项目吗,如果是公司的项目,这样公开是不是不太厚道啊?
看了楼主的代码,发现跟我的思路完全不一样,我用的是51,用了RTX51实时内核,因为功能比这个要多,代码量也更大。

网友:
AVR的软件 太多了呀  ICCAVR  GCCAVR  IARAVR  移值 还是很麻烦的 除了通用程序外 主要是配置什么的 全要变。
ATMANAVR4.5 这又是哪个公司的 我还头一次听说呀  收藏了

网友:
楼主 能否 上传一个 ATMANAVR4.5  ? 或是放个地址呀

网友(2009-08-28):
楼主精神可佳!!
赞!

网友:
留个记号有空再细细研究!

网友(2009-12-16):
//==========一个十六进制的INT型转换为一个压缩的BCD码INT型=========
unsigned int IntHEXToIntBCD( unsigned int temp )
{
        unsigned char a,b;
    unsigned int c;
    a = temp % 10;
    a += ( ( ( temp / 10 ) % 10 ) << 4 );
    temp = temp / 100;
    b = temp % 10;
    b += ( ( ( temp / 10 ) % 10 ) << 4 );
    c = b;
    c = ( c << 8 );
    c += a;
    return( c );
}
高手们帮我分析下
上面再边城浪子的程序中 这是多少位的十六进制 转换到BCD啊?
另外  最后为什么要左移8位啊? 反正都不太明白!

网友:
“若比last_ad大1,则本次值减1,大2则减2”
这样滤波不就三码一跳了,直接(ad/3)*3就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下载下来看看,看一个完整的项目都是怎么做架构的,最近对整理规划比较感兴趣

网友:
楼上的是博爱啊。

网友:
顶一顶,身体好!
顶一顶,心情好!

网友(2010-03-06):
顶一下~~非常不错哦

网友(2010-05-07):
太须要类似这样的实例来学习与提高自己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现在完全开源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感谢楼主的大公无私!
顶你!!!!

网友:
我要mark 明天学习 楼主英明

网友(2010-07-06):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大公无私!

网友(2010-10-10):
不顶一下,对不起雷锋!

网友:
液晶程序找不到啊!!!

网友:
刚看到楼主也是桂林的?我是桂电的,难道你也是?

网友:
英雄模范代表!!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
mark完整项目资料

网友:
咋好像是孔板流量计用的仪表

网友:
为Jacky的无私交流加分!

网友:
太好了,借鉴借鉴

网友: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谢谢

网友:
uCOS51移植心得

网友:
记下来,下次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啊

网友:
程序有些乱

网友(2010-11-12):
kool,流量计?

网友:
学习工程架构,谢谢!

网友:
不得不佩服

网友(2011-01-21):
为Jacky的无私交流加表示感谢

网友:
楼主无私,好人呀!

网友:
好东西,希望大家都能像楼主这样无私奉献!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谢谢,刚刚学会滤波

网友:
这必须顶,必须学啊,楼主给这么好的机会,谢谢楼主。

网友(2011-03-21):
真的很不错,正在寻找资料。

网友(2011-05-01):
留着以后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很好啊,学习一下

网友(2011-07-28):
强悍的系统啊~

网友:
无私奉献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强大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多 "else if" 为什么不用switch?

网友:
开源精神大体现,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不错,但是为什么没有反面?想知道双排线是怎么接得,貌似要飞许许多多的线。因为自己是弄硬件的,所以比较在乎这个问题。同时感谢您的开源。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要顶

网友:
我等菜鸟学习的榜样

网友:
非常不错,完整的工程,开阔眼界。

网友:
这个程序中的AD、浮点、EEPROM等都是使用函数完成的,稍后我会贴一篇专门介绍浮点数应用的文章,敬请关注。
文章说的贴一篇专门介绍浮点数应用的文章。。请问在哪里啊???求助

网友(2011-12-15):
精神可嘉!

网友:
不错的菜单选项,楼主若做成反白选择就更好啦

网友:
菜鸟必备 mark

网友(2012-07-05):
夸奖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