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M128645液晶范例(ST7920)

楼主(2005-08-30):
该液晶使用ST7920控制器,串并行模式(本范例使用串行)

程序、SCH、原理图

-----此内容被Jacky于2005-08-30,20:13:46编辑过

网友:
先收下了!谢谢

网友:
我总觉得用ST7920来画图好象很不方便啊?

不过偶倒是很欣赏它的串口模式,只用接两根数据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买了液晶好久了,但一直只能是我把它看着,它把我看着。今天终于有人写了这个范例!

谢谢啊

楼主:
要画图的话,还是选用点阵型的液晶好控制一些

而且这款液晶不能单行反白,实现菜单需另做处理,比较麻烦。但是ST7920的datasheet上说是支持单行反白的,打电话到液晶生产厂家明确的说该款液晶不支持单行反白,可能是国内的做的不好吧

网友:
我买的12864也是不能单行反白,它倒是又这个指令,不过它在内部把第一和第三行作为一行处理,一反白就全反了

网友:
12864的一三行就是ST7920里的一行。所以你反白一行实际上在12864上就是一三两行。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6楼的说了,在12864中是不可能用指令实现反白的了

但可以使用箭头、字库等来实现菜单

网友:
谢谢Jacky的无私共享。再加100分!

网友(2006-03-30):
再给JACKY加10000分,我是新手.非常感谢!

网友:
对反白的时候我也是这样

头疼 只能用箭头了

请问楼主做过图型的吗

网友(2006-06-16):
我是这样做菜单的

第一行和第三行同时反白

第一行显示菜单标题

下面三行显示菜单选项

第三行表示选中的项目~~

网友:
我下载后在AVR STUDIO4.12 SP2 和WinAVR-20060125中调试通过了。不过觉得好像程序中的引脚和电路图中的引脚不一致。

像在程序中定义 #define light_on        cbi(PORTB, 2);

而电路图中的 light 接到了(PORTB 0)。

还有函数 void lcm_out(char a) 中的数据口是(PORTB 0)和电路图中也不一致。

希望楼主指教。

网友(2006-09-15):
谢谢无私共享啊

网友:
display()子程序在哪里?

网友(2006-11-18):
都是写入的程序,有没有串口读出LCM的范例?

网友:
delay(1,8000) 是延时多久?

谢谢。

网友(2007-06-15):
传ST7920官方中文资料(繁体的):点击此处打开armok01158079.pdf

网友:
12864的控制器有好几种,T6963C,KS0107等等,那种编程好用,功能更强大呢

网友:
ST7920的串行和并行控制都很简单,按照资料上说的编一下程序,只要时序对就没问题啦,还有就是对比度的电压调节。不调对比度什么呀看不到的,就算程序是对的。SHOW一下我的ST7920的图片。

反白是没办法用指令的了,除非采用绘图功能,数据取反。

感觉绘图狂浪费Flash空间。

网友:
楼上的大哥,我这段也正在搞LCM12864(ST7920)

能把你的电路图和程序给我看看吗?急啊~

网友:
做菜单时如果要反白显示 可以用这种方法:

先显示菜单(4*8个汉字),例如:

  主菜单

 文件 编辑

 视图 工具

 窗口 帮助

要将“文件”选中(即反白显示)。可以进入图形模式(在扩展指令集中),将“文件”对应的图形模式地址写1(即画出一个高16长32的长方形)。放心,它并不会将原来的文字覆盖掉,而是刚好将文字反白显示。若要选中“编辑”,就将“文件”对应的长方形擦掉(写0),将“编辑”对应的地址全写1。我在RT12864M(ST7920)上试过,可以方便的实现反白显示,不用读数据再取反。 大家可以试一下:)
-----此内容被shdzbsl于2007-06-29,02:26:43编辑过

网友:
sks好资料先收了

网友(2007-07-31):
【28楼】 shdzbsl

这位高人啊,有具体的C程序吗,我急啊,正搞这个东西呢!

网友:
也有一块 TG12864E-02 芯片是ST7920+ST7921的,正在试着怎么用呢.

网友(2007-09-10):
上传一款ST7920的128*64的液晶资料供大家参考

网友(2007-11-22):
怎么下下来的压缩包有一个原理图文件无法解压阿,急啊!!望仍有该资料的兄弟给我发一份,感激不尽阿!我邮箱daniao999@sina.com

网友:
26楼的lanshuitianxia 请问下你的图形是如何画的,是先用画图工具画的么?能指导下么?

网友(2008-04-07):
能不能提供个完整的文件,谢谢!

网友:
用绘图方式进行反白,非常的方便啊,可以反白任意位置的任意字符,我做的菜单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下载了,解压缩总是不行,何故???

网友(2008-05-10):
对不上号啊!

网友:
io.h 没有啊 ...

楼主:
晕,这个程序,我上传之前测试过的啊

网友(2008-06-13):
现在这个解压包解压出来有问题啊,楼主能不能再更新下?呵呵

网友(2009-03-13):
128*64液晶用楼主的例程修改引脚一次成功,多谢边城浪子和阿莫,发个图片庆贺一下。
解压虽有小问题,不过程序完全没问题,想用的朋友快下吧,呵呵。

拍照水平还有待提高。

网友(2009-08-03):
无法解压啊
lz文件破坏了啊

网友:
正在用这款液晶

楼主(2010-05-12):
发现确实不能解压了,现重新上传

网友(2010-09-27):
谢谢,看下能不能解压

网友(2011-07-17):
顶顶顶,现在只是简单的在PROTUES上仿仿

网友:
好东西,最近正在做项目,太感谢楼主了~

网友(2011-10-19):
回复 网友A:

mark下,免得难找.

网友(2012-02-11):
非常感谢楼主
7920确实好啊,串行就2根线就好,比较适合调试用
绘图什么的现在不都用彩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