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做过具有学习功能的遥控器?

楼主(2005-08-31):
TV,DVD,音箱各用一个遥控器。(嫌TV的音质不好,外接了一个遥控音箱)。

看电视时要同时用两个遥控器。

曾见过一个用2051做的具有学习功能的遥控器,只要将它的接收窗口对准TV等遥控器的红外信号发送窗口,输入遥控信号,即可记忆保存,并且可任意设定相对应的控制键。遥控器上的几十个按键都可以任意方便地设定。

各位见过或做过用AVR做的具有学习功能的遥控器?

网友:
不必看他什么格式。

AVR的外部中断可以设定为 引脚上任意的逻辑电平变化都将引发中断

如实记录一个完整信号的 高电平脉宽/地电平脉宽/高电平脉宽/地电平脉宽........

然后原样发出(当然要加38KHz的载频)

楼主:
请教:38KHz的载频也能用AVR产生吗?

网友:
以AVR的速度怎么会做不到呢?

而且定时器超好用。

CTC模式/PWM模式 控制OCx的连接与否。

网友:
用MEGA8的捕获功能做,这个捕获功能主要就是用于这种解码的。

网友:
是,捕捉更方便。每次切换触发边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