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互感器过来的信号整流滤波成直流电压进入AD,

楼主(2005-08-31):
我用AVR内部10位AD进行采样.测量50HZ交流电,利用锁相环进行交流采样,测量精度达到百分之零点五,每个周期采64个点.现在我想直接把互感器过来的信号整流滤波成直流电压进入AD,这样会影响电压的线形性吗,会不会交流变化了1%,而直流变化0.5%,从而影响测量误差,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凭感觉:

滤波后,时间常数加大了,相当于‘反应迟钝’,比如交流这边掉到0了,直流上还有电压呢,,,,,

顺便问一下,你的AVR是怎么采样交流电压的?负半周如何测量?

楼主:
4046+4040将50HZ交流倍频到3.2K,倍频64  进中断每中断一次采集一次

网友(2013-05-02):
引用 楼主:
4046+4040将50HZ交流倍频到3.2K,倍频64  进中断每中断一次采集一次

方法不错  请教一下4046的用法 按官方电路图接时 不稳定,我用的是NXP的 4046+cpld分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