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高手可以用AVR驱动电脑显示器啊?CRT和LCD的都可以

楼主(2005-09-01):
请问有没有高手可以用AVR驱动电脑显示器啊?CRT和LCD的都可以.

网友:
直接不行,要使用显示芯片。

网友:
那倒不一定,能够产生电视信号,就有机会产生vga信号.

也就是行啊场啊分色啊什么的.不过运算速度和da要求更高,不知道avr是否能够胜任.

只是我不会.
-----此内容被Cocal于2005-09-01,20:35:06编辑过

网友:
可以产生电视信号但是分辨率不高

网友:
我试过用M8驱动VGA接口显示器。RGB三个模拟信号好处理,水平和垂直同步信号的精确时序关系不好把握。

网友:
动态60Hz,就算是320x240都不行,1024x768是根本无法想象。

网友:
你还真行,怪不得现在市场上的PC机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2008-08-11):
60HZ*640*480=18.432M 已经超出avr的速度了
加个计数器 将点频的频率一分为2的话 或许能

网友:
我做的产品用到640×480、800×600、1024×768的TFT-LCD,都是用的液晶屏厂家给配的液晶屏控制器,
液晶屏控制器基本原理都是CPLD+RAM(显存),匹配好液晶的时序
我们的主控用mega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