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相对于二相,五相有什么样的技术难度?

楼主(2005-09-02):
有高手做成过这个项目的吗?我还没有开始做这个三相驱动器,就是拿不准,怕技术难度太大由过多废时间,二相有做过,五相的做的挺多,能给小弟支支招吗?

网友:
1.电流采样 如果使用电流传感器 就没有此问题了

2.电流精确控制的实现,建议不要使用斩波恒流,这样做出来效果跟2相区别不大!

用电流反馈的pwm 来控制!难点在于电路构思,理论实现,和电流的调节手段!

建议参考摆格拉的!

楼主:
首先谢谢老兄,摆格拉的?这是什么专用名词呀?

网友:
晕 百格拉 啊!!世界上最有名的步进驱动牌子!你都不知道……

楼主:
没办法,我们这里都用国内的,最多不过是江苏无锡,或者常州的,所以对这个清楚,我们做的话也比较封闭呀,原来连这个步进资料都很难找,现在要好多了。三相的确相对难度比起来要大一点,一般两相,做的话都比较好做,运行只在于控制一般的斩波pwm就可以了,精讼性能要低,同时由于三相一般用在运行性能较高的设备上面所以就有难度了。常州这个三相二年前都有做出来,效果还可以,只是里面大部分都采用的集成度高的芯片,或都是cpld所以就很难看懂了,

网友:
那就让你老板买个摆格拉的拆开研究一下!!摆格拉用 pic的!

楼主:
ir2133类的MOSFET驱动芯片那里有卖的,最好是浙江省范围内,我想用他来做三相步进驱动芯片,价格不知多少,

楼主:
同志们怎么没人了呢?

网友(2009-11-23):
有三相步进的驱动芯片的----TMC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