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学习使用ICC下的RTOS salvo ,希望与大家交流

楼主(2005-09-02):
ICC 里嵌入了一个微型的RTOS,叫做 salvo 的tiny版本

不知哪位用过

我试用了一下~感觉不错

他不是一个很严格意义的RTOS,应该算是任务调度器吧

tiny版得只支持任务切换和二进制信号量

不支持优先级以及消息等,但是效率很高,对于一般的多任务应用也是足够

希望与大家交流

网友:
建议使用AVRX吧,支持WINAVR,很好用。支持优先级以及消息等,效率很高,使用汇编编写。哈哈,最近正在学习,顺便推销一下。

楼主:
听说AVRX这个操作系统已经好几年没有更新了

而且必须转到GCC上来,对于使用ICC的不是很方便

主要是我觉得GCC的浮点效率太低了

曾经做过一个对比,做三角函数,ICC的速度比GCC快好几倍

网友:
摘自"http://www.atmanecl.com/ChineseSite/CCCC.htm"

"几种AVR C语言编译器的比较"

在代码效率和速度方面,IAR,CodeVisionAVR,ICCAVR和AtmanAvr比较如下:

对下面的程序进行代码效率分析: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a, b;

    for (a =1;a;a++)

        for (b =1;b;b++)

            ;

}

void LED_On(int i){    PORTB=~(1<<i);    Delay();

}

void main(void)

{

    int i;

    MCUCR=0x00;

    DDRB =0xFF;

    PORTB =0xFF;

    while (1)

    {

        for (i =0;i <8;i++)

            LED_On(i);

        for (i =8;i >0;i--)

            LED_On(i);

        for (i =0;i <8;i +=2)

            LED_On(i);

        for (i =7;i >0;i -=2)

            LED_On(i);

     }

}

编译后生成的程序代码 编译器 程序代码字节数

IAR 413

ICCAVR 311

CodeVisionAVR 327

AtmanAvr(GCC) 211

KEIL51 136 LED 变化的速度明显慢得多

注:对于KEIL PORTB 换成P1,对于AtmanAvr 'void main' 换成 'int main'。

对一个浮点运算程序进行代码速度分析:

void main(void)

{

    float x,y,z;

    x = 1.0;

    y = 2.0;

    z = sin(x+y);

}

编译后生成的代码和在8MHz 晶振下运行所需时间对比如下: 编译器 程序代码字节数 执行时间(8MHz) 效率

IAR 1237 747.5us 7.09

ICCAVR 1991 950.75us 5.58

CodeVisionAVR 1267 521us 10.17

AtmanAvr(GCC) 1292 728.25us 7.28

KEIL51 1403 5.301ms 1

注:对于AtmanAvr 'void main' 换成 'int main'。

网友:
以上例子(虽然不完整)可以看出,对于浮点运算,GCC还是比ICCAVR高的。

以前也用ICC,可是发现生成的代码一般很大,效率较低,所以放弃了...

楼主:
testcode谢谢你的测试

不过上次我也是做了测试的

过会再去做以下~~然后汇报结果

楼主:
刚才又作了测试果然是GCC要快啊

可是上次我记得结果明明是GCC慢~~真是见了鬼了

另:我看介绍说AVRX操作系统下,响应中断需要211个时钟周期,对于10MHz的晶振就需要花费20微秒了阿

不知道他在任务调度的时候是否要关闭中断,如果是的话那么响应中断的最坏情况岂不是要30微秒左右了?

这有些不能接受了阿~

网友:
salvo 的tiny 是要钱的呀!那里有免费的?

楼主:
我这里有一个~~

希望大家有时间玩玩

也好交流

网友:
关于操作系统中断所需的周期问题:

这不是AVRX的问题,因为操作系统一般都要

1。把至少要把所有的32个寄存器以及PC,STACK,SREG等先保存到任务STACK。用PUSH操作,至少70多个周期;

2。判断任务的优先,执行任务

3。结束时把STACK中的内容重新取出。用POP操作,至少70多个周期;

所以200多个时钟周期可以理解。

如果是用C编写,相信周期可能会更加长。

楼主:
不过对于中断的响应的影响主要还是入辗保护

我觉得这个如果在80周期以下基本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这次提供的是salvo的技术文档和我写的一个简单入门介绍

网友(2008-08-30):
我也想学这方面的,多谢Violit

网友(2010-10-14):
我是新手!我对表还不是很懂,我未来的工作可能会运用到很多关于标格的运用知识!我想现在多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请问去什么地方学习比较好!或是有人愿意在网上指导的也很感激不尽.....QQ30823183先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