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mega16的相频Pwm方式控制2个步进电机的速度?

楼主(2005-09-02):
我用的是L298+L297的驱动,然后Mega16只管送出方波,方波频率不同速度也不同。可是调方波频率时用到oc1a的相频PWM方式,计数上限值top是统一的吗?如果是的话OC1A和OC1B的频率怎样才能单独控制?

楼主:
这个问题很急,有谁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楼主:
。。。。。。看来这个贴没有吸引力啊

网友:
我觉得OC1A和OC1B的频率单独控制好象不能实现啊,因为用同一个计数寄存器的啊

楼主:
对阿,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控制啊。不一定用oc1a和oc1b的方法,但是怎样才能实现这种控制频率的方波呢?

网友(2009-11-23):
使用TMC428吧  该芯片可以同时控制3个步进电机,加速度,减速度,位置控制都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