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 M16怎么休眠! 我照了PDF 试了很久都不行啊!WAT关了!ADC关了!比较器关了!

楼主(2005-09-04):
请问各位高手 M16怎么休眠! 我照了PDF 试了很久都不行啊!WAT关了!ADC关了!比较器关了!

然后执行SLEEP指令

我量了电流竟然还有10个MA左右!!谁能给个C代码我啊!谢谢

网友:
ICC环境,我估计是你哪个管脚不对,还在耗电。

void PwrDown()

{

  MCUCR&=0x0f;

  MCUCR |=0x60;//0x60掉电 0x70省电

  asm("sleep");

}

void PwrIdle()

{ MCUCR&=0x0f;

  MCUCR |=BIT(SE);

  asm("sleep");

}

网友(2006-03-29):
OCDEN JTAGEN这2个熔丝位如打开也只有2~3MA,不可能有10MA,肯定是外围设备耗电,你可以用万用表量啊!

网友:
to pei99888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void PwrDown() 和void PwrIdle() 各实现什么功能,有什么异同啊

谢谢了

网友(2006-09-20):
是不是JTAG的关系,你把JTAG关了,再测!

网友:
我用ATTiny16的时候,ADC使用内部基准源后,要设置其无效(即选AVCC做参考源),WDT/ADC/比较器都关后,休眠电流从0.17mA降到0.8uA!

网友(2007-04-22):
学到东西了...

网友(2009-12-17):
标记一下……

网友(2014-04-15):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和你一样的问题,把芯片取下来后直接供电测试都是好几毫安,OCDEN JTAGEN这2个熔丝位是打开的。初学单片机-单键密码锁制作日志-遇到问题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650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