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贴)关于PLC的一些设想!
关闭

楼主(2005-09-04):
PLC--是可编程序控制器,开发当初的出发点是让不懂电子的电工可以用上它!因而它具有学习快,会继电控制的电工花上一天就可以学会大部份的指示。现在的PLC功能越来越强了用PLC做系统就是把各种元件组合起来就可以了,因为同PLC可以直接连接的外围的产品太多!

用单片机开发PLC要解决以下的问题:

1。PC机的编程软件不能用C,要开发一个梯形图软件出来,这是开发的最难点!

2。输出要有锁存的功能万一死机后看门复位后输出不能乱动作。

3。输入要硬件去抖动减少MCU的时间。

4。做好一个基本后要有扩展的接口可以外挂更多的需要的东西,一个PLC从现在讲不能单单是开关量还要显示 A/D等。

5。下载要方便,用一串口直接下载,不要让人购到你的PLC了还要编程器仿真之类的。并口ISP下载一定不能用,不稳定。至少要改用串口下载下载。最好是单片机直接支持RS232下载就象STC单片机一样。

-----此内容被PLC-51于2005-09-04,10:34:55编辑过

网友:
哪里有那么简单。如果真是这样,西门子、三菱东西那么贵,早就被廉价产品驱逐出市场了

楼主:
有这么简单的,难在软件开发!

网友:
晕。。。支持你,软件也不难。

网友:
如果把PLC控制简单看成软件开发,那第一步就进入了歧途。

PLC最大特点是什么?可靠。高度可靠。一个工业生产过程,绝对不允许出现PC那样的故障,如果因为控制系统失控,轻则造成停产、经济损失,重则要出人命。一家公司的产品如果出现这种问题,损失信用、涉及巨额经济赔偿甚至刑事责任。

可靠的控制,首先是硬件基础。从体系结构、器件选型到电路到PCB甚至外壳都要仔细设计反复测试改进,这个需要大量的设备和资金投入,普通公司是根本做不到的。

有了可靠的的硬件,才是控制软件。因为软件容易上手,所以很多人认为做软件容易。其实远不是如此。一个健壮的软件,要经过仔细的设计和可靠性评估,还要经过大量的测试,这也需要大量的编程、测试人员和时间、设备的投入。

而这些投入,不单纯是钱的问题,还涉及到项目管理、市场策略等“软科学”东西,这是国人一个软肋。

在实验室做一两个样品不算难,难在长期工业恶劣环境下大量实际应用,不能把这个看简单了。

楼主:
是吗,想得容易,做起来难,你试定一个把梯形图译成单片机的汇编语句试就知难不难了,我可没有这种水平!

网友:
看来你还不是很了解PLC。

PLC内对指令是解释执行的,而不是直接执行编译后的机器代码(所以,梯形图是不会被翻译成汇编语句的,它只被翻译成控制解释程序能执行的中间代码)。

另外,PLC大多数程序流程是顺序、查询执行的,很少用中断这类方式,为什么?怕万一中断跑飞或者被意外干扰关闭掉,导致控制失败。

楼主:
梯形图会不会被翻译成汇编语句,你看上海智国电子出的SPLC就知了,他们的开发工程师写有一些开发日记发布出来,就我所知到的PLC的低层,是给编译成机器码!

硬件的可靠性是容易做出来 !但软件最难,因为经编译出来后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

可以找到别人的PLC做出一模一样的硬件,但软件就不能了!

我是看到PLC栏有人做PLC才说说的。

想做PLC的朋友,可以拆一个PLC看看就明白了!

或到二手市场上找个旧的,最好找到比较老的,我找到一个FX1的PLC,没有用贴片元件,所用的

IC与线路板都看得清楚!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网友:
没什么与众不同?你知道那是工程师做了多少仿真、测试、优化工作吗?一个普通的工业控制器,PCB从最开始研发的原型到最后定型产品的PCB,有个10多次改版都是很正常的。

找别人做一模一样的的硬件,说白了就是抄。这种抄来的东西能放到产品吗?不等着被人告上知识产权法庭?

PLC用中间机器码是有它的道理的。1、可以保证和底层无关的软件开发。用梯形图也好,用代码编程也好,一个系列的各种不同PLC可以做到一样。2、解释执行的程序灵活而且可靠。PLC的速度不是优势(几个ms解释一个命令很正常),而是以功能强、灵活、可靠见长。你看到别人做的编译成机器码,是因为没有能力开发系列产品、做到编程代码与平台无关。

不要好高鹜远。如果做,做一些专用控制器还是有可能做出来的。做通用PLC,不是几个人、买些开发工具就能做的。

网友:
看来AA55 有可能是从事PLC研发的.或者对PLC的了解比我们这些经常和PLC打交道的人要详细!

听AA55 一点明.想想也是:PLC它自己内部有一个操作系统,再运行一个类似BASIC 类型程序.用户写的程序以是第3 ,4层了.

这样可靠性就有保障了!因为操作系统和系统程序可以应护,处理.各种由干拢,引发的程序跑飞事项.

再讲一个事实:我以前公司做一个生产线控制器.刚开始用三菱的2N PLC.  后来改用51单片机.

发现用51的生产线比2N .生产能力大得多.

两个方案都是同一个人搞的.他PLC用了5年.51单片机才学10个月.

三菱2N的CPU应是16位以上的了.怎么也比51跑得快.

我想人家是不是:运算沉余了.

我们网站不是有很多人在研究:操作系统吗???

想用AVR做PLC的人也要想一想,怎样写一个速度不是第一,但一定不怕干拢死机.或干扰误动作的os.

如果那们大侠有能力.带个头组织一下写一个"不死机os"

网友:
研究一下常用的PLC编程软件的下载文件,如果是解释执行,结构就不会太复杂。下载到

你的单片机,你编个程序,也解释执行不就行了。

先利用别人的软件,有一定的经验再投资做自主版权的软件,避免风险。

软件兼容也利用推广。

网友:
实际上,编译方式和解释方式各有各的应用场合。绝大多数小型PLC都是用的解释方式,但很多大型PLC都是用的编译方式。编译方式下的PLC运行性能提高的不是一点两点啊。

但是,如AA55所说,编译方式确实不能做到平台通用性,软件开发难度也是巨大的。所以一般只用在大型PLC上。大型PLC的CPU一般都是定制的,很少出现更改。

而小型PLC为了适应市场,新型号层出不穷,CPU自然也要经常变换了。所以小型PLC一般都是解释方式的,以减少上位软件工作量。

网友(2008-01-23):
主要还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吧

网友:
论坛里好多帖子都要做plc,最终都无果而终了,都是说的比做得多,没个带头的大哥

网友:
PLC单纯在(不考虑速度,可靠性)的前提下实现功能,从软件角度讲很简单。

选个好的硬件基础。
在一个好的平台开发,才有实际意义,AVR的抗干扰性能方面,个人感觉在复杂的工业环境中,悬。
个人比较看重摩托罗拉的MUC。

plc的开发我觉得,最难得是硬件平台的选择。而不是软件。

网友(2008-03-19):
软硬都很重要,但先要吧硬件平台做好!三菱\西门子 都是些什么公司呀?
等你有华为那样的财力\技术可能还可以跟跟风!有些东西是要慢慢来的!
先做个稳定点专用控制器吧!

网友:
51和plc 各有千秋。。。。。。。。。。。。。。

网友:
叶工已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