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兄弟,步进电机的最高驱动频率做到10KHz的经验?

楼主(2005-09-05):
请问用什么电机?

网友:
你是想让电机转速达到3000r/m??

多少细分下的??

楼主:
我想让步进电机转速达到2000~2500r/min,不要细分。

网友:
恐怕有难度!共振点太多了,还没到这样的速度恐怕就停了!

4,8细分跑到这样的速度没问题,当然要看你的负载和电机电压匹配了!

网友:
你这样的想法于脆用伺服电机做了,步进在这种应用中可是实在让人晕,涉到太多的问题.

网友:
两相步进电机,我的驱动器(不细分)最高频率为38kHz,电机主轴已经响了。

五相步进电机,我的驱动器(20拍)最高频率约为76kHz,日本电机没有杂音,国产电机的主轴早就响了。

网友:
楼上的吹牛吹出问题了吧!!

两相步进电机,我的驱动器(不细分)最高频率为38kHz,电机主轴已经响了。

转速=38000/200*60=11400r/m 你的步进电机能到这样的转速???

此时电机线圈的电流频率=38K/4=9.5KHz  吹牛不犯法,你也用不着这样吹啊!!

你的斩波频率或者PWM频率多少!!11400转的速度恐怕人家伺服都比不上你吧!~

靠!!!!不要误导别人了!

网友(2005-11-03):
请问5楼说的  我的驱动器  中所说的驱动器是自己做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吗?最高细分数为多少》?锁定状态下有没有噪音?

网友:
6楼理解有点偏颇了,两相不细分并不是走整步而是走半步。38KHz的频率是测试的结果。

我只能说你对于驱动器的研究不够深入,驱动器在高频率的时候是没有斩波的,我测试的频率点约为7-9KHz范围内,也就是说大于这个频率,驱动器就不做斩波了。

还有一点我这台驱动器是110伏交流电源,也就是155伏直流电压的,驱动的电机是110系列的,驱动电流为5-6安培。恐怕不是6楼想象的那些东西吧!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这些测试数据是在空载情况下,若要实际使用我不推荐高于空载极限频率的三分之一。

网友:
晕!要是走半步的那速度并不高啊!!才6000r/m!正常!

半步不应该叫不细分,应该是2细分才对!

之所以你看到不斩波了是因为瞬间电流没达到所以没关而已!!

好的驱动器做上最大占空比95限制的都有斩波的!!

你的高速不斩波只能说明性能差!!

我的东西在带负载的时候都要运行在3000r/m呢!

什么叫“研究不够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