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这样扩容可以吗

楼主(2005-09-08):
有一个用TA8435芯片做的驱动器,驱动电流为1.5安,现在想用一对光偶做他的负载,在用光偶驱动H桥

进行扩容,大家看一下这样行不行,要4安

用34063升压到36伏,电源是24伏,以保证上桥臂能导通,我一块板上有3个步进电机所以用一套升压装置也值了

请大家看看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2007-02-06):
扩容这种用法还是不多见~~不过如果可以的话还真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2007-05-15):
即使扩容的道路可行,但是成本可要大了,此法不可也.QQ:69898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