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昨晚终于用c搞定RC5协议的解码了

楼主(2005-09-09):
只用了一个定时器,不用外部中断。红外一体管信号脚接PB1,使用MEGA16

由于实际测量信号电平有干扰,不得不多加个行代码鉴定开始位

请高手指教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9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compa:7

unsigned char IRstate=0;//红外接收状态

void timer1_compa(void);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void gotonom(void);

void timer1_ovf_isr(void)//第一次得到低电平

{ OCR1A=3360;            //隔0.42毫秒后进入第一个电平检测中间检查

  TCCR1B=0x09;           //使用比较中断较精确

  TIMSK=0x10;

}

void timer1_compa(void)  //红外接收状态1~29(检测27次电平状态)

{unsigned char i,j;

static unsigned char IRcode[24],code,e=0;//IRcode[24]:记录电平;code:数据码;e:错误标记

switch(IRstate)

  {

   case 0:

   if((PINB&0x02)==0)//第一次电平为低

     {IRstate=1;

      OCR1A=6760;    //0.845毫秒后进入第二个电平中间检查

          code=0;

      e=0;

         }

   else             //否则回到正常等待状态

     gotonom();

   break;

   case 1:

   if((PINB&0x02)!=0)//第二次电平为高

      {IRstate=2;    //0.845毫秒后进入第三个电平中间检查

           }

   else

     gotonom();     //否则回到正常等待状态

        break;

        case 2:

        if((PINB&0x02)==0)//第三次电平为高

     {IRstate=3;     //0.845毫秒后进入第四个电平中间检查

         }

    else

     gotonom();      //否则回到正常等待状态

        break;

        default:         //第4到第27个电平检测

         IRstate++;

          if(IRstate<28)

            IRcode[IRstate-4]=((PINB&0x02)!=0); //贮存第4到第27个电平

          else             //state=28 or 29

            {//2

                if(IRstate==28)//state=28

                        {//1

                             IRstate=29;//212毫秒内不接收

                             OCR1A=1612;

                             TCCR1B=0x0D;

                             for(i=0;i<24;i+=2)//处理结果

                               {//L2

                                if(IRcode==IRcode[i+1])//接收错误

                                {//L1

                                e=1;

                        gotonom();//取消212毫秒内不接收,马上回到等待状态

                                break;

                                }//L1

                                else      //接收正确则解码

                                {//S1

                                if (i>11)             //从第十一个开始

                                { j=1;

                                j<<=((22-i)/2);

                                code+=j*IRcode;

                        }

                            }//S1

                                }//L2

                            if(e==0)

                            {

                                     //接收到红外信息的动作

                            }

                            }//1

                 else//state=29;回到正常

                    gotonom();

                }//2

    break;

  }

}

void gotonom(void)//回到正常等待状态

{

IRstate=0;

TIMSK=0x04;

TCNT1=65535;

TCCR1B=0x06;

}

void main(void)

  {

        DDRB=(~0x02);//初始化PB1

        PORTB|=0x02;

        TIMSK|=0x04;//初始化TC1,正常等待状态

        TCNT1=65535;

        TCCR1A=0;

        TCCR1B=0x06;

        SEI();

  while(1)

      {

      }

  }

网友:
RC5,是哪种遥控器.

一般的电视/VCD遥控好像没有用到RC5编码吧?以前写过,是判断脉宽的。

网友:
RC5是philips的SAA3010的格式,它是按相位来判定1或者0的,而非其它的判断脉宽。

网友:
SAA3010,很常用,但我没实际搞过,猜测一下。

我觉得ATMEL应用笔记的方法更好:

    获得同步后,每3/4周期检测,读取到的电平就是数据了---反相 0就是1,1就是0。

你现在却要检测次数多了一倍。

网友(2006-03-08):
ytmian

果然大虾,崇拜!!!!!

网友:
这种简单的做法在比较恶劣的工矿是不可靠的

网友:
的确抗干扰差 我自己写的要检测到第二个低电平才没误动作

网友:
能把它改成用一个外部中断来完成的吗!请大虾们出手完成,谢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太复杂了点,

网友:
cdle 明浩

你好啊,呵呵

网友:
呵呵,身分败露了

网友:
老大,不行呀,一定有问题。

网友(2006-08-17):
然来明浩兄也来了。欢迎欢迎!

网友(2006-11-21):
哪位给个电路图?

网友(2008-04-25):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