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tmel AVR 4.10A 汉化补丁

楼主(2005-09-13):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tmel AVR 4.10A 汉化补丁

注:此汉化补丁仅用于下面的版本的原版 EWAVR4.10A 软件。

原版 EWAVR4.10A 软件下载(注:由于FTP无法上传过大文件,故分为三个压缩包分别上传):

请先安装原版 EWAVR4.10A 软件,后再安装汉化补丁。

对于原版 EWAVR4.10A 软件的安装过程如下:

1.先解压三个三个压缩包(WinRAR3.20以上);

2.复制 IARID.exe 和 IARKG.exe 二个文件到任一磁盘根目录中;

3.运行 IARID.exe 文件,界面如下:

4.将得到的注册系列号用于运行 IARKG.exe 文件,操作如下:

5.运行 IARKG.exe 文件后,得到界面如下:

6.将得到的安装系列号和注册码用于安装原版 EWAVR4.10A 软件。

-----此内容被LYStudio于2005-09-14,00:48:05编辑过

网友:
下过了,先谢谢!

网友:
正在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楼主的安装说明更详细,这非常难得.

网友:
下载完毕,感谢楼主!

啊莫,解压缩的时候怎么出了问题啊,需要解压才可以

网友:
如此弄的注册码和序列号不行的,呵呵,郁闷

楼主:
6楼:

    请仔细操作,我在自己的台式机(赛扬3,winXP)和笔记本(IBM T431BC)上试都可以,没有安装不了的。

网友(2005-10-20):
在Read License Key Form File下的License Key 文件没有啊!!

那里有啊!!

楼主:
将得到的安装系列号和注册码复制进去即可,

不需要Read License Key Form File。

网友:
完全解密吗?

IAR有这样的License吗?

不用狗?

请大虾指点!

楼主:
正版的我没有用过,但此版本的解密完全没有问题,很好用。

网友:
怎么复制注册码?那个DOS界面一闪而过看不到!!!!

网友:
1.运行IARID.EXE

2.将所得ID替换Iarkey.bat中"IARKG.EXE 0x11111 >avrsn.txt"的0x11111.

3.保存退出,运行Iarkey.bat

4.在avrsn.txt中找到"EWAVR-EV" version "05_WIN", no expiration date, exclusive,这一行所对应的"Installserial: "和"key:"就是安装xx,记住一定要成对使用

5.Good Luck!

网友:
有没有for ARM的?

网友:
for ARM的网上可以找到呀!

网友(2005-11-23):
?  First run the program IARID.EXE to get your         ?

           ?  computers Host ID...                                ?

           ?  Then run the keygen like this (where 0x205C1 is     ?

           ?  your host id): IARKG.EXE 0x205C1 >serials.txt to    ?

           ?  get a list of all serials in serials.txt, use the   ?

           ?  ones u need......                                   ?

           ?                                                      ?

           ?  Unrar, Install, Most programs will ask for a        ?

           ?  serial and key during install, those that don't,    ?

           ?  you should do the folowing thing after install:     ?

           ?                                                      ?

           ?  1. run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IAR            ?

           ?     Systems\License\Utilities\Licman.exe             ?

           ?  2. Click (Install License...) Button.               ?

           ?  3. Fill in the apporpriate license from the         ?

           ?  keygen, and enjoy....

网友:
好象不好用,注册码不好用

网友:
汉化补丁打上去不能用,运行后出现一大堆错误。原版已装,正常,补丁装在原版目录下

网友:
是不好用,好象老是说非法序列号

网友:
Fatal Error[Cp001]: Copy protection check, 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 [20]

网友:
不行哦

Fatal Error[Cp001]: Copy protection check, 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 [20]

请指教...

网友:
版本仍然是 Evaluation Version 看来序列号不行哦

网友(2005-12-26):
说序列号不行的朋友们请注意了

IARKG.exe产生的序列号有很多个,必须有耐心一个一个是,直到安装软件接受为止,总能找到合适的序列号。这点在3.20时就是这样。可能正因为是这个注册机并不完美,作者才让它生成一大堆注册号。

网友:
zieous:IARKG.exe产生的序列号可以使IAR410A生成不是Evaluation Version 版本的序列号码

网友:
你真是好人,有时感网络里无私的人,真的很了不起,公司里就是不去卖正版的软件,我也想做做好人呀!

网友:
我下载的EWAVR中怎么没有楼主所说的IARID.EXE和IARKG.EXE这2个文件啊,楼主好人做到底,帮帮我吧!

网友(2006-05-09):
弱弱的问一个问题,DOS界面下的序列号和注册码如何copy?

网友:
另:我解压时前两个文件可关联解压,第3个文件如何解压?

网友(2008-06-19):
32楼的,

执行 IARKG.exe >>key.txt 就可以把DOS下的内容全部保存在 key.txt 文件里了

网友(2008-08-27):
出来好多个SERIAL NO和KEY,得一个个地试!

网友(2009-07-31):
少了一卷了

网友(2010-03-22):
有没有更新版本的汉化???

网友(2010-07-20):
回复 楼主:

LZ,请问下,我按着你的方法下载了,在运行IARKG.EXE 找安装序列和注册码的时候是打开了个黑色的窗口,但很快就消失了,怎么回事?根本停不下来,来不及看东西。。

网友(2010-09-01):
回复 楼主:

这三个压缩包用什么技巧解压。。
我怎么解压一直出错???

高手明示。。。
可否直接打一个包,发至邮箱:499734424@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三个压缩包用什么技巧解压。。
我怎么解压一直出错???

高手明示。。。
可否直接打一个包,发至邮箱:499734424@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何我运行IARKG.EXE时,却一直停不下来呢??
根本无法看清序列号

网友(2011-05-08):
根本无法看清序列号

网友(2012-08-27):
Hi, Is this useful for EW 6.402 version? thanks!

网友(2012-10-30):
正在找这个软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