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象一些VDD为3.3V的IC(比如VS1011MP3解码芯片),它的I/O能不能直接与AVR的5V输出的I

楼主(2005-09-13):
请问平时象一些VDD为3.3V的IC(比如VS1011MP3解码芯片),它的I/O能不能直接与AVR的5V输出的I/O相连啊?

必须要电平转换模块吗?

另外一个问题:理论上面AVR的MEGA芯片,后面带L的,最低都可以在3.3下面跑,如果外部电源加的是3.3V,那么这个时候I/O口输出高电平是不是也是3.3V呢?还是依然是5V?

网友:
可以串一个电阻连接,问题不大,但需要注意,3.3V器件输出高电平的电压必须满足5V器件的最低高电平输入电压,否则就只能转换电压了。

楼主:
多谢小俊!那一般串一个电阻,一般是多大啊?怎么算的呢?

楼主:
我下午试了一下,果然,如果给MEGA加3.3V,则I/O输出高也为3.3V,估计外部电压是多少,I/O的高输出就是多少。

网友:
可以加74VC245转换,当然也可加电阻

_________________ AVR-IO

|-|

| | 4.7K

|_|

  |_________________VS1002

|-|

| |8.2k

|_|

  |_________________GND

         ---

          -

网友:
74LVC245

网友:
选用L型的MEGA芯片用3.3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