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潮老师一个关于TWI的问题?

楼主(2005-09-14):
TWI中断程序片断,请问为什么进不掉中断呀

//-----------------------------------------------------------

void TWI_Init(void)

{

TWBR=32;

TWAR=0;

TWSR=0;

TWCR=0x41;

}

//-----------------------------------------------------------------------

//TWI中断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WI_ISR:iv_TWI

void TWI_ISR(void)

{

switch (TestAck())

  {

   case START:{//寻找匹配的从机地址

//               I2CMaster_Writebyte( I2CSlave_ADDRESS|0x01 );

                              break;

                           }

   case MR_SLA_ACK:{//主机地址匹配、接收数据

//                   I2C_ReadSlaveToMaster(1);

                                           break;

                                        }

   case MR_DATA_ACK:{//接收数据

//                    I2C_ReadSlaveToMaster(1);

                                            break;

                                         }

   case MR_DATA_NOACK:{

                                              sI2CMaster.TWI_STATE=TWI_STOP;

                       Stop();

                                              break;

                                           }

   default:{

            sI2CMaster.TWI_STATE=TWI_STOP;

            Stop();

                        break;

            }

   }

}

void main(void)

{

TWI_Init();

while(1);

}

网友:
TWEN,没有使能怎么能用啊,?

把TWCR=0x41;

改成

TWCR= 0x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