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中串口通讯的实现

楼主(2005-09-16):
Delphi 中串口通讯的实现
   作者:张海航

   Delphi 是新一代可视化开发工具,它具有功能强大、简便易用和代码执行速度快等特点,是全球公认的快速应用开发工具技术的先驱者,它越来越在构架企业信息系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Delphi 这些显著特点,许多程序员选择Delphi作为开发工具编制各种应用程序。但是,令人惋惜的是Delphi没有自带串口通讯的控件,在它的帮助文档里也没有提及串口通讯,这就给编制通讯程序的开发人员带来众多麻烦,影响了开发进度,下面就这一技术进行讨论。

  用Delphi 实现串口通讯,常用的几种方法为:使用控件如MSCOMM和SPCOMM,使用API函数或者在Delphi 中调用其它串口通讯程序。利用API编写串口通信程序较为复杂,需要掌握大量通信知识,其优点是可实现的功能更强大,应用面更广泛,更适合于编写较为复杂的低层次通信程序。相比较而言,利用SPComm控件则相对较简单,该控件具有丰富的与串口通信密切相关的属性及事件,提供了对串口的各种操作。

  使用控件这一方法容易掌握,而SPCOMM支持多线程,所以SPCOMM控件的应用更加广泛。结合实例详细介绍SPCOMM的使用。

一.SPCOMM控件的安装

      1.选择下拉菜单Component的第二项Install Component 。

              图1

            弹出图1所示的窗口,在Unit file name 处填写控件SPCOMM控件所在路径,其它可用默认值,点击OK按纽
      2.安装成功后,system控件面板中将出现一个红色控件COMM。现在使用COMM控件可以象Delphi自带控件一样使用。

二.SPCOMM的主要属性,方法和事件

   1.属性
       CommName:填写COM1,COM2…等串口的名字,在打开串口前,必须填写好此值。
       BaudRate:设定波特率9600,4800等,根据实际需要来定,在串口打开后也可更改波特率,实际波特率随之更改。
       ParityCheck:奇偶校验。
       ByteSize:字节长度_5,_6,_7,_8等,根据实际情况设定。
       Parity:奇偶校验位
       pBits:停止位
       SendDataEmpty:这是一个布尔属性,为true时表示发送缓存为空,或者发送队列里没有信息;为False时表示表示发送缓存不为空,或者发送队列里有信息。

   2.方法
      Startcomm过程用于打开串口,当打开失败时通常会报错,错误主要有7种:
         ⑴串口已经打开 ;
         ⑵打开串口错误 ;
         ⑶文件句柄不是通讯句柄;
         ⑷不能够安装通讯缓存;
         ⑸不能产生事件 ;
         ⑹不能产生读进程;
         ⑺不能产生写进程;
      StopComm过程用于关闭串口,没有返回值。

  函数WriteCommData(pDataToWrite: PChar;dwSizeofDataToWrite:Word ): boolean 用于发送一个字符串到写线程,发送成功返回true,发送失败返回false, 执行此函数将立即得到返回值,发送操作随后执行。函数有两个参数,其中 pdatatowrite是要发送的字符串,dwsizeofdatatowrite 是发送的长度。

   3.事件

      OnReceiveData : procedure (Sender: TObject;Buffer: Pointer;BufferLength: Word) of object
    当输入缓存有数据时将触发该事件,在这里可以对从串口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Buffer中是收到的数据,bufferlength是收到的数据长度。
      OnReceiveError : procedure(Sender: TObject; EventMask : DWORD)
    当接受数据时出现错误将触发该事件。

三.SPCOMM的使用

  下面,我们结合一个串口通讯的例子来说明SPCOMM的使用。

  为了实现PC与单片机8051之间的通讯,首先要调通它们之间的握手信号,假定它们之间的通讯协议是,PC到8051一帧数据6个字节,8051到PC一帧数据也为6个字节,当PC发出(F0,01,FF,FF,01,F0)后能收到这样一帧(F0,01,FF,FF,01,F0),表示数据通信握手成功,两者之间就可以按照协议相互传输数据。在PC方要发送及接受数据需要以下步骤:

   1.创建一个新的工程COMM.DPR,把窗体的NAME属性改为FCOMM,把窗体的标题改为测试通讯,添加控件。

  对COMM1(黑色矩形围住的控件)进行属性设计,设波特率4800,校验位无,字节长度_8,停止位_1,串口选择COM1。Memo1中将显示发送和接受的数据。选择File/Save As将新的窗体存储为Comm.pas。

   2.编写源代码
      变量说明
         var
         FCOMM: TFCOMM;
         Viewstring:string;
         i:integer;
         rbuf,sbuf:array[1..6] of byte;

       打开串口
         procedure TFCOMM.FormShow(Sender: TObject);
            begin
               comm1.StartComm;
            end;

      关闭串口
         procedure TFCOMM.FormClose(Sender: TObject; var Action: TCloseAction);
            begin
               comm1.StopComm;
            end;

      发送数据

                    自定义的发送过程
                        procedure senddata;
                            var
                            i:integer;
                            commflg:boolean;
                        begin
                            viewstring:="";
                            commflg:=true;
                            for i:=1 to 6 do
                                begin
                                    if not fcomm.comm1.writecommdata(@sbuf,1) then
                                        begin
                                            commflg:=false;
                                            break;
                                        end;
                                    sleep(2); {发送时字节间的延时}
                                    viewstring:=viewstring+inttohex(sbuf,2)+" ";
                                end;
                            viewstring:="发送"+viewstring;
                            fcomm.memo1.lines.add(viewstring);
                            fcomm.memo1.lines.add("");
                            if not commflg then messagedlg("发送失败!",mterror,[mbyes],0);
                        end;

                        procedure TFCOMM.Btn_sendClick(Sender: TObject);{发送按钮的点击事件}
                        begin
                            sbuf[1]:=byte($f0); {帧头}
                            sbuf[2]:=byte($01); {命令号}
                            sbuf[3]:=byte($ff);
                            sbuf[4]:=byte($ff);
                            sbuf[5]:=byte($01);
                            sbuf[6]:=byte($0f); {帧尾}
                            senddata;{调用发送函数}
                        end;

                接收过程
                        procedure TFCOMM.Comm1ReceiveData(Sender: TObject; Buffer: Pointer;
                            BufferLength: Word);
                            var
                            i:integer;
                        begin
                            viewstring:="";
                            move(buffer^,pchar(@rbuf^),bufferlength);
                            for i:=1 to bufferlength do
                            viewstring:=viewstring+inttohex(rbuf,2)+" ";
                            viewstring:="接受"+viewstring;
                            memo1.lines.add(viewstring);
                            memo1.lines.add("");
                        end;

  如果memo1上显示发送F0 01 FF FF 0F 和 接受F0 01 FF FF F0 这表示串口已正确的发送出数据并正确的接受到数据,串口通讯成功。

网友:
用APi可以做成绿色的.

用SPCOMM控件.

程序可不可做成绿色的?

网友:
好样的,阿莫,带头了,我打算用tapro来作一个串口通讯的试验

到时候也把源程序传上来共享。

网友(2005-12-28):
我用SPCOMM为什么有问题?

我发送数据都很正常,但接收的数据总是有点问题,0x11和0x13这两个数据接收不到,也就是说接收一堆数里,这两个肯定没有接收到的。

网友:
1楼,很绿色.....

3楼,关闭软件流控制就可以了。0x11和0x13是软件流控制的控制符
-----此内容被tinghost于2005-12-28,10:57:14编辑过

网友:
谢谢,可我不知道如何关闭呀,还请再次指教!!

网友:
Outx_XonXoffFlow属性置False

Inx_XonXoffFlow属性置False

如果是做二进制应用的话,最好把IgnoreNullChar属性也False掉,不然还是有东西接收不到的。
-----此内容被tinghost于2005-12-29,16:14:41编辑过

网友:
delphi+cport 更好,基本不用编写程序就搞定1!!

一个字!爽

网友(2007-11-07):
你妈的。。跟本不行

网友:
我只用ComPort控件,很好用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comport/

网友:
8楼的,

   哪里不行了啊 ???

网友:
armok  I love you

楼主:
既然这么多人支持,我将格式重新排版一下。

网友:
SPCOMM控件 是自带的吗? 还是要自己去找?

网友:
看来我错了,交大才子连菜鸟也算不上,连转的文章都这么没品味

网友:
发送的代码的可以缩短,不需要用for循环,直接这样用即可:

fcomm.comm1.writecommdata(@sbuf[1],6);

网友(2008-01-20):
很想保存下来,不过有两个帖 太。。风景了,为何不去掉。
如果觉得自己水平搞,可发点资料,给我这样的菜鸟学学,如果骂人和讥讽能使我这样的笨“菜鸟”有所提高,我也接受了。
只要能学到东西。

网友(2008-03-07):
站长这么有心介绍,为什么不直接上传SPCOMM控件?也好让我们的初哥学习下,多谢了!

网友(2008-04-26):
标记一下

网友(2008-06-10):
大家好,用SPCOM是绿色的,在Delphi中很好用,建用使用该控件完成串口通信

网友:
上传SPCOMM控件。

网友:
ComPort控件支持多线程吗?如果可以,俺也试试

网友(2008-07-18):
为什么我用两个串口通讯不行呢

网友:
这几天用了一下SPComm,有几点不解,请高手指正:
1,是不是每一字节被接收到就要产生oncomm事件吗?
2,那如果连继接收n个字节就要产生n个oncomm事件吗?
3,比如单片机响连继向PC发1000个字节,那么是等这个1000全部收到才处理,还是收一个字节就要处理呢?
4,比如单片机响连继向PC发1000个字节,我只要前面两个字节,我怎么判断已经到两个字节了呢?

网友(2008-10-12):
大学时学过delphi,现在忘光了,唉,还得从头再来

网友:
TO:fangbao 伍奇

请问能否介绍一下,如何安装这个控件。我已经安装一天了,还是没有成功,总有文件找不到

网友(2009-05-31):
有高手整个例子学习下最好

网友:
Spcomm可以不用安装,把Register注释掉,用的时候uses源文件,然后就可以动态创建了。

网友(2009-11-11):
标记 以后会用到

网友:
有没有高手知道在SPCOMM中如何判断端口是否已经打开?如果使用try的就不必提了,调试太不方便了。我先前有用过判断句柄是否为零的方法,但是好像如果检测多次就会造成SPCOMM无响应,不知是否与它的开线程方式有关。

网友(2009-12-31):
我的发出去时对的,但是接收的时乱码!时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我没连串口的原因呢?

网友(2010-02-16):
哪个高手能详细讲一下这个控件的安装吗?我用的是delphi2010。楼主位的安装方法在2010版本中不行。

网友:
1.我对30楼提供的spcomm的源码进行了修改,并生成了bpl文件以便在delphi2010上使用。
2.我修改了其中的3处代码,这三处代码在SPCOMM.pas中的1199行类似
SetupReadEvent( @overlappedRead,@szInputBuffer , INPUTBUFFERSIZE,nNumberOfBytesRead )
在原代码中szInputBuffer前面没有@符号。
3.在使用时按照正常的加载控件的步骤执行,然后需要将SPCOMM.DCU放入您工程的根目录下,否则工程编译时会报错。

网友:
今天差不多了,改天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控件

网友:
正准备学习,感谢莫老大。

网友:
我总感觉我在66楼改的地方有点不大对劲,我在delphi7.0的环境下加载这个控件的pas是没有问题的,在delhpi2010的环境下因为控件的加载不支持pas文件,所以我就先新建一个package文件,然后再将spcomm的pas加载进去,compile之后就有错误提示E2010:Incompatible types:'Array'and'PAnsichar',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有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SPCOMM,使用它陪随阿莫网站一样长久,不过感觉它的速度太慢了,不满足目前手上要求的速度,用了其它的控件速度快得惊人,有空上传一个示例给大家

网友:
1.今天重新搞了一下,附件是新封装的spomm控件的bpl文件:对spomm控件重新进行了封装,在Delphi2010下编译通过
2.此程序是spomm控件的使用,在Delphi2010下也能编译通过了,在测试时最好有串口存在,否则会有问题。
3.在66楼时封装的有问题,给您带来不便请原谅。

网友:
请问在Delphi7.0中如何用spcomm控件打开指定的串口?

网友:
delephi怎么调用VB谢谢程序
对VB的文本框  text   combo   command
进行调用,谢谢各位啊

网友(2010-09-28):
回复 网友A:
1.今天重新搞了一下,附件是新封装的spomm控件的bpl文件:对spomm控件重新进行了封装,在delphi2010下编译通过
2.此程序是spomm控件的使用,在delphi2010下也能编译通过了,在测试时最好有串口存在,否则会有问题。
在delphi2010下编译通过 (原文件名:spcomm使用.rar)
3.在66楼时封装的有问题,给您带来不便请原谅。

兄弟,,你那在D2010有没有出现不能触发接收事件!怎么解决,,olyhome@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今天重新搞了一下,附件是新封装的spomm控件的bpl文件:对spomm控件重新进行了封装,在delphi2010下编译通过
2.此程序是spomm控件的使用,在delphi2010下也能编译通过了,在测试时最好有串口存在,否则会有问题。
在delphi2010下编译通过 (原文件名:spcomm使用.rar)
3.在66楼时封装的有问题,给您带来不便请原谅。

兄弟,,你那在D2010有没有出现不能触发接收事件!怎么解决,, Email:olyhome@163.com
procedure TComm.ReceiveData(Buffer: PAnsiChar; BufferLength: Word);
begin
   if Assigned(FOnReceiveData) then
       FOnReceiveData( self, Buffer, BufferLength )
end;

这中D7接收数据是Assigned(FOnReceiveData) 为Ttue,但在D2010为Flase,
D7能正常接收数据,但D2010连接收事件都不能触发,接收数据没有返回!!

网友(2011-02-23):
回复 网友B:
这几天用了一下spcomm,有几点不解,请高手指正:
1,是不是每一字节被接收到就要产生oncomm事件吗?
2,那如果连继接收n个字节就要产生n个oncomm事件吗?
3,比如单片机响连继向pc发1000个字节,那么是等这个1000全部收到才处理,还是收一个字节就要处理呢?
4,比如单片机响连继向pc发1000个字节,我只要前面两个字节,我怎么判断已经到两个字节了呢?

SPCOMM采用定时读写文件的方式操作的COM口,连续收到数据时只产生一个OnReceiveData事件,但数据过大时好象会有缓冲区溢出的报错。具体内容请看源码的TReadThread部分,你可以自己修改成你想要的接收处理方法。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高手知道在spcomm中如何判断端口是否已经打开?如果使用try的就不必提了,调试太不方便了。我先前有用过判断句柄是否为零的方法,但是好像如果检测多次就会造成spcomm无响应,不知是否与它的开线程方式有关。

你自己打开个文件“COM1”,成功则可认为系统的COM1口可以使用,这个是从DOS时代就有的知识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delphi7.0中如何用spcomm控件打开指定的串口?

COMMNAME:='COM1'

网友:
调用API函数操作COM  C语言 来源一个GSM项目 可以用ourdev_618105CLBKUV.rar(文件大小:771字节) (原文件名:api_com.rar)

有没有人用 C++ BUILDER ,和DELPHI是一家子,SPCOMM直接可以在C++BILDER里面用  明天我把我那个使用C++ BUILDER + SPCOMM的项目传上来,不在这个电脑上 也不在邮箱里面 。

网友(2011-03-26):
历时5,6年的帖子,强力ma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