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直流电机可以用下面这个电路来控制么?

楼主(2005-09-17):
3v的玩具车上的直流电动机,需要使用PWM方式控制么,而且这个电路图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那位大虾做过,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项目,不过是用L298。期待好心人回答这个问题

我也想知这个电路可以用吗?????????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

至于要不要用PWM,取决你要不要控制转速。

网友:
刚查过,能用,是5V,

网友:
H桥

可以的挖

楼主:
avr pwm应该怎么控制,好像很多书上都没有说得很详细。

那位高手给讲讲,不胜感激

楼主(2005-10-28):
为什么我按照这个电路接好了,电机却不转,而且9013很烫啊!

130电动机(1.5~3.0v工作),vcc 给 4.3v ,为什么呢?

网友:
先用一个三极管试试,最好用带散热片的三极管,压在一个大散热片上.

网友:
怎么连个续流二极管也不加??

量一下三极管各个引脚的工作点你就能分析出问什么会发烫了!!

网友:
1.电源用4V左右的可以.2.oc1a输出时,oc1b必须为低电平,反之一样,否则三极管会发热烧掉.

网友:
这个图我用过,不过后来9015发热,最后换成8550,我是用51模拟驱动的,普通的玩具电机运行后对电源的干扰很大,导致51老是死机,不知道8535回怎么样,最好加一级隔离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