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5-09-17):
我的步进电机是6线4相的

用L298驱动,

P2.0~P2.3接IN1~IN4

OUT1~OUT 接电机的四相线

两公共线悬空

用4148二极管做OUT与电机相线的续流,(行不行?)接12V的电源

由于是第一次用这个芯片,没有经验,请教高手指点指点

程序方面应该没问题

可是电机就是没转!~~

我是用89S51芯片

在线等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用4148二极管做OUT与电机相线的续流

(耐压,电流,速度:12V,耐压没问题;你的开关速度应该不大;主要看电流大小)

网友:
4148也太弱了吧?

4001/5401还说得过去。

网友:
4001/5401可能会太慢,用些快速些的管好些。

网友:
用f201 he201

网友:
我的续流二极管用的是UF4007,UF5403,BYV27-200。。。。

网友:
FR系列的二极管就行,取耐压200伏以下的,速度、电流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