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做的一个PROTEUS三路PWM输出的仿真例子

楼主(2005-09-17):
本人最近要用到SPWM方面的东西,因此就先做了一个用MEGA8单片机输出三路PWM波形的例子,

希望对那些不太懂PWM知识的朋友一些小小的帮助,本例是通过PROTEUS软件仿真通过的,详情请看: MEGA8单片机的三路PWM输出仿真

以下是仿真时的波形:

网友:
你这个软件不错

楼主:
呵呵,本人一直用这个软件来仿真程序,感觉非常不错,希望大家也喜欢,软件在本站有,有兴趣找找看!

网友:
怎么不能下载了呢???

网友:
我也去下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我用的PROTEUS 6.7 SP3 安装成功了,模拟器件和C51系列可以仿真及存盘,AVR系列却不行,不是提示没有该器件的模型就是程序停止响应。

楼主:
这个PROTEUS 6.7 SP3应该可以的呀,我用的是PROTEUS 6.3 SP1都可以的!还有本网站好像有PROTEUS 6.5 SP5版,你可以试试!

网友:
Design:   E:\mega8_spwm\mega8_spwm.DSN

Doc. no.: <NONE>

Revision: <NONE>

Author:   <NONE>

Created:  05/09/14

Modified: 05/09/15

Compiling source files...

Build completed OK.

Compiling netlist...

Linking netlist...

Partition analysis...

Simulating partition 1 [FD261785]...

Animation started sucessfully...

PROSPICE Release 6.7 SP0 (C) Labcenter Electronics 1993-2005.

SPICE Kernel Version 3f5. (C) Berkeley University ERL.

Reading netlist...

Reading SPICE models...

Loading library 'ANALOGD.SML'

Loading library 'APEX.SML'

Loading library 'BURRBROWN.SML'

Loading library 'ELANTEC.SML'

Loading library 'FAIRCHLD.SML'

Loading library 'INTERSIL.SML'

Loading library 'LINTEC.SML'

Loading library 'NATOA.SML'

Loading library 'SUPERTEX.SML'

Loading library 'TECCOR.SML'

Loading library 'TEX101.SML'

Loading library 'TEX301.SML'

Loading library 'TEX3_1.SML'

Loading library 'TEX401.SML'

Loading library 'TEX5_1.SML'

Loading library 'VALVES.SML'

Loading library 'ZETEX.SML'

Building circuit...

Added GEARTH resistor for net #00023.

Added GEARTH resistor for net #00024.

Added GEARTH resistor for net #00027.

Instantiating SPICE models...

[U1] AVR model release 6.7 SP0.

[U1] Loaded 512 bytes of persistent EEPROM data.

[U1] Loading HEX file 'mega8_spwm.hex'.

[U1] Read total of 324 bytes from file 'mega8_spwm.hex'.

[SPICE] Error 106 - TRAN:  Timestep too small; time = 2.64918, timestep = -8.88178e-016: trouble with node "#00001"

.

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为什么???

网友:
我觉得本站PROTEUS 6.5版本的破解很好,很稳定.

网友(2006-02-18):
能做到50K HZ吗???频率太低了,没什么好用的

网友:
请问PWM能不能用来控制LED啊,让他渐渐亮渐渐灭啊?请老大赐教啊?谢谢了啊

网友:
WANGMING

能的!QQ195606148

网友:
回12楼

可以的

最简单的就是将LED直接接在PWM信号上

下面是我刚刚做的一个

你做的时候你可以让频率自动改变的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6-3-7 13:20:09

// Target : M16

// Crystal: 8.0000Mhz

/*PD5做16位PWM相位修正输出  PAO按一次频率向上加10000  加至最大0xffff

                            PA0按一次频率向下减10000  减至最下0*/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time)      //微秒级延时程序

  {

    do

          {

            time--;

            //WDR();

          }

    while (time>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毫秒级延时程序

  {

    while(time!=0)

          {

            delay_us(1000);

            time--;

          }

    //WDR();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ff;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pwmout (signed long date)

{

CLI();

TCCR1A=0Xa3;

TCCR1B=0X02;

OCR1A=date;

//delay_ms(10);

SEI();

}

void main (void)

{

signed long sentdate;

char flag, oldp, newp;

oldp=newp=0x01;

flag=1;

sentdate=0;

init_devices();

//delay_ms(10);

  do

  {

  oldp=PINA;

  if (!(oldp & newp))

  //if (PINA&0x01==0)

     delay_ms(20);

         if (!(oldp & newp))

            {

                if (flag)

                  {

                  sentdate=sentdate+10000;

                   if (sentdate>=0xffff)

                      {

                          sentdate=0xffff;

                          pwmout(sentdate);

                          flag=0;

                     }

                         else

                         {

                         pwmout(sentdate);

                         }

                 }

                else

                {

                   sentdate=sentdate-10000;

                    if (sentdate<=0)

                       {

                           sentdate=0;

                           pwmout(sentdate);

                           flag=1;

                       }

                           else

                           {

                            pwmout(sentdate);

                           }

                }

                }

  }

while(1);

}

网友(2006-06-22):
如何将写好的程序在proteus中仿真,还望各位仁兄赐教!

网友:
以前听说过这个仿真软件,只是一直未用过。所有写好的程序都是写到mcu中来检验程序的对错。今天看到这个软件随决定改变一下调试的方法,望各位仁兄指点一二!

楼主:
楼上的兄弟,写好程序后,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打开proteus,调入画好的电路图,在mcu上面单击鼠标右健选中,然后单击左健,弹出属性对话框,导入生成的hex文件,确定后就可以仿真了!
-----此内容被peterf于2006-06-26,22:48:07编辑过

网友(2006-08-12):
现在怎么不能下载了

网友:
不能下载,可惜

网友(2008-11-13):
我也来研究研究!

网友:
来看看,看好用不

网友(2008-12-16):
哇。。好老的贴子!!

现在还有人在顶!!!

我也顶个。我现在在搞DMX512信号控PWM输出!做灯饰应用的!

呵呵也是熟悉DMX不久,练练手看看!!!

网友:
很好。我正在研究这东西。弄下来好好参考一下。

网友:
我也来研究研究!谢谢分享

网友(2011-06-21):
MARK记得先,到时需要用到,谢谢各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