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8制作可程控稳压电源(很有突点用PC的串口变作I2C接口)用M8全制作资料

楼主(2005-09-18):
有三个部分:

1.硬件制作部分

http://www.tuxgraphics.org/electronics/200506/article379.shtml

2.软件构成部分

http://www.tuxgraphics.org/electronics/200507/article384.shtml

中文:

http://www.etsimo.uniovi.es/LDP/linuxfocus/ChineseGB/July2005/article384.meta.shtml

3.用PC的串口变作I2C接口通信部分

http://www.tuxgraphics.org/electronics/200509/article389.shtml

网友:
不错不错,他这个自己搭了个DAC来实现调压,去年我自己用51做了一个0~24V 0.1V步进的电源,刚开始也是准备这么搞的,后来发现用电阻很麻烦(主要是占用I/O口太多),于是换用软件PWM的方式控制调压,输出部分用的S8050加2N3055,但是没有加短路过流保护,在一次实验中烧掉了,当时还烧掉了目标板上的一个电容,“砰”的一声,吓了我一跳,所以做稳压电源一定要注意过流保护的问题。各位在做的时候可以考虑用PWM来做,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I/O脚^_^,看老外的这个电路,I/O口用了10个,太浪费了,呵呵。
-----此内容被eastboy于2005-09-18,17:56:36编辑过

网友:
我怎么下载不了呢??网页打不开呀!能不能上传上来呢?

网友:
此时应以使用8bitDAC 集成电路为佳.此类DAC已只要几块钱,精度与可调范围更理想!

网友:
用MCU+数字电阻+LM2575是不是更简单?

我以前有这个想法.他这个扩流部分用的太多的三极管,效率可能也不是很高.

网友:
数字电位器现在有256级的版本了,不过比较贵。

我建议PWMDAC+开关电源集成

PWMDAC的分辨率做得比较高,但变化速率变低,一般场合下适用。

开关电源集成是基于响应速度/保护要求。利用MCU本身的PWM是做不来的。

网友:
能否传到这里来,这样方便点!

楼主:
我的想法,2级调压,

1级用uA78S40作为开关降压

用一路PWM产生DAC 0-5V基准电压,输入到开关电源集成uA78S40的比较器同相输入端作为基准电压,uA78S40Vout通过R1,R2分压后,采样信号送入比较器反相输入端,构成闭还控制uA78S40开关电源。

2级用LM317作为线性稳压

用一路PWM产生DAC 0-5V基准电压,输入到uA78S40的单独运放,运放输出控制LM317作为线性稳压。

例如:

  Vout输出5V 第1级uA78S40作为开关降压输出8V,送入第2级LM317作为线性稳压输出5V。
-----此内容被andy于2005-09-20,12:40:13编辑过

网友:
我准备这样做.用废旧的ATX电源和M8做两级稳压电源.输出20V4A,步进5mV1mA。

M8两路13位PWM输出,校正精确为12位。

预定功能:

1、带RS232口的可连接PC的数控电源;

2、充电电源(dV,dT);

3、放电器(Vout- 与 GND之间);

4、电压表或测温度(Vin口).

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不妥!

控制部分

模拟电源部分

-----此内容被GandF于2005-09-20,13:40:50编辑过

网友:
二级稳压,SMPS+LDO,高效率低纹波。

也许一个PWMDAC就行了,如果电路能实现SMPS的输出电压恒高于LDO输出电压 1.5V(LM317就要高3V)以上.

如果做通用电源,希望SMPS能外扩MOSFET以输出大电流,LDO也要选用大电流的。

对于开关电源,接地要求较高,搞不好,纹波很难降低。

网友:
我已经成功的按原文把东西做出来了,只是还没有找到形状合适的开关,但所有功能都能实现.但有个问题,那就是AD测的电压不准,但测的电流(虽然也是用的另一个通道测0.55欧检流电阻上的电压)却是准的?很奇怪啊!

用4位半测基准电压AREF(片内基准确)为2.570V,可以说误差还是很小的.

设置为限压5V时,用4位半的表测得的电压是4.82-4.83V,误差超过3%,而接一个10欧5W的电阻(实测电阻的误差不会超过1%),显示电流为0.48A(证明测电流还是准的),但电压还是显示5V,很奇怪,难道内部程序与外外部电路不配?那个1K的采样电阻太大?

-----此内容被fsclub于2005-09-26,15:24:27编辑过

看了一下程序,发现程序和电路真的不配.

程序中定义的宏是这样说的

// internal adc ref voltage (should be 2.56V, can vary from uC to uC)

#define ADC_REF 2.60

// the divider R7/R8 [(R8+R7)/R8], you can calibrate here the voltmeter:

#define U_DIVIDER 13.19

也就是基准电压为2.6V(我的实测是2.57V),采样电阻的比值(R8+R7)/R8=13.19,但是电路图上明明是1+10/1=11,算了一下,R8应该取975欧才能使(R8+R7)/R8=13.19,果然是采样电阻值1K太大了.并个25K的电阻应该差不多了.

-----此内容被fsclub于2005-09-26,16:13:33编辑过

-----此内容被fsclub于2005-09-26,16:31:22编辑过

网友:
昨天晚上回去正式开始了我的GCC征程,以前都是是ICCAVR的.

但开始就遇到问题了,用MAKE编译上面的程序时提示编程gcc XXX XX i2c_m.c的时候找不到文件,我搜了一下,GCC.EXE在WINAVR的另一个目录里,没有在WINAVR\BIN,也没有在WINAVR\ULITS\BIN下.于是在XP的环境变量里想把GCC.EXE的目录路径加上去,但无论如何重启,如何设置在CMD里用PATH查看也没有加了那个目录,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用PATH命令直接设置路径,PATH命令里路径显示都有了,这下更完了,连MAKE都找不到了.

发现200502那个版本的WINAVR和现在OURAVR上的那个初级教程不一样,DEMO所在的目录EXAMPLES也不在教程所说的那个目录,而是教程里EXAMPLES目录在上一级.总之,发现很多目录都不一样,也就是我到现在连个WINAVR的环境都还没设置好!悲哀啊!

在HARDWARE_SETTING.H里面提到的基准电压2.60V改了2.57V,分压比由13.19改成了11,虽然没有设置好WINAVR,但好歹也生成了HEX文件,不管那么多,写入M8里,嘿,还正常工作,设置为5V时万用表测得的电压4.97-4.98V,应该得是正常了.

但搞了半天,还是没有能让WINAVR正常工作,因为200502那个版本和教程说的不大一样.自己设置了半天,还是不大好使.

网友(2005-12-01):
楼上的朋友可以提供HEX文件吗?我不会使用软件啊。

网友:
给个邮箱.

网友:
tanjiancha@163.com 谢谢,另外请教,使用的电路是哪个啊?顺便也发给我吧,谢谢!
-----此内容被tanjianchao于2005-12-02,19:22:18编辑过

网友:
哪個電壓放大器的線性好像不太好。

网友:
fsclub:明天可以给我发程序和原理图吗?想明天开工啊!!

网友:
其实你可以先开工啊,把压缩包里的软件刷进去。只是显示有一点误而已。

网友:
做成功了,正如fsclub所说的,希望能提供程序,好完成最后一步,谢谢。

网友:
你也可以把电路上的电阻改一下就OK了啊!在1K电阻上并个25K左右的电阻就OK了.

网友:
這幾天也做了一個,因為沒用精密的電阻, 都是手量自己挑的,所以精度沒做的很高,用自己的數字表測就有2-3%之誤差!

不過這個電路有必要改善一可, 就是r8不應接地, 要是要接在輸出的0.5上邊, 不然當負載大時測的電壓將誤差很大.

网友:
请问数字电源原理图中的CONN5是拿来干嘛的?感觉好像没有必要,直接连过去不行吗?

网友(2006-01-02):
15楼的朋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解决电压放大电路的线性啊?

20楼的朋友:你说的意见非常到位,说的很好。

网友:
有AD作保证,线性在这里不重要吧?只是怕电压放大的倍数太大或者太小,造成DA的步进太大或者太小,这个对精度的影响我觉得才是最大的?

网友:
原作者用的是什么软件画的PCB??

eagle打不开!

网友(2006-02-13):
就是r8不應接地, 要是要接在輸出的0.5上邊, 不然當負載大時測的電壓將誤差很大

========================================================================

有疑问,ad测量是从GND算起的吧,这样还是有压降啊。

另外原作者在程序中处理压降的问题了。

网友:
這個壓降是跟負載有關的, 原作者把r8接地, 那就對大負載時的負載供電電壓出現壓降, 使得負戴真實供電出現不足!

网友:
以我的理解,原作者电路中的ad电压采样是没有问题,接到0.5欧电流采样电阻的上面和接地

没有什么区别。

原作者在程序中进行了处理,功率管的输出电压等于电阻压降加上真实的输出电压。

网友:
原來這樣啊, 我沒細看程序!!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很怪,对这个电路我没有搭焊成功,是这样的:

显示器显示测得的电压电流都很准,但就是不能调节输出电压和电流,

输出和输入电压差不多,比如我输入18V输出就是17.5V左右,

我把BC547和BC557去除都不会影响输出,只要把BD245的BE极练上输出就有了,很怪,DA电阻输出的电压是2.9V左右,不管怎么调这个值都不会改变,怪!

网友:
仔细查下电阻部分的焊接,我做的发现在 6.2v - 7.2v之间跳动不止,稳不住,后来发现是一只脚和电阻脱焊。下把后面的稳压部分断开,什么时候DAC起作用了再接上。

网友:
把电压放大部分仔细检查.

网友:
to 8楼能讲讲模拟部分的详细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2006-04-10):
偶的试过老外的电压电流放大电路了     用的是9014   9015   和达林顿TIP31C    效果还可以     就是咱的15V电源   本来就有5mv的纹波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滤波    哪位大虾给指点下?     说明下 前端电路还没时间调试过 测试的时候是用函数发生器的 10KHz  脉宽1000档可调  最近比较忙  ^-^
-----此内容被ljmdiy于2006-04-10,12:22:42编辑过

网友:
说明下   我打算采用 PWM 方式   新近改进了下电路    只要用到  M8的基本配置  +  达林顿TIP31C   和少许电容电感      外部供电  5V + 12V

网友:
这个电路我也做了,用在我们ECU修理部门,效果很好,单就设计上来讲,觉得还是比较注重物尽其用阿,全部的负反馈都由软件实现,作者搭了个R-2R 网络DA应该是出于软件调整的速度来考虑,因为PWM调整有很大延迟。

说道DA步进的线性,这里边的10K和4.7K电阻并不是严格的2倍关系,应该会有影响

网友:
可以用软件效准电源的线性,本人做过,在0—15V之间误差均在0.03V以内(调整精度为0.1V)

网友(2006-06-08):
我用M8+2*LM1876+MAX525。轻松达到0——16V,4通道的(精度在10mV)左右

网友(2007-04-09):
转个遍,买不到BD245B,用Tip41C代替行吗,哪位绐说说,谢谢!

网友:
可以,我用的是电焊机电路板上拆下来的金封MJE1XXXX,达林顿的,很好用.

网友:
ningmeng7294 :“我用M8+2*LM1876+MAX525。轻松达到0——16V,4通道的(精度在10mV)左右”

能否共享一下你的电路图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谁能给我提供一个详细的电路图和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stsyou01@tom.com

网友:
我也DIY做一个,麻烦提供一下通过的电路图和程序,谢谢

邮箱:ken524012@163.com

网友:
请问有没人有闲置的这种数字电源,由于没空余时间DIY做一个,所以我想求购一个!!!

有意者请联系我,谢谢!ken524012@163.com

网友(2007-07-29):
请问一下,BD245B BD137 BC547 BC557  找不到能用9013 9014代替吗?

网友(2007-12-11):
应该可以.我用的好像是9013和8050之类.

网友:
楼上朋友,可不可以提供程序和HEX文件?谢谢!
邮箱:lzbbbbbb@163.com

网友:
我也打算做个玩玩,上传最新的源码V0.5.1以及newhanyu翻译的中文版

网友:
这个DA的精度怎么样,这样如果用16个IO口不是16BIT的DA了?

网友(2008-04-03):
自己DIY了一个,BD245B部分被我改了,在空载时电压测量和显示的一致,大电流有误差,我在功率管E极加电阻了,要修改一下程序,外壳是用有机玻璃做的花了20大洋,买了个散热片20元,更贵的是变压器60W36V的居然要45元.现在用的是30W24v的,也要30.不过做成功了,还不错.12V1A散热片一点都不热.

网友:
用有机玻璃做外壳效果不错,可用锯子锯,也不费力气,连接处我是用手枪砖打孔,用螺丝固定,很结实.第一次用有机玻璃做,下回肯定做得比这次好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你用什么代替了BD245B和BD137啊???

网友:
回54楼的兄弟,是2N3055和9014

网友(2008-08-21):
我也想要一份 邮箱是panxiaochaiacb@163.com
还有就是楼主的不能下载啊

网友(2009-05-15):
仿制了一个,电压输出控制比较准确,电流比较差,取样电阻好好取

网友:
想要做一个,可以发一个吗,我的邮箱mghdk2005@163.com

网友:
有成品卖吗?我想要一个

网友:
标记,准备做一个电源

网友(2009-06-14):
【62楼】 crasyboye 【52楼】 jlw111【47楼】fsclub
哪位仿制成功的朋友,能帮忙把资料发给我?谢谢!

想仿制一盒!
上面的网站我怎么打不开!

网友:
stefgq3@163.com忘记说邮箱了

网友(2010-08-05):
用8051F系列的带DAC的

网友(2011-12-23):
请教我有一个茂迪amrel pps可编程电源gpib接口,能否改成中文屏和232通讯?谢谢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