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delphi控制并口?

楼主(2005-09-19):
比如用delphi编写isp程序,我想大概要控制到位。我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以前只编过用并口打印的

网友:
用 INPOUT32.DLL 试试?

在VB下我用它实现了EEPROM的无源的并口烧写器,就是控制到每一位速度很快。

但不知道在Delphi行不行?

也许Delphi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很关心,顶一下!

楼主:
多谢,我先试试看

网友:
首选:winIO,这个是最方便,效果最好的

次选:GiveIO,avrdude就是用这个的.

网友:
找了一下,playicq上有我以前写的giveio例子,把它封装成Tport类了,发上来。

win2000下直接访问端口

1、用install_giveio.bat,调用loaddrv.exe,安装giveio.sys 到系统中。

2、安装 port.pas后,在delphi的‘Custom‘面板中, 有一个port元件。

3、拖一个TPort到窗体上,命名为port。

4、那么就可以直接访问端口(2000下也可以),如:读 i:= port[$378]; 写 port[$378]:= ;

5、status_giveio.sys 查看状态,remove_giveio.sys 反安装驱动。

6、tstio.exe 直接调用bios来发声,可以用来测试是否安装驱动成功。cygwin1.dll是loaddrv.exe 要调用的,因为它是用MinGw32下的gcc编译的。

-----此内容被zlei于2005-09-20,17:14:33编辑过

楼主:
试了下winio,挺好用。

再试试TPort

楼主:
试了TPort,也很方便

不过port[$378]这种方式看起来跟数组一样,不如winio的function好看

网友(2006-11-16):
不知有哪位高人用 delphi 写过AVR的下载程序?

网友(2007-01-17):
呵呵,最近刚写了一个,不过是C#的,DELPHI的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2007-08-05):
有人共享一下 WinIO资料?

网友(2008-03-22):
zjwuxu ,你用c#写的?能否发给我一份学习学习?我也C#
hasenbook@163.com

网友(2010-02-18):
有很多控件的,TCOMM好像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