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使用delphi绘图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5-09-19):
大家好!如何在delphi中进行图形的绘制?比如画一个正弦波等等.

我的目的是通过串口接收数据,然后用delphi把数据在电脑上显示出来,大家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和相关的程序可工参考?谢谢!

网友:
為你抄書.

网友:
学习一下TCavans类的用法,一通百通了。

网友:
可以用TCanvas加Double Buffer的方法来画图

楼主:
谢谢各位!我先学习学习.以后要向各位多多请教

网友:
我试过直接用OpenGL库来画,速度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