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刚到报到,特献上一个简单的串口通信程序!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2005-09-19):
适用于162

#include<mega162.h>

unsigned char x,c;

void sendchar(unsigned char c)

   {

      while(!(UCSR1A&0x20))//没就绪就等

            ;

         UDR1=c;

   }

unsigned char recchar(void)

   {

      while(!(UCSR1A&0x80))//没就绪就等

            ;

         return UDR1;

   }

void uart_init(void)

   {

      UCSR1A=0X00;

      UCSR1B = 0x18;

      UCSR1C = 0x06;

      UBRR1H = 0x00;

      UBRR1L = 103;//16M,波特率9600

   }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x=recchar();

        c=x;

        sendchar(c);

     }

}

网友:
用轮询方式收发数据,感觉没有用中断的好。CVAVR设置芯片完成后,会自动生成一段利用中断,实现串口通讯的程序,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