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及各位,RS232端口和VGA端口能直接通信吗?

楼主(2005-09-20):
请教马老师及各位,RS232端口和VGA端口能直接通信吗?

请大家指点,可以直接通信还是须改动!

piner.8@163.com  QQ:241896123

网友:
十万八千里。

就连VGA其中唯一的通讯接口也是IIC的。

楼主:
谢谢,那能不能通过RS232端口把这块单片机上的内容读到另外一块控制板上的单片机上从而通过LCD显示出来?

网友(2005-10-21):
当然可以了!

这个就是基本的RS232通信啊!

其实VGA传的是模拟的信号,不是数字信号!

而RS232是正儿八经的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