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VR的格斗机器人解剖照片

楼主(2005-09-21):
(无正文)

楼主:
今天不幸生病了。具体解释和说明等病好了再说,今天先发照片~~

网友:
呵呵,像铲车一样,可以搞高压放电吗?

楼主:
最早设想过,但是由于是广茂达的比赛,大部分机器都是绝缘的,自己却是铁家伙,所以没有装

本来有一个锤子的设计,可以看到放电池处已经开好了放马达的口,但是由于电池放在边上影响重心,放在里面又没有空间,另外锤子的马达齿轮组经不住这么大的加速度,经常坏掉(调试的时候已经坏掉3个了),所以就忍痛割爱,没有装。

楼主:
看到那个广茂达壳子,AVR芯片的车子了吗?我们现在都不用广茂达主板了,全部改用AVR

网友:
好奇怪的东西~!

网友:
搞个喷火的吧,塑料的死定了

网友:
前面来把电钻吧,把对方的电路板钻个稀叭烂,哈哈哈哈……

楼主:
HOHO~广茂达有个规定,不能发射或喷射物体和,液体和火焰,不能危害人生安全,不能破坏场地,所以厉害的家伙都最好不要装,否则取消比赛资格。太不爽了。

另外这个比赛有限重(3KG)限尺寸(30CM的圆内),限电压(12V)。由于限重限制了电池的容量,电压限制了马达的功率,尺寸限制了武器的大小。所以使用变态型武器如电钜,电钻等,会导致机器人很早就没电,所以硬撞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机器人可以使用混合油吗?

如果行的话,可以安装航模上的发动机,功率应该会比用电的大很多啊。

在碰到对方时,猛地开动一下,必能将对手干掉 :)

楼主:
这个比赛不允许,但是如果自己玩当然可以。

这个机器铲子上的碰撞开关就是在铲起对方后全速前进,平时只用半速巡航,省电

网友:
哈哈!电机控制芯片都用上计算机CPU散热风扇了,强!!

网友:
请问你用的什么电池?锂电池?铅酸蓄电池?价钱多少?谢谢!

wudi

楼主:
图中有电池。

蓄电池,12V 2.2 安时,好象是40元

网友:
铅酸蓄电池吗?是不是太重了?

2.2AH大概可以用多久,感觉电机好像不大。

楼主:
重好,质量和摩擦力是成正比的,而且质量大撞起来合算。

单个马达空载大约300毫安,和别人拼上了大约800毫安。马达芯片散热很厉害,拼上了一会儿整个机器人的铁壳子都温热了。我们的对手的298因为没有装散热器,在和我们拼的时候焦掉了。

调试的时候间断地跑可以跑一天,比赛只有10分钟,每次比赛结束电都还很多

网友:
这样看来,我想如果只是作一般的移动,不作格斗的话,用10节1.2v/2000mAh的镍氢电池也可以用很长时间啦?

另外,我看这个机器人电池的位置似乎比较高,会不会造成整个机器人重心过高而容易被掀翻呢?

网友:
就前面两根棍子搞个80kv高压放电。估计对方芯片承受不了。哈哈

网友:
小弟新来,请问这是参加什么比赛用的啊?

楼主:
格斗。

就算8KV的也不一定电的到别人,谁这么傻把外壳接地让你电,何况别人都是塑料的

网友:
这个比赛是什么时候比啊,我也想参加

网友:
太厉害拉

小弟佩服

网友:
“广茂达”杯全国比赛,今年的已经结束,等明年参加吧。留意广茂达网站:http://www.grandar.cn

网友:
我看了网站,纯粹是商业活动比赛,所有规定都有利于他自己的东西推广~~~~~~~~

晕呼~~~~~~~~~~~我可是自由之神,崇尚自由,哪天搞个真的机器人把它的比赛会场给砸了

----------呵呵开玩笑的别当真!!!!!!!

网友:
不用砸会场,自己做个机器人,把他们的统统打败就很有面子啦:)

网友(2005-10-26):
好奇怪的东东。

网友(2005-12-14):
要知道,这个比赛格斗的冠亚军都是AVR,已经对广茂达产生威胁。好在不限制材料,什么机器人都能上。不象乐高比赛,只限定用乐高,就三个传感器口,玩什么呀!

网友:
突然有了似曾相似的感觉哈,找到同志了~~~

我们学校也有这类似的比赛,每年一次,校内被称做“战车争霸”,主要是为学校的机器人小组选拔人才

这里是我们今年的前三甲,呵呵

最后一台是我的,呵呵,使用了AVR单片机做解码

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哈

网友:
其实攻击方式除了车体间的碰装,机械升降武器间的进攻外,还有一种软杀伤-----干扰:

这是赛前通宵做的红外干扰器,在寝室,可以使电视遥控无法工作,而在场上,则使其他使用了红外遥控的车子动弹不得。

网友:
呵呵,我们车子空载都有24V/2.5A以上,但仔细看,却找不到一个散热片哈~~~

但是却可以承受10A以上的电流,(主要是做换向用的继电器只有10A的容量),如果单是MOSFET,加上散热器可以承受140A的电流~~呵呵,恐怕电池也提供不了那么大的功率了~~

楼主:
隐隐约约看到3310和2272,还有那个金属封装的三极管,你们的机器是用遥控的?那为何不用2272-M6来做个3通道的遥控而要用M8来解码?

不知这位兄弟轮胎的抓地力如何。我们是用橡胶轮胎外面再加乒乓拍正胶。新的时候摩擦力巨大无比,随着正胶的粘灰摩擦力渐渐变小。

红外干扰这种事情我没干过,不过由于这次比赛几乎所有的机器都用38K红外探测,于是我们后来就干脆把红外发射关掉,只开红外接收。其实比赛中红外传感器探测到大部分不是因为反射,而是因为对手的红外直射。我的红外点对点距离可以达到10多米,而反射距离在1米以内。想问一下,你的干扰是否有加载频率?

你的车子空载都有2。5安培,电池够用吗?从倒数第二张照片看来电池只是2块蓄电池

你是用MOSFET搭的桥吧。如果用18200做也可以达到很大的功率。

果然是比较专业。电源模块,继电器,MOSFET都上了。怎么觉得看起来象公控。

网友:
呵呵,其实就是遥控车大战哈~~~

当时比赛的时候只搞了个2272-M4,现在刚刚才搞了个2272-L6来玩玩。L6可以做3通道吗?好象就是6路解码输出吧?

轮胎就是有些静磨擦力不够,我们开始用的是比较粗糙的橡胶皮,后来由于超重,轮子换成了窄的,轮胎也换成了很普通的橡胶皮,幸好我们在赛前又将电池向轮子的轴心移了一下,赛场又是木地板,效果还好啦~~~你们居然想到了乒乓拍,强啊~哪天我也试试

红外干扰是加了38KHZ调治的,否则怎么能干扰到别人呢?里面还有个M8呢,呵呵,有点浪费了哈~~

电池很勉强,是2个1.2A的铅酸串联。打架的时候,电流至少也在4A以上,每赛一场,我就要充电;

驱动不是H-Bridge,用MOSFET只是起一个开关的作用,用双联继电器起个换向的作用;至于182000没用过,能给我下它的全称和DATASHEET吗?

楼主:
6位不就是3个2位的。如果没编解码,不能用锁存的直接控制

轮子有几个要点,1是摩擦系数,2是面积,3是弹性。乒乓拍胶皮很好地满足了这三个要点。一辆0。7KG重的小车加了胶皮可以把电脑机箱盖拖着走。电流才1。5安培

我之前也喜欢用M8来做38K的调制。但是我发现如果是用在做反射式传感器的话VCC和GND间要有巨大的电解电容才可以,否则误报几率太大。但是用74HC14,555来做都不会有这种问题。

LMD18200

http://www.national.com/ds/LM/LMD18200.pdf

网友:
LMD18200也只有3A的电流~不过还不错

用在小车上确实是够了,还用上了MOSFET呢~~

不知价格如何?集成了驱动电路,控制起来方便多了

想当初自己做H-Bridge,控制逻辑一搞错,就要弄短路,烧掉P-MOS,哎~~

不知市面上有没有专门的这种MOS驱动电路卖

楼主:
加个门不就行了,MOS管加门就是那种3线控制一个马达的驱动电路,何必买驱动电路

网友:
低速开关MOS可以不用强推动。

  如果H桥高端用的是NMOS,需要升压电路或电荷泵---比功率电源电压高5~12V。

  如果开关速度很高,必须用强推动,否则MOS管的开关损耗将会变得很高,甚至烧毁。

IR2xxx系列的MOS专用推动集成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其实我说的专用驱动电路不仅仅只是驱动MOS,还有对MOS的各种保护电路也做到了里面

IR2xxx系列?兄弟,麻烦给个例子参考一下哈

网友:
IR公司的功率器件产品很全,MOS驱动集成也有好多。

网友:
这个利害哦!

网友:
要是弄一个像打火机那那么大一个气体切割安在上面就爽了,塑料的家伙一下就完蛋!那个东西的温度可以到一千多度!我想应该够厉害的吧!

网友(2007-08-07):
弄个大电解电容装在前边,遇到其他机器人就把电源反接,和大炮效果差不多.哈哈

网友:
试试30n06+hip4082自然散热也能上十几安,mos是dpak封装的

网友:
装个刀片的螺旋桨,转起来的时候可以进行切削!

网友:
LZ被哪所大学录取了?

网友(2007-09-11):
我们学校也有

网友(2008-09-03):
真爽,早就看YOUTUBE上的ROBOT WARS UK, 流口水了,国内大学里也有啊,我们学校怎么没有啊

网友(2009-01-23):
同42楼,LZ干脆加个电锯得了……

网友:
这工艺可够糙的

网友(2009-05-17):
看你们玩的很high。。。我很羡慕。。。

网友(2011-05-28):
搞红外干扰加无线电干扰,直接让人家的机器瘫掉,任你摆布。

网友:
E回复【36楼】E-mC2

战车争霸我的车被烧了……

唉……

网友(2011-09-26):
看起来机械部分也是纯手工的,楼主太强大了,同意楼上的,加个电锯肯定更爽了。

网友(2011-12-10):
是你做的吗?很不错的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