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了一些常用H桥芯片的资料,大家参考一下选型

楼主(2005-09-22):
目前比较常用的H桥集成电路有以下几种:

L293D

点击此处打开 L293D.pdf

L298N

点击此处打开 L298N.pdf

LMD18200

点击此处打开 LMD18200.pdf

LMD18245

点击此处打开 LMD18245.pdf

SN754410

点击此处打开 SN754410.pdf

TA7257P

点击此处打开 TA7257P.pdf

从芯片内部来看,以上芯片的结构和功能都大致一样,只是最大输出电流和耐压值不同,有些芯片没有保护二极管,部分芯片为单桥,其中L293D和SN754410管脚和封装相同,可互换。

如果货源允许的情况下,本次设计拟采用TA7257P。因为这款芯片控制最为简单,节省IO,容易安装散热片,管脚也少,在很多录像机的电机驱动电路里都可看到它的身影,应该比较稳定可靠,唯一不足就是这芯片是单桥,做机器人最少要2片。

网友:
TA7257P价格如何?298我最便宜买过12.5元。如果两片的价格合和超过L298的话,我觉得用298比较好,并且有反馈。

我的建议:若正式,298。若只是做最小系统板,293。

另外,有些机器人除了两路电机以外,还需要驱动电钻,电钜,风扇,锤子等其他的一些恐怖大电流武器。所以我觉得除了2路马达驱动外,还需要第三路大电流的马达驱动,推荐18200,不过这个等以后再说吧

网友:
平时也是L298用的多一些,且L298 10元买的也不错。

网友:
298 10元买的是拆机的吗

网友:
我也建议用L298或者293

楼主:
准备测试L298N,合适的话就用它,TA7257P实现PWM比较复杂,所以退居2线。

网友:
L298在我们这经受4年考验了,评价不错

网友(2007-05-13):
问问大家~小弟急

能问下关于298的问题吗?

我做的电机驱动板用298,但在驱动电机运行时会发热

这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那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298的接法就是298PDF上的

如果再在298后不用二极管是否会有影响?

谢谢大家

楼主:
最好加上续流二极管。

网友:
谢谢啦,我加上试试先

网友:
To gxlujd 彩虹:

你好!菜鸟手上有一个无刷电机.只有3根线的..该如何驱动它呢?我用的是M16,可以用OC0,OC1A,OC1B,OC2中的3个输入PWM来控制吗?PWM输入到L298驱动这个无刷电机可以吗?

另外L298是不是只能接2相的?那L298是否能驱动我这个只有3根线的无刷电机呢?

楼主:
无刷电机驱动比较复杂,需要做转子位置的判断,不是PWM或L298能直接驱动的。

网友(2007-09-03):
L298  8元 很好买的 拆机

网友(2008-04-04):
会用到的。顶起,标记

网友:
刚买了L298 七块 拆机

网友:
找大家帮个忙,很急
市面上是否有现存的带H桥,驱动电流40A以上的直流电机驱动芯片呢?麻烦大家了

网友:
40A?悬!不能自己搭吗?

网友(2008-09-23):
非常感谢,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很好啊,顶一下

网友(2009-01-15):
谁知道TA7257P多少钱?

网友:
留着以后用吧

网友(2009-03-10):
电机驱动门外汉路过

网友(2009-06-10):
刚好能用的上,来顶一下

网友(2009-07-14):
菜鸟请教:用L298驱动直流电机,脉冲频率为多少好啊?
续流二极管用哪种型号?
电机线圈电阻约为4欧姆。先谢过!

网友:
驱动直流我还是喜欢用L298
谢谢楼主,资料收下!

网友:
我在VCD 的机芯电路板上拆的TDA7*38也可用
功率太小

网友:
都做机器人了,还用L298,好好看看数据手册,这片子效率有多低。

网友(2009-10-22):
楼主,怎么我下的资料打不开呢,都提示是文件受损

网友:
298发热 是PWM  没有调好   不同的电机  PWM是  不同的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分立元件
双极晶体管+mosfet性能应该好于以上的片子,就是布板麻烦些.

网友(2010-03-01):
我个人主张选用LMD18200,它有电流采样输出,有过流、短路保护(我试验了,不会烧IC的)。
用LMD18200代替常见的L298N,是不错的选择,芯片价格10多元,还可以接收。

网友(2010-04-09):
目前比较常用的H桥集成电路PDF,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 gxlujd 彩虹:
你好!菜鸟手上有一个无刷电机.只有3根线的..该如何驱动它呢?我用的是M16,可以用OC0,OC1A,OC1B,OC2中的3个输入PWM来控制吗?PWM输入到L298驱动这个无刷电机可以吗?
另外L298是不是只能接2相的?那L298是否能驱动我这个只有3根线的无刷电机呢?

三线无刷要用专用的无刷驱动芯片,L298是驱动有刷的,不能驱动无刷。

网友:
还有,如果线的颜色是黄,绿,兰话,只有3相线圈,没有位置信号霍尔输出,功率不大的话可以用LB11981。价格也不贵。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

网友:
请问下,无刷电机在速度较慢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采用和步进电机一样的控制方法?

网友:
不可以。驱动方式不同。

网友:
这么简单阿~~~  能不能在上点应用案例

网友:
TA7257P
真的很简单阿 哈哈

网友(2010-06-22):
H桥记号个

网友:
北航《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上说道,LMD18200的输出电压为30V,如何理解这个输出电压?
我在官方手册上未找到相关说明。

网友(2010-10-19):
回复 网友B:
l298在我们这经受4年考验了,评价不错

L298的工作温度是在-25°C~130°C
存储温度:-40°C~150°C
L298能不能在-40°~80°之间正常工作。

回复:3student@163.com,下次不定来了。

网友(2010-11-30):
好资料,刚好用到

网友:
我有一个伺服电机日——本——鬼子的只有标21V,2.2A的应该要用那一款芯片
他的编码盘是,+/-15V供电的,他的A/B线是输出+/-5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谁知道ta7257p多少钱?

原装的大概14元

网友:
顶35说的,都做机器人了还在用298,大电流基本都是自己做驱动的

网友(2011-06-12):
哪位有LMD18245 ?能否转让一个与我

网友(2017-08-20):
有用,记号

网友:
很有用,标记下。

网友(2017-11-16):
mark mark,标记一下

网友:
还有别的芯片吗?